给HC05蓝牙模块发送什么返回什么

楼主(2019-08-03):
线都接对了,波特率设置了9600,发送AT返回值也是AT,而且发送什么返回什么,请问大神们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A:
我用的HC06,你用蓝牙串口调试助手试一试,发一个u8的数字那边就能得到u8的数。我做小车的时候是传字符串的,应该都能得到,就是串口数据传输,两边格式一致就好了。

网友B:
是不是发送指令的时候,串口调试助手里没有勾选发送新行,应该是这样

网友C:
      你发送数据串后要加个回车,C语言里是这个字条串“\r\n”,实际键盘中在输完数据后加个回车。
没有回车,发什么回什么,加回车后,会执行发送的命令,成功后以OK结束。

网友D:
1、设置AT模式的波特率为38400 2、输入指令后加上回车后换行,发送后返回OK.

网友E:
波特率建议按资料文档的设置

网友F:
重新设置波特率然后用串口调试助手试一试,下载一个蓝牙串口调试助手

楼主:
感谢大家,我的蓝牙调试好了,波特率很重要

网友G(2020-02-09):
你好,想知道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H:
检查一下,看是不是收发脚短路了

网友I:
应该是没有发0d 0a结束符
模块固件决定的,如果没有结束符,收到什么回发什么
有结束符的才是有效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