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收藏帖子?

楼主(2019-08-03):
请教一下大家:51黑的手机版和电脑版怎么收藏帖子,谢谢!
遇到比较好的,或者没有看完,暂时还不理解的帖子想先在电脑上收藏,以后随时用手机打开继续看

网友A:
手机版的收藏按钮在帖子顶部(查看 和 回复数的右侧 )
电脑版的收藏按钮在一楼的末尾(快速回复输入框的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版的收藏按钮在帖子顶部(查看 和 回复 数量的右侧 ),电脑版的收藏在主题贴的末尾

谢谢!手机上没有你说的那个按钮(如图),再试试电脑版看看

网友A:
只可以收藏帖子,打开任意一个帖子才可以看到收藏2个字,比如:http://www.51hei.com/bbs/dpj-126842-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版的收藏按钮在帖子顶部(查看 和 回复 数量的右侧 ),电脑版的收藏在主题贴的末尾

谢谢!非常感谢!为了收藏帖子,找了好长时间没有找到收藏按钮,后来用笨办法复制帖子来收藏,现在会收藏了,方便多了。再次谢谢您!

网友B(2020-02-13):
我平时用电脑点击键盘最左下角“Ctrl”按着不放,再点击键盘“D”即可,不过这样是收藏到了浏览器的书签了,换浏览器就没了,还是2楼的方法好

网友C(2020-03-19):
51hei.com收藏位置

51hei.com收藏位置

到第一帖的下面找一找,我也是找了很久才找到的!

网友D(2020-07-26):
PC版可以收藏书签的方式收藏对应的帖子,手机版就用浏览器的收藏主页设置

网友E:
收藏点这里就可以了

网友F:
电脑版在一楼的下面有收藏按钮,大家找不到的话直接ctrl+f 搜索"收藏"2字,就能迅速定位

网友G:
此贴很是有用,学习了

网友H:
查看自己收藏的帖子:http://www.51hei.com/bbs/home.ph ... avorite&view=me

网友I:
新手来访,有所收获,多谢。

网友J(2021-05-10):
这个功能很不错

网友K(2021-12-08):
点击小星星就可以收藏了

网友L(2022-06-18):
     呵呵,原来是这样收藏的.

网友M(2023-07-11):
浏览器一般都有收藏功能

网友N(2025-06-27):
Hi there! Great question—I’ve had the same need before when switching between my computer and phone.  Here’s how you can easily save posts on both platforms:  💻 On Computer: When you’re browsing a good post on the desktop version of 51hei, you’ll usually see a “收藏” (Favorite) button near the title or top bar. Just click that, and it gets added to your personal favorites list.  You can find all your saved posts later by going to: User Center → My Favorites (我的收藏).  📱 On Mobile: On the mobile site, after opening a post, tap the three-dot menu (usually in the corner). There you’ll find the option to “收藏” (Favorite) as well.  It works just like on PC—and it’s tied to your account, so no matter which device you’re using, your saved posts will sync automatically.  📝 Small Tip: Try to avoid marking posts by replying with things like “Thanks” or “Good post” the forum doesn’t reward that, and those kinds of replies might be deleted. Favoriting is safer and more useful.  Hope this helps you enjoy the forum better and makes it easier to keep track of the great content here! If you run into any issues, feel free to ask happy to hel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