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单片机都用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9-08-03):
大家来探讨探讨!!!

网友A:
用自己熟悉的,功能满足的,市场容易采购的,并不一定固定选51,ARM。

网友B:
刚开始学51,用的是STC89s52rd

网友C:
51的话就是常用的stc89系列都行,如果是arm的话推荐stm32f103还有104的,103的适合初学

网友D:
STC15F2K60S2,考虑功耗的话就把F2改成L2;

网友E:
普遍来讲51,51RC或ARM吧

网友F:
刚开始学时 也是从51开始的额

网友G:
经常用的89c52 和32吧

网友G:
现在的话比较常用89c51和32

网友H:
现在很多人用STM32,学习资料很多,从F0到F7等各种型号都有,学完51就可以直接上手,可以看正点原子的教程,里面资料非常齐全,还有视频教程。

网友I:
建议从51入手,然后可转向32

网友J:
现在一般都有stm32系列,51用得比较少了,或者玩树莓派也可以

网友J:
stm32吧,51现在用得比较少了,也可以玩下树莓派之类的

网友K:
51编程这块我都不熟,楼主都熟悉哪些呀?stm32和树莓派好像都用的多

网友L:
51和stm32都是最常用的

网友M:
开始的话一般是 STC89C51 之后用STM32

网友N:
比赛的话stm32f1,其他更高级的的单片机用的话简单,但是给评委的印象不是太好

网友O:
我先学了51,STC系列,制作了几个东西。电池供电改用MSP430,超低功耗确实好。

网友P:
工业上就是STM,汽车上就是恩智浦和英飞凌,TI啥的

网友Q:
常规用smt32

网友R:
我是直接入的stm32,跳过51,51只是简单的了解了下,毕竟现在stm32功能更强,价格也很低。

网友S:
公司用stm32系列比较多

网友T:
51, stc, msp等比较常见

网友U:
最近拆了台机器,里面用的STC89LE58RD

网友V:
根据需求选择单片机

网友W:
对于芯片的选型,都是根据你所需要的功能要求进行选型的,不同的型号,功能上会有的区别的

网友X:
stm32 资料很多

网友Y:
STM32的性价比较高,传统的51系列因为接口和性能受限,用的较少,NUC系列的芯片现在用的也不较多,可替换8051系列

网友Z:
刚开始一般都是从stc89c51或者52入手,熟悉C语言的一些写法和实例应用,熟悉后可以学习stm32系列的,功能比较多,以后开发应用也多。像k60,msp430之类的也可以学习了解下。

网友AA:
新手学习或者做一些简单的设计的话还是介意用51的,要求比较高的控制15F的不错。(个人看法)

网友AB:
一班新手用51

网友AC:
一般都是从51单片机开始学,之后会考虑学Arduino或STM32L系列的芯片,之后就是STM32F系列的功能较为强大的芯片。如果你之后还准备继续深入的就会接触到树莓派了。

网友AD:
ARM比51难吗?

网友AE:
俺都是用ARDUINO  OR  MSP433489

网友N:
先学51单片机,有了基础以后可以学stm32F1,可以自学模电数电

网友AF:
51,32,我比较菜

网友AG:
看个人需要吧
如果是想系统学习单片机的知识,当然从简单入手最好(51)
如果是急于应用的话,那就学一些功能比较强大的单片机了,例如STM32、STM8
还有其他很多,比赛有一些专门提供的单片机例如今年国赛的Ti处理器

网友AH:
STM32f103,stm32f030,几块钱,ARM的核,很好用,资料也很多

网友AI:
我个人学习路线是学校:51-K60,公司:STM32

网友AJ:
刚刚入门学51.。

网友AK:
STC的好用吧 真正的单片机    主要是51资料多

网友AL:
K60 32 MSP432

网友AM:
初学基本都是接触的8051或者stc51系列(stc89c52rc特别常见),学到后面就接触了stm32,还有一系列ti的芯片

网友AN:
51和STM32吧

网友AO:
比较稳定的有STM32F1ZE

网友AO:
如果需要管教较多一般会用stm32f4系列的板子 物联网项目一般采用arduino或者树莓派

网友AP:
51便宜,实惠,质量一般吧。这就要看你是做什么项目了,

网友AQ:
用什么型号的单片机主要还是看用在哪些产品上面吧。这个涉及到一个产品的选型。

网友AR:
现在做产品主流都是32系列,stm32,GD32等,性能再好点都是nxp的ARM片子了,便宜还稳定

网友AS:
stm32f103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