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风力摆控制系统源程序

楼主(2019-08-03):
最近准备TI 杯电子设计大赛练习了15年国赛的风力摆控制系统,

两篇帖子后将此题做得基本符合要求,stm32代码在附件中,可参考 风力摆控制系统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lcd.h"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inv_mpu.h"
#include "inv_mpu_dmp_motion_driver.h"
#include "math.h"
#include "pwm.h"
#include "outputdata.h"
//#include "timer.h"

//显示屏短屏长度250左右,长屏长度320左右
#define PI 3.14159265358979323846
typedef signed int u32_t;
//全局变量
double pitch_temp,roll_temp;
double pitch_temp1,pitch_temp2,roll_temp1,roll_temp2;
u8 key,flag;
float R=0,H=87,angle=0,Speed=0;
float M1_PWM=0.0,M2_PWM=0.0;
u32 MoveTime=0;
double set_x=0.0 , set_y=0.0;
int str[3]={0};
int str_cur ,motor_flag;
int init_flag=0;
const float priod=659;  //单摆周期   1660/2.5=664            659
float A=0.0;
float Normalization=0.0;
double Omega=0.0;
extern u32 count;
//MPU初始化成功显示
void mpu_ok_Init(void){
        while(mpu_dmp_init())
        {
                LCD_ShowString(30,250,200,16,16,"MPU6050 Error");
                delay_ms(200);

                LCD_Fill(30,250,239,130+16,WHITE);
                 delay_ms(200);
        }
        LCD_ShowString(30,270,200,16,16,"MPU6050 OK");
}
//
void show_angle(void){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30,170,200,16,16,"UPLOAD ON ");
         LCD_ShowString(30,200,200,16,16," Temp:    . C");
         LCD_ShowString(30,220,200,16,16,"Pitch:    . C");
         LCD_ShowString(30,240,200,16,16," Roll:    . C");
}
//获取角度
void Get_angle(void){
        u8 t=0,report=1;                        //默认开启上报
        int i;
        float pitch,roll,yaw;                 //欧拉角
        float pitch_sum,roll_sum;
        short temp;                                        //温度
        key=KEY_Scan(0);
        if(key==KEY0_PRES)
        {
                report=!report;
                if(report)LCD_ShowString(30,170,200,16,16,"UPLOAD ON ");
                else LCD_ShowString(30,170,200,16,16,"UPLOAD OFF");
        }
                pitch_temp2=pitch_temp1;
                pitch_temp1=pitch_temp;
                roll_temp2=roll_temp1;
                roll_temp1=roll_temp;
        if(mpu_dmp_get_data(&pitch,&roll,&yaw)==0)
        {
                temp=MPU_Get_Temperature();        //得到温度值
                for(i=0;i<5;i++)
                {
                        mpu_dmp_get_data(&pitch,&roll,&yaw);
                        pitch_sum +=pitch;
                        roll_sum +=roll;
                        }
                pitch_temp=(pitch_sum/5);
                roll_temp=(roll_sum/5);
                pitch_sum=0;
                roll_sum=0;
                if((t%10)==0)
                {
                        if(temp<0)
                        {
                                LCD_ShowChar(30+48,200,'-',16,0);                //显示负号
                                temp=-temp;                //转为正数
                        }else LCD_ShowChar(30+48,200,' ',16,0);                //去掉负号
                        LCD_ShowNum(30+48+8,200,temp/100,3,16);                //显示整数部分
                        LCD_ShowNum(30+48+40,200,temp%10,1,16);                //显示小数部分
                        temp=pitch_temp*10;
                        if(temp<0)
                        {
                                LCD_ShowChar(30+48,220,'-',16,0);                //显示负号
                                temp=-temp;                //转为正数
                        }else LCD_ShowChar(30+48,220,' ',16,0);                //去掉负号
                        LCD_ShowNum(30+48+8,220,temp/10,3,16);                //显示整数部分
                        LCD_ShowNum(30+48+40,220,temp%10,1,16);                //显示小数部分
                        temp=roll_temp*10;
                        if(temp<0)
                        {
                                LCD_ShowChar(30+48,240,'-',16,0);                //显示负号
                                temp=-temp;                //转为正数
                        }else LCD_ShowChar(30+48,240,' ',16,0);                //去掉负号
                        LCD_ShowNum(30+48+8,240,temp/10,3,16);                //显示整数部分
                        LCD_ShowNum(30+48+40,240,temp%10,1,16);                //显示小数部分
                        t=0;
                        LED0=!LED0;//LED闪烁
                }
        }
        t++;
}
//设置角度
int a=0;
void Set_angle(void){
        key=KeyScan();
        switch(key){
                        case 1 : str[str_cur++]=1;  break ;
                        case 2 : str[str_cur++]=2;  break ;
                        case 3 : str[str_cur++]=3;        break ;
                        case 4 : str[str_cur++]=4;         break ;
                        case 5 : str[str_cur++]=5;  break ;
                        case 6 : str[str_cur++]=6;         break ;
                        case 7 : str[str_cur++]=7;        break ;
                        case 8 : str[str_cur++]=8;         break ;
                        case 9 : str[str_cur++]=9;  break ;
                        case 10 : str[str_cur++]=0;         break ;
                        case 11 : {
                                angle=str[0]*100+str[1]*10+str[2];
                                str[0]=0;str[1]=0;str[2]=0;str_cur = 0;
                                a=1;
                        }
                        break ;
                        default: break;
                }
                LCD_ShowNum(60+48,100,str[0],1,24);
                LCD_ShowNum(60+48+12,100,str[1],1,24);
                LCD_ShowNum(60+48+24,100,str[2],1,24);
          LCD_ShowString(80,50,200,16,16,"setting angle");
}
//设置半径
void Set_R(void){
        key=KeyScan();
        switch(key){
                        case 1 : str[str_cur++]=1;  break ;
                        case 2 : str[str_cur++]=2; break ;
                        case 3 : str[str_cur++]=3;          break ;
                        case 4 : str[str_cur++]=4;          break ;
                        case 5 : str[str_cur++]=5;   break ;
                        case 6 : str[str_cur++]=6;         break ;
                        case 7 : str[str_cur++]=7;         break ;
                        case 8 : str[str_cur++]=8;         break ;
                        case 9 : str[str_cur++]=9;  break ;
                        case 10 : str[str_cur++]=0;         break ;
                        case 11 : {
                                R=str[0]*10+str[1];
                                str[0]=0;str[1]=0;str_cur = 0;
                                a=1;
                        }
                        break ;
                        default: break;
                }
                LCD_ShowNum(60+48,100,str[0],1,24);
                LCD_ShowNum(60+48+12,100,str[1],1,24);
          LCD_ShowString(80,50,200,16,16,"setting R");
}
//PID调节
float PID_Adjust(float Point,float Cur_p,float Ki,float Kp,float Kd){
        float error,error1,error2;
        error=Point-Cur_p;
        Speed=Ki*error+Kp*(error-error1)+Kd*(error-2*error1+error2);
        error2=error1;
  error1=error;
        return Speed;   //角度转换成占空比
}
//输出占空比
void MotorMove(u32_t M1_PWM,u32_t M2_PWM ){
    if((pitch_temp-pitch_temp1<=0)&&(pitch_temp1-pitch_temp2<=0)&&(pitch_temp>=0)){    //**********motor 1    &&(MoveTime%659>=165)&&(MoveTime%659<=329)
                        if(set_x>pitch_temp){
                                TIM_SetCompare1(TIM3,0);
                                TIM_SetCompare2(TIM3,abs(M1_PWM)*0.74);
                                OutData[2]=abs(M1_PWM)*0.74;
                        }
                        else if(set_x<pitch_temp){
                                TIM_SetCompare1(TIM3,abs(M1_PWM)*0.18);
                                TIM_SetCompare2(TIM3,0);
                                OutData[2]=-abs(M1_PWM)*0.18;    //0.1942
                        }
                        else {
                                TIM_SetCompare1(TIM3,0);
                                TIM_SetCompare2(TIM3,0);
                                OutData[2]=0;
                        }
          }
                else        if((pitch_temp-pitch_temp1>=0)&&(pitch_temp1-pitch_temp2>=0)&&(pitch_temp<=0)){   //&&(MoveTime%659>=495)&&(MoveTime%659<=659)
                        if(set_x<pitch_temp){
                                TIM_SetCompare1(TIM3,abs(M1_PWM));
                                TIM_SetCompare2(TIM3,0);
                                OutData[2]=-abs(M1_PWM);
                        }
                        else if(set_x>pitch_temp){
                                TIM_SetCompare1(TIM3,0);
                                TIM_SetCompare2(TIM3,abs(M1_PWM)*0.18*0.74);//*0.25
                                OutData[2]=abs(M1_PWM)*0.18*0.74;
                        }
                        else {
                                TIM_SetCompare1(TIM3,0);
                                TIM_SetCompare2(TIM3,0);
                                OutData[2]=0;
                        }
          }
                else {
                        TIM_SetCompare1(TIM3,0);
                        TIM_SetCompare2(TIM3,0);
                        OutData[2]=0;
                }
//*****************************************************************************************motor 2
                if((roll_temp-roll_temp1<=0)&&(roll_temp1-roll_temp2<=0)&&(roll_temp>=0)){   //***********motor 2
                        if(set_y>roll_temp){
                                TIM_SetCompare3(TIM3,0);
                                TIM_SetCompare4(TIM3,abs(M2_PWM)*0.708);
                                OutData[1]=abs(M2_PWM)*0.708;
                        }else if(set_y<roll_temp){
                                TIM_SetCompare3(TIM3,abs(M2_PWM)*0.65*0.18);
                                TIM_SetCompare4(TIM3,0);
                                OutData[1]=-abs(M2_PWM)*0.18;
                        }
                        else {
                                TIM_SetCompare3(TIM3,0);
                                TIM_SetCompare4(TIM3,0);
                                OutData[1]=0;
                        }
          }
                else if((roll_temp-roll_temp1>=0)&&(roll_temp1-roll_temp2>=0)&&(roll_temp<=0)){
                        if(set_y<roll_temp){
                                TIM_SetCompare3(TIM3,abs(M2_PWM)*0.65);
                                TIM_SetCompare4(TIM3,0);
                                OutData[1]=-abs(M2_PWM)*0.65;
                        }else if(set_y>roll_temp){
                                TIM_SetCompare3(TIM3,0);
                                TIM_SetCompare4(TIM3,abs(M2_PWM)*0.708*0.18);
                                OutData[1]=abs(M2_PWM)*0.18*0.708;
                        }
                        else {
                                TIM_SetCompare3(TIM3,0);
                                TIM_SetCompare4(TIM3,0);
                                OutData[1]=0;
                        }
          }
                else {
                        TIM_SetCompare3(TIM3,0);
                        TIM_SetCompare4(TIM3,0);
                        OutData[1]=0;
                }
}
//第四个任务输出占空比
void MotorMove2(u32_t M1_PWM,u32_t M2_PWM ){
                if(set_x>pitch_temp){
                        TIM_SetCompare1(TIM3,0);
                        TIM_SetCompare2(TIM3,abs(M1_PWM)*0.74);
                        OutData[2]=abs(M1_PWM)*0.74;
                }
                else if(set_x<pitch_temp){
                        TIM_SetCompare1(TIM3,abs(M1_PWM));
                        TIM_SetCompare2(TIM3,0);
                        OutData[2]=-abs(M1_PWM);    //0.1942
                }
//*****************************************************************************************motor 2
                if(set_y>roll_temp){
                        TIM_SetCompare3(TIM3,0);
                        TIM_SetCompare4(TIM3,abs(M2_PWM)*0.708);
                        OutData[1]=abs(M2_PWM)*0.708;
                }else if(set_y<roll_temp){
                        TIM_SetCompare3(TIM3,abs(M2_PWM)*0.65);
                        TIM_SetCompare4(TIM3,0);
                        OutData[1]=-abs(M2_PWM)*0.65;
                }
}
//任务一
void Mode_1(void){          //R=25,H=87.8
        MoveTime=MoveTime+5;
        Normalization=MoveTime/priod;
        if(pitch_temp<=0.5&&pitch_temp>=-0.5&&pitch_temp-pitch_temp1>0&&count>659) {MoveTime=0;motor_flag=1;}
        else {Omega=2.0*PI*Normalization;motor_flag=0;}
        A=atan((R/H))*57.2958;
        set_x=A*sin(Omega);
        M1_PWM = PID_Adjust(set_x,pitch_temp,475,0,0);      //470
        M2_PWM = PID_Adjust(0,roll_temp,500,0.2525,0);

        if(M1_PWM > 3000)  M1_PWM = 3000;
        if(M1_PWM < -3000) M1_PWM = -3000;
        if(M2_PWM > 3000)  M2_PWM = 3000;
        if(M2_PWM < -3000) M2_PWM = -3000;

        MotorMove(M1_PWM,M2_PWM);

        OutData[0]=set_x*100;
        OutData[1]=pitch_temp*100;
//        OutData[2]=set_y*100;
//        OutData[3]=roll_temp*100;
        OutPut_Data();
}
//任务三
void Mode_2(void){            //R=25,H=87.8,angle=0,Speed=0;
        int flag=0;
        float Ax=0.0,Ay=0.0;
        MoveTime=MoveTime+5;
        Normalization=MoveTime/priod;
        if(angle>=180) angle=angle-180;
        if(angle==30) angle=32;
        if(angle==60) angle=65;
        if(angle==0) flag=1;
        else if(angle==90)        flag=2;
        else flag=3;
        if(flag==1){
                if(pitch_temp<=0.5&&pitch_temp>=-0.5&&pitch_temp-pitch_temp1>0&&count>659) {MoveTime=0;motor_flag=1;}
                else {Omega=2.0*PI*Normalization;motor_flag=0;}
        }else if(flag==3){
                if(((pitch_temp<0.5&&pitch_temp>-0.5&&pitch_temp-pitch_temp1>0)&&(roll_temp<0.5&&roll_temp>-0.5&&roll_temp-roll_temp1>0))&&count>659*2) {MoveTime=0;motor_flag=1;}   //((pitch_temp<0.5&&pitch_temp>-0.5&&pitch_temp-pitch_temp1>0)||(roll_temp<0.5&&roll_temp>-0.5&&roll_temp-roll_temp1>0))  1977
    else {Omega=2.0*PI*Normalization;motor_flag=0;}
        }else if(flag==2){
                if(roll_temp<0.5&&roll_temp>-0.5&&roll_temp-roll_temp1>0&&count>659) {MoveTime=0;motor_flag=1;}
                else {Omega=2.0*PI*Normalization;motor_flag=0;}
        }
        A=atan((25/H))*57.2958;
        Ax=A*cos((u32)angle*0.017453);
        Ay=A*sin((u32)angle*0.017453);
        set_x=Ax*sin(Omega);
  set_y=Ay*sin(Omega);
        M1_PWM = PID_Adjust(set_x,pitch_temp,500,0.0,0);
        M2_PWM = PID_Adjust(set_y,roll_temp,500,0.25,0);

        if(M1_PWM > 3000)  M1_PWM = 3000;
        if(M1_PWM < -3000) M1_PWM = -3000;
        if(M2_PWM > 3000)  M2_PWM = 3000;
        if(M2_PWM < -3000) M2_PWM = -3000;

        MotorMove(M1_PWM,M2_PWM);

        OutData[0]=set_x*100;
        OutData[1]=pitch_temp*100;
//        OutData[3]=motor_flag*1000;
        OutData[2]=set_y*100;
        OutData[3]=roll_temp*100;
        OutPut_Data();
}
//任务四
void Mode_3(void){
        if((pitch_temp>-45&&pitch_temp<45)||(roll_temp>-45&&roll_temp<45)){
                M1_PWM = PID_Adjust(0,pitch_temp,175,0,0);      // 150
                M2_PWM = PID_Adjust(0,roll_temp,175,0,0);       //150
                if(M1_PWM > 3000)  M1_PWM = 3000;
                if(M1_PWM < -3000) M1_PWM = -3000;
                if(M2_PWM > 3000)  M2_PWM = 3000;
                if(M2_PWM < -3000) M2_PWM = -3000;
        }
        else {
                M1_PWM=0;
                M2_PWM=0;
        }
        MotorMove2(M1_PWM,M2_PWM);
        OutData[0]=pitch_temp*100;
        OutData[3]=roll_temp*100;

        OutPut_Data();
}
//任务五
void Mode_4(void){
        float phase;
        MoveTime=MoveTime+5;
        Normalization=MoveTime/priod;
        if((pitch_temp<0.5&&pitch_temp>-0.5&&pitch_temp-pitch_temp1>0)&&count>659*2) {MoveTime=0;motor_flag=1;}   //||(roll_temp<0.5&&roll_temp>-0.5&&roll_temp-roll_temp1>0))   &&(roll_temp<(A+2)&&roll_temp>(A-2))
        else { Omega=2.0*PI*Normalization; motor_flag=0; }
        A=atan((R/H))*57.2958;
        phase=PI/2.0;
        set_x=A*sin(Omega);
  set_y=A*sin(Omega+phase);  //phase
        M1_PWM = PID_Adjust(set_x,pitch_temp,240,0,0);       // 250
        M2_PWM = PID_Adjust(set_y,roll_temp,200,0.15,0);       //   250    0.2525

        if(M1_PWM > 3000)  M1_PWM = 3000;
        if(M1_PWM < -3000) M1_PWM = -3000;
        if(M2_PWM > 3000)  M2_PWM = 3000;
        if(M2_PWM < -3000) M2_PWM = -3000;

        MotorMove(M1_PWM,M2_PWM);
        OutData[0]=set_x*100;
        OutData[1]=pitch_temp*100;
//        OutData[3]=motor_flag*1000;
        OutData[2]=set_y*100;
        OutData[3]=roll_temp*100;
        OutPut_Data();
}
//画椭圆
void Mode_5(void){
        float phase;
        MoveTime=MoveTime+5;
        Normalization=MoveTime/priod;
        if((pitch_temp<0.5&&pitch_temp>-0.5&&pitch_temp-pitch_temp1>0)&&count>659*2) {MoveTime=0;motor_flag=1;}   //||(roll_temp<0.5&&roll_temp>-0.5&&roll_temp-roll_temp1>0))   &&(roll_temp<(A+2)&&roll_temp>(A-2))
        else { Omega=2.0*PI*Normalization; motor_flag=0; }
        A=atan((20/H))*57.2958;
        phase=PI/4.0;
        set_x=A*sin(Omega);
  set_y=A*sin(Omega+phase);  //phase
        M1_PWM = PID_Adjust(set_x,pitch_temp,340,0,0);       // 340
        M2_PWM = PID_Adjust(set_y,roll_temp,340,0.2525,0);       //   340

        if(M1_PWM > 3000)  M1_PWM = 3000;
        if(M1_PWM < -3000) M1_PWM = -3000;
        if(M2_PWM > 3000)  M2_PWM = 3000;
        if(M2_PWM < -3000) M2_PWM = -3000;

        MotorMove(M1_PWM,M2_PWM);
        OutData[0]=set_x*100;
        OutData[1]=pitch_temp*100;
//        OutData[3]=motor_flag*1000;
        OutData[2]=set_y*100;
        OutData[3]=roll_temp*100;
        OutPut_Data();
}
//界面
void Menu(void){
         flag=0;
         LCD_DrawRectangle(10, 10, 230, 310);
         LCD_ShowString(100,40,200,24,24,"MENU");
         LCD_ShowString(100,100,200,24,24,"mode1");
         LCD_ShowString(100,130,200,24,24,"mode2");
         LCD_ShowString(100,160,200,24,24,"mode3");
         LCD_ShowString(100,190,200,24,24,"mode4");
         switch(KeyScan()){
                        case 12 : {
                                LCD_ShowString(60,100,200,24,24,"->");
                                delay_ms(1000);
                                LCD_Clear(WHITE);
                                while(1){
                                        Set_R();
                                        if(key==11) {
                                                LCD_Clear(WHITE);
                                                mpu_ok_Init();
                                                flag=1;
                                                //TIM_Cmd(TIM5,ENABLE); 使能定时器3                            init_flag=1;
                                                init_flag=1;
                                                LCD_DrawRectangle(10, 10, 230, 310);
                                                LCD_ShowString(100,40,200,24,24,"mode1");
                                                break;
                                        }
                                }
                                while(1){
                                        key=KeyScan();
                                                         if(KEY_Scan(0)==WKUP_PRES)
                                        {
                                                TIM_Cmd(TIM5,ENABLE);    //使能定时器3
                                                init_flag=1;
                                        }
                                        if(key==16){
                                                TIM_Cmd(TIM5,DISABLE); //  关闭定时器3   同时 init_flag==0
                                                init_flag=0;
                                                LCD_Clear(WHITE);
                                                break;
                                        }
                                }
                        }        break ;
                        case 13 : {
                                LCD_ShowString(60,130,200,24,24,"->");
                                delay_ms(1000);
                                LCD_Clear(WHITE);
                                while(1){
                                        Set_angle();
                                        if(key==11) {
                                                LCD_Clear(WHITE);
                                                mpu_ok_Init();
                                                flag=2;
                                                //TIM_Cmd(TIM5,ENABLE); 使能定时器3                            init_flag=1;
                                                init_flag=1;
                                                LCD_DrawRectangle(10, 10, 230, 310);
                                                LCD_ShowString(100,40,200,24,24,"mode2");
                                                break;
                                        }
                                }
                                while(1){
                                        key=KeyScan();
                                                 if(KEY_Scan(0)==WKUP_PRES)
                                        {
                                                TIM_Cmd(TIM5,ENABLE);    //使能定时器3
                                                init_flag=1;
                                        }
                                        if(key==16){
                                                TIM_Cmd(TIM5,DISABLE); //  关闭定时器3   同时 init_flag==0
                                                init_flag=0;
                                                LCD_Clear(WHITE);
                                                break;
                                        }
                                }
                        }                 break ;
                        case 14 : {
                                LCD_ShowString(60,160,200,24,24,"->");
                                delay_ms(1000);
                                LCD_Clear(WHITE);
                                mpu_ok_Init();
                                flag=3;
                                //TIM_Cmd(TIM5,ENABLE); 使能定时器3                            init_flag=1;
                                init_flag=1;
                                LCD_DrawRectangle(10, 10, 230, 310);
                                LCD_ShowString(100,40,200,24,24,"mode3");
                                while(1){
                                        key=KeyScan();
                                                if(KEY_Scan(0)==WKUP_PRES)
                                        {
                                                TIM_Cmd(TIM5,ENABLE);    //使能定时器3
                                                init_flag=1;
                                        }
                                        if(key==16){
                                                TIM_Cmd(TIM5,DISABLE); //  关闭定时器3   同时 init_flag==0
                                                init_flag=0;
                                                LCD_Clear(WHITE);
                                                break;
                                        }
                                }
                        }                        break ;
                        case 15 : {
                                LCD_ShowString(60,190,200,24,24,"->");
                                delay_ms(1000);
                                LCD_Clear(WHITE);
                                while(1){
                                        Set_R();
                                        if(key==11) {
                                                LCD_Clear(WHITE);
                                                mpu_ok_Init();
                                                flag=4;
                                                //TIM_Cmd(TIM5,ENABLE); 使能定时器3                            init_flag=1;
                                                init_flag=1;
                                                LCD_DrawRectangle(10, 10, 230, 310);
                                                LCD_ShowString(100,40,200,24,24,"mode4");
                                                break;
                                        }
                                }
                                while(1){
                                                if(KEY_Scan(0)==WKUP_PRES)
                                        {
                                                TIM_Cmd(TIM5,ENABLE);    //使能定时器3
                                                init_flag=1;
                                        }
                                        key=KeyScan();
                                        if(key==16){
                                                TIM_Cmd(TIM5,DISABLE); //  关闭定时器3    同时 init_flag==0
                                                init_flag=0;
                                                LCD_Clear(WHITE);
                                                break;
                                        }
                                }
                        }                 break ;
                        default:break;
                }
}
//模式1
void mode1(void){
        int key=0;
        LCD_Clear(WHITE);
        while(1){
                key=KeyScan();
                while(a==0){
                        Set_R();
                }
                if(key==13){
                        LCD_Clear(WHITE);
                        LCD_DrawRectangle(10, 10, 230, 310);
                        LCD_ShowString(100,40,200,24,24,"mode1");
                        show_angle();
                        flag=1;
                        init_flag=1;
                }
                if(key==16){
                        init_flag=0;
                        a=0;
                        LCD_Clear(WHITE);
                        return;
                }
        }
}
//模式2
void mode2(void){
        int key=0;
        LCD_Clear(WHITE);
        while(1){
                key=KeyScan();
                while(a==0){
                Set_angle();
                }
                if(key==13){
                        LCD_Clear(WHITE);
                        flag=2;
                        init_flag=1;
                        LCD_DrawRectangle(10, 10, 230, 310);
                        LCD_ShowString(100,40,200,24,24,"mode2");
                        show_angle();
                        init_flag=1;
                }
                if(key==16){
                        init_flag=0;
                        a=0;
                        LCD_Clear(WHITE);
                        return;
                }
        }
}
//模式3
void mode3(void){
        int key=0;
        LCD_Clear(WHITE);
        while(1){
                key=KeyScan();
                flag=3;
                LCD_DrawRectangle(10, 10, 230, 310);
          LCD_ShowString(100,40,200,24,24,"mode3");
                show_angle();
                init_flag=1;
                if(key==16){
                        init_flag=0;
                        LCD_Clear(WHITE);
                        return;
                }
        }
}
//模式4
void mode4(void){
        int key=0;
        LCD_Clear(WHITE);
        while(1){
                key=KeyScan();
                while(a==0){
                Set_R();
                }
                if(key==13){
                        LCD_Clear(WHITE);
                        flag=4;
                        LCD_DrawRectangle(10, 10, 230, 310);
                        LCD_ShowString(100,40,200,24,24,"mode4");
                        show_angle();
                        init_flag=1;
                }
                if(key==16){
                        init_flag=0;
                        a=0;
                        init_flag=0;
                        LCD_Clear(WHITE);
                        return;
                }
        }
}
//模式5
void mode5(void){
        int key=0;
        LCD_Clear(WHITE);
        while(1){
                key=KeyScan();
                flag=5;
                LCD_DrawRectangle(10, 10, 230, 310);
          LCD_ShowString(100,40,200,24,24,"mode5");
                show_angle();
                init_flag=1;
                if(key==16){
                        init_flag=0;
                        LCD_Clear(WHITE);
                        return;
                }
        }
}
//菜单
void Menu1(void){
        int key=0,flag=0;
        while(1){
                key=KeyScan();
                if(key==12){
                        LCD_Fill(60,100,100,250,WHITE);
                        flag ++;
                        if(flag==6) flag=1;
                }
                if(flag==1) LCD_ShowString(60,100,200,24,24,"->");
                else if(flag==2) LCD_ShowString(60,130,200,24,24,"->");
                else if(flag==3) LCD_ShowString(60,160,200,24,24,"->");
                else if(flag==4) LCD_ShowString(60,190,200,24,24,"->");
                else if(flag==5) LCD_ShowString(60,220,200,24,24,"->");
                if(key==11&&flag==1){
                        mode1();
                }else if(key==11&&flag==2){
                        mode2();
                }else if(key==11&&flag==3){
                        mode3();
                }else if(key==11&&flag==4){
                        mode4();
                }else if(key==11&&flag==5){
                        mode5();
                }
                LCD_DrawRectangle(10, 10, 230, 310);
                LCD_ShowString(100,40,200,24,24,"MENU");
                LCD_ShowString(100,100,200,24,24,"mode1");
                LCD_ShowString(100,130,200,24,24,"mode2");
                LCD_ShowString(100,160,200,24,24,"mode3");
          LCD_ShowString(100,190,200,24,24,"mode4");
                LCD_ShowString(100,220,200,24,24,"mode5");
        }
}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500000
        LED_Init();                                        //初始化LED
        KEY_Init();                                        //初始化按键
        KEY1_Init();
         LCD_Init();                                        //LCD初始化
        MPU_Init();                                        //初始化MPU6050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TIM3_PWM_Init(3000,0);        //84M/84=1Mhz的计数频率,重装载值500,所以PWM频率为 1M/500=2Khz.
        TIM5_Int_Init(1000-1,84-1);//定时器3初始化  计数频率为1Mhz,PWM频率为 1M/1000=1Khz.  1ms进一次中断
        mpu_ok_Init();
        TIM_Cmd(TIM5,ENABLE);    //使能定时器3
         while(1)
        {
//                 if(KEY_Scan(0)==WKUP_PRES)
//                {
//                        TIM_Cmd(TIM5,ENABLE);    //使能定时器3
//                        init_flag=1;
//                }
                Menu1();
        }
}

网友A(2019-11-28):
可以加qq交流一下吗,有些程序感觉有点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