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大神,Proteus元件库里没有74hc595芯片,怎么解决?

楼主(2019-08-03):
我用的是Protues7.8,求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输入595就能搜索到2种,版本7.8 SP2

楼主:
不好意思,补充一下,元件库里是14脚的,我看的教程里是16脚的

网友B:
上网查芯片尺寸自己画

网友C:
74HC595很普通的元件 ,有的。

网友D:
有74ls595 74hc595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人,少的两个引脚是VCC和GND,应该不影响使用。

网友E:
直接查找595芯片即可,hc之类只是不同公司的不同标注罢了,效果相差不大,有的是直接输出,有的是输出反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