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LCD1602仿真正确,实物只亮不显示?

楼主(2019-08-03):
仿真的程序不能用于实物中么?

网友A:
有区别,实际与模拟高低电平的逻辑值不同

网友A:
你检查过你的连线吗

网友B:
拨动RP1调节显示灰度

网友C:
仿真行实物不一定行,反之亦然

如图,P0 要接上拉电阻,液晶屏还要接对比度电位器,背光灯,40,31

网友D:
有可能是你的端口设置有问题,也有可能是你的显示程序有问题,毕竟仿真和真实做出来毕竟不一样,你在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E:
仿真对时序要求不高,实物要求高的。

网友F:
我建议你好好检查一下你的电路

网友G:
VEE接一个滑动变阻器,调节VEE的电压就好了

网友H:
仔细看一下应该硬件线路问题,仿真好多的线路可以省略不用接上的,
程序能够仿真说明没有问题的.
第1引脚:GND为电源地
第2引脚:VCC接5V电源正极
第3引脚:V0为液晶显示器对比度调整端,接正电源时对比度最弱,
接地电源时对比度最高(对比度过高时会 产生“鬼影”,
使用时可以通过一个10K的电位器调整对比度)。

第15引脚背光正极,第16引脚背光负极。

网友H:
看看1,2,3,15,16

网友I:
有可能仿真LCD1602模型与实物不一致,TFT-lcd 2.2 ili1942遇到过横竖屏寄存器指令不一致

网友J:
事物的话   首先考虑的是接线以及接线位置问题   题主这个情况   应该就是此类问题   正常情况下接上电之后  他会有一个一个的白点    但是题主的   显示屏什么都没有   建议  好好检查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我把VO接了一个电位器已经显示了

网友K:
如果程序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硬件的问题,这个屏幕显示背光需要调节有时候才能正常显示

网友L:
可以用于实物啊,你看一下你的连线或者是程序里引脚没对上

网友M:
显示屏坏的

网友N:
在硬件上走通的程序再仿真绝对没有问题,仿真正确的实际未必行,所以叫仿真而非真实。

网友O:
可能是清屏没有清好 可以多用几条清屏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检查过你的连线吗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P(2019-11-25):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

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Q:
仿真成功还真不一定能做出来

网友Q:
仿真是很理想的情况下的结果

网友Q:
但是仿真不成功做出来肯定不行

网友R(2020-03-24):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我把VO接了一个电位器已经显示了

是引脚3么?你电位器给引脚3接的几V电压

网友S: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

请问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这问题

网友T:
1602不显示一般就是阻值问题,接上变阻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