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开关 220V供电+485通信+DS18B20+继电器控制电路+蜂鸣器电路PCB+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9-08-03):
   本来想着做一块红外遥控的开关,来控制家里面的灯,在做的过程中,不断增加了一些功能,最后做成了一块开发板

原理图:
原理图PDF
板子的PCB图:

PCB源文件:

代码: 源程序.zip (788.14 KB, 下载次数: 54)   源程序用于测试开发板各个部分的功能。(3P端子用于接温度传感器或者红外接收头)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 "ds18b20.h"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wendu;

uchar cmd[12]={'\0'};
uchar str[]={'0','0','\0'};
uchar str1[]="℃  \n";

uchar cmd_count = 1;//字符数量计数器
uchar max_length = 10;//最大接收字符长度
uchar cmd_length = 0;//记录字符串长度

P3M1 = 0x00;//0000 0000
P3M0 = 0X04;//0000 0100

sbit IR=P3^2;                          //红外接口标志
sbit LED1 = P1^0;//指示
sbit LED2 = P1^1;//运行
//sbit JDQ = P2^3;//继电器
sbit FMQ = P2^2;//蜂鸣器
bit  write=0;//写24C02的标志;
sbit sda=P2^0;//数据线
sbit scl=P2^1;//时钟线
sbit RST=P2^5;   //时钟  不需要,可以关掉
sbit CS_DA =P2^4 ;  //HJ-3G DAC HL-1不需要,可以关掉
sbit JD=P0^6;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DuanMa[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显示段码值0~9
unsigned char  irtime;        //红外用全局变量

bit irpro_ok,irok;
unsigned char IRcord[4];
unsigned char irdata[33];

unsigned char Ir_work();
void Ircordpro(void);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510;y>0;y--);
}
void tim0_isr (void) interrupt 1
{
  irtime++;  //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
}

void EX0_ISR (void)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接收红外信号处理
        static bit startflag;                //是否开始处理标志位

        if(startflag)
        {
                if(irtime<63&&irtime>=33)//引导码 TC9012的头码,9ms+4.5ms
            i=0;
                    irdata[i]=irtime;//存储每个电平的持续时间,用于以后判断是0还是1
                    irtime=0;
                    i++;
                           if(i==33)
                      {
                                  irok=1;
                                i=0;
                          }
        }
        else
        {
                irtime=0;
                startflag=1;
        }
}

void TIM0init(void)//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02;//定时器0工作方式2,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TH0=0x00; //重载值
        TL0=0x00; //初始化值
        ET0=1;    //开中断
        TR0=1;
}
void uart_init()
{
以下是使用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SCON=0x50; //[bit6:5]SM1 SM2 = 1 0;[bit4]REN=1
        AUXR=0x11; //[bit4]BRTR=1,允许独立波特率发生器运行;[bit0]SIBRS=1,独立波特率作为串口1的波特率发生器,此时定时器1释放
        BRT=0XF4;   //独特波特率发生器定时器(产生波特率9600)
        EA=1;
        //ES=1;
        TMOD = 0x20;//定时器1 工作模式2
        TH1 = TL1 = 0XFD;//9600

        SCON = 0X40;
        //SM0 = 0;SM1 = 1;//方式1 8位波特率可变
        REN = 1;

        EA = 1;
        ES = 1;//关闭串口中断,防止程序进入中断,无法正常工作。
        TR1 = 1;
}
void EX0init(void)
{
        IT0 = 1;   //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INT0 (P3.2)
        EX0 = 1;   //使能外部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unsigned char Ir_work()//红外键值散转程序
{
        unsigned char temp = 0;
       switch(IRcord[2])//判断第三个数码值
                 {
                         case 0x0c:temp = 1;break;//1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case 0x18:temp = 2;break;//2
                         case 0x5e:temp = 3;break;//3
                         case 0x08:temp = 4;break;//4
                         case 0x1c:temp = 5;break;//5
                         case 0x5a:temp = 6;break;//6
                         case 0x42:temp = 7;break;//7
                         case 0x52:temp = 8;break;//8
                         case 0x4a:temp = 9;break;//9
             default:break;
                         }

                  irpro_ok=0;//处理完成标志
                return temp;
}
void Ircordpro(void)//红外码值处理函数
{
        unsigned char i,j,k,cord,value;
        k=1;
        for(i=0;i<4;i++)      //处理4个字节
        {
                for(j=1;j<=8;j++) //处理1个字节8位
                {
                        cord=irdata[k];
                        if(cord>7)//大于某值为1,这个和晶振有绝对关系,这里使用12M计算,此值可以有一定误差
                        value=value|0x80;
                        if(j<8)
                        {
                                value>>=1;
                        }
                        k++;
                }
                IRcord[i]=value;
                value=0;
        }
        irpro_ok=1;//处理完毕标志位置1
}
//void bee()
//{
//        FMQ = 1;
//        delay1ms(100);
////        FMQ = 1;
////        delay1ms(1000);
//}

void delay()
{ ;; }
void start()  //开始信号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da=0;
        delay();
}
void stop()   //停止
{
        sda=0;
        delay();
        scl=1;
        delay();
        sda=1;
        delay();
}
void respons()  //应答
{
        uchar i;
        scl=1;
        delay();
        while((sda==1)&&(i<250))i++;
        scl=0;
        delay();
}
void init()
{
   RST=0; //总线时钟低电评
   CS_DA =0 ;
        sda=1;
        delay();
        scl=1;
        delay();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scl=0;
            delay();
                sda=CY;
                delay();
                scl=1;
                delay();
        }
        scl=0;
        delay();
        sda=1;
        delay();
}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k;
        scl=0;
        delay();
        sda=1;
        delay();
        for(i=0;i<8;i++)
        {
                scl=1;
                delay();
                k=(k<<1)|sda;
                scl=0;
                delay();
        }
        return k;
}
void write_add(uchar address,uchar date)
{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write_byte(date);
        respons();
        stop();
}
uchar read_add(uchar address)
{
        uchar date;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start();
        write_byte(0xa1);
        respons();
        date=read_byte();
        stop();
        return date;
}

void Buzzer(uint Number,uchar Time)          //可以选择鸣响次数和音频
{
        uchar h,j;
        uint i ;
        for (h = 0; h < Number; h ++)
        {
                for (i = 0; i < Time; i ++)
                {
                        FMQ = ~FMQ;              //BUZZER取反
                        for (j = 0 ; j < 100 ; j ++);   //需要产生方波,调节音频
                }
                delay1ms(10);                         //间隔时间
        }
        FMQ = 0;                      //注意PNP=0;NPN=1关闭蜂鸣器,否则三极管电流会很大。
}

void send_char(unsigned char *str)
{
        while(*str != '\0')
        {
                SBUF = *str;
                while(TI == 0);
                TI = 0;
                str++;
        }
}

uchar wendu_filter(uchar count)
{
        uchar i=0;
        uint  sum = 0;
        for(i=0;i<count;i++)
        {
                sum += ((uchar)(rd_temperature()));
        }
        return (uint)(sum/count);
}

void main(void)
{
        uchar temp,high,med,low,min;
//        uint wendu;
//        uchar str[]={'0','0','\0'};
//        uchar str1[]="℃  ";
        uchar str2[]="send 1 and receive temperature\n";
        uchar str5[12]={'\0'};
        uchar i,rev_flag=0;

        init();

        EX0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
        TIM0init();//初始化定时器
        uart_init(); //定时器1 工作模式2
        while(!init_ds18b20())//初始化失败
                LED1 = 0;
        TMOD = 0X22;//LED1 = 1;JDQ = 0;

        write_add(2,2);
        delay1ms(50);
        FMQ = 0;
        delay1ms(100);
//        FMQ = 0;
        while(1)//主循环
        {
                if(irok)                        //如果接收好了进行红外处理
                {
                        Ircordpro();
                        irok=0;
                }
                if(irpro_ok)                   //如果处理好后进行工作处理,如按对应的按键后显示对应的数字等
                {
                        temp = Ir_work();
                        if(temp == 1)
                        {
                                JDQ = 1;
                                Buzzer(20,10);
                        }
                        if(temp == 2)
……………………

楼主:
第一次发帖子,希望和大家交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