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看门狗复位后能否重新回到原死机处继续执行程序?

楼主(2019-08-03):
可否实现如下功能:
当检测到程序跑飞、死机,单片机复位,复位后重新回到原死机处继续执行程序?

网友A:
单片机复位分冷启动复位和热启动复位,看门狗复位属热启动复位中的一种。当复位后会使系统从用户应用程序区0000H处开始执行用户程序。楼主想复位后重新回到原死机处继续执行程序根本做不到。只能通过编程技巧尽可能避免运行出错,也可以动态记录运行状态,数据保存在EEPROM中。复位后读取保存的数据来判断继续执行那些程序。

网友B:
关键你得有死机前环境参数,因此你要定时保存环境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复位分冷启动复位和热启动复位,看门狗复位属热启动复位中的一种。当复位后会使系统从用户应用程序区 ...

谢谢,复位后读取保存的数据来判断继续执行程序

网友C(2020-04-10):
不会 从头再来但是不会吧所有寄存器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