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51单片机控制蓝牙模块HC-05控制LED灯的状态,但不知道为什么不行?

楼主(2019-08-03):
想用51控制蓝牙模块HC-05控制LED的状态。但不知道为什么不行,只有led3会亮和灭。好像只执行了send函数里的内容,led3会随着每发送一个字节就亮灭的状态变化,switch里的现象没有出现。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tmp;
unsigned int c=0;

sbit led1=P2^2;
sbit led2=P2^3;
sbit led3=P2^4;

void init();
void send(unsigned char a);
void ctrl()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RI==1)
                  {
                   RI = 0;
                  tmp = SBUF;
                                  ctrl();
                                  }
          }
}

void init()        //′®¿ú3õê¼»ˉ
{
                   ES=0;
                  SCON = 0x50;
                  TMOD = 0x20;
          TH1=TL1=0xFD;

          PCON &= 0x7f;
          TR1 = 1;

                  TI=0;
                  RI=0;

                  //EA=0;
              ES=1;

          led1=0;
                  led2=0;
                  led3=0;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a
{
        TI=0;
        SBUF=a;
        while(TI==0);
        TI=0;

        if(c%2)
         led3=1;
        else
         led3=0;
        c++;
}

void ctrl()
{
                                    switch(tmp)
                                  {
                                          case '1':
                                                led1=1;
                                                send(tmp);
                                                break;
                                        case '2':
                                                 led2=1;
                                                 send(tmp);
                                                 break;
                                        case '3':
                                                 led1=0;
                                                 led2=0;
                                                 send(tmp);
                                                 break;
                                        case '4':
                                                  led1=1;
                                                  led2=1;
                                                  send(tmp);
                                                  break;
                                        case '5':
                                                led3=0;
                                                send(tmp);
                                                break;
                                        default:
                                                  led1=1;
                                                  led2=1;
                                                  led3=1;
                                                  send(tmp);
                                  }
}

网友A:
先试不用蓝牙用串口能否正常控制,再加蓝牙试,一步步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试不用蓝牙用串口能否正常控制,再加蓝牙试,一步步来。

测试了,串口通信是正常的。但它不能执行switch里面的内容,不能根据我发送的内容执行让led1,led2改变状态。但它执行了send里的内容,led3会随着我发送字节而出现亮灭交替。

网友B:
case '1' 指的是 ASCII 1, 改成  case 1 就能收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试了,串口通信是正常的。但它不能执行switch里面的内容,不能根据我发送的内容执行让led1,led2改变状 ...

那就先直接用串口把功能调正常

网友C(2021-06-08):
引用 网友A:
那就先直接用串口把功能调正常

请问我想将HC-05接在5V工作电压的STC89C52单片机上,是可以直接接,还是需要降压处理,资料里说需要LDO处理,请大神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