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文件怎么转换为bin格式文件

楼主(2019-08-04):
音频文件怎么转换为bin格式文件,在线等大神回复,跪谢!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目的,网上搜了一下,貌似没有

网友B:
BIN文件是一种镜相文件格式 ,可以用虚拟光驱软件制作出来或者打开

网友C:
用格式工厂转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目的,网上搜了一下,貌似没有

网上这方面的资料很少,我有一个设备要用到的配音格式是BIN,我不知道怎么把MP3转换成BIN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格式工厂转换啊

不是格式工厂能做的事,这个比你想象中的复杂

网友D:
将文件后缀直接改为“.BIN”,就可以当作BIN格式文件来存取或读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