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测电压显示在12864上外接一个led当电压大于3V变暗

楼主(2019-08-04):
注释接口那边不准确,自己判断吧

/*********************************************************
程序功能:MCU的片内ADC对P6.0端口的电压进行转换
          将模拟电压值显示在1602液晶上。
----------------------------------------------------------
测试说明:调节电位器W1的旋钮观察液晶显示数字变化。
*********************************************************/
#include  <msp430F149.h>
#include  "cry12864.h"
#include  "cry12864.c"
#include  "LED.c"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define   Num_of_Results   32

uchar shuzi[] = {"0123456789."};
uchar tishi[] = {"voltage:"};

static uint results[Num_of_Results];    //保存ADC转换结果的数组                                                     // is not used for anything.
void Trans_val(uint Hex_Val);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关闭看门狗

  /*下面六行程序关闭所有的IO口*/
    P1DIR = 0XFF;P1OUT = 0XFF;
    P2DIR = 0XFF;P2OUT = 0XFF;
    P3DIR = 0XFF;P3OUT = 0XFF;
    P4DIR = 0XFF;P4OUT = 0XFF;
    P5DIR = 0XFF;P5OUT = 0XFF;
    P6DIR = 0XFF;P6OUT = 0XFF;

  P6DIR |= BIT2;P6OUT |= BIT2;              //关闭电平转换
  P5DIR|=BIT5;P5OUT&=~BIT5;               //关闭数码管显示
  P6DIR|=BIT6;P6OUT&=~BIT6;                 //半闭数码管显示
  P6DIR|=BIT5;P6OUT&=~BIT5;                 //半闭数码管显示
  LcdReset();                               //复位1602液晶
  DispNChar(0,0,7,tishi);                  //显示提示信息
  Disp1Char(12,1,'V');                      //显示电压单位
  P6SEL |= 0x01;                            // 使能ADC通道
  ADC12CTL0 = ADC12ON+SHT0_8+MSC;           // 打开ADC,设置采样时间
  ADC12CTL1 = SHP+CONSEQ_2;                 // 使用采样定时器
  ADC12IE = 0x01;                           // 使能ADC中断
  ADC12CTL0 |= ENC;                         // 使能转换
  ADC12CTL0 |= ADC12SC;                     // 开始转换

  _EINT();
  LPM0;

}

/*******************************************
函数名称:ADC12ISR
功    能:ADC中断服务函数,在这里用多次平均的
          计算P6.0口的模拟电压数值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static uint index = 0;

  results[index++] = ADC12MEM0;               // Move results
  if(index == Num_of_Results)
  {
        uchar i;
        unsigned long sum = 0;

        index = 0;
        for(i = 0; i < Num_of_Results; i++)
        {
            sum += results[i];
        }
        sum >>= 5;                            //除以32

        Trans_val(sum);
  }
}

/*******************************************
函数名称:Trans_val
功    能:将16进制ADC转换数据变换成三位10进制
          真实的模拟电压数据,并在液晶上显示
参    数:Hex_Val--16进制数据
          n--变换时的分母等于2的n次方
返回值  :无
********************************************/
void Trans_val(uint Hex_Val)
{
    unsigned long caltmp;
    uint Curr_Volt;
    uchar t1,i;
    uchar ptr[4];

    caltmp = Hex_Val;
    caltmp = (caltmp << 5)+(caltmp << 4)+(caltmp << 1);           //caltmp = Hex_Val * 33
    caltmp = (caltmp <<3) + (caltmp << 1);     //caltmp = caltmp * 10

    Curr_Volt = caltmp >> 12;
    if(Curr_Volt>300)
             {
               P6OUT = ~(P6OUT&BIT1);
             }
             //Curr_Volt = caltmp / 2^n
    ptr[0] = Curr_Volt / 100;                   //Hex->Dec变换
    t1 = Curr_Volt - (ptr[0] * 100);
    ptr[2] = t1 / 10;
    ptr[3] = t1 - (ptr[2] * 10);
    ptr[1] = 10;                                //shuzi表中第10位对应符号"."
    //在液晶上显示变换后的结果

    for(i = 0;i < 4;i++)
     Disp1Char((8+ i),1,shuzi[ptr[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