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佬单片机怎么一次调用一个数的字模来显示?

楼主(2019-08-04):
char code ascii_table_8x16[10][16]={
0xF8,0xF8,0x0C,0xC4, 0x0C,0xF8,0xF0,0x00, 0x03,0x07,0x0C,0x08, 0x0C,0x07,0x03,0x00,  //-0-
0x00,0x10,0x18,0xFC, 0xFC,0x00,0x00,0x00, 0x00,0x08,0x08,0x0F, 0x0F,0x08,0x08,0x00,  //-1-
0x08,0x0C,0x84,0xC4, 0x64,0x3C,0x18,0x00, 0x0E,0x0F,0x09,0x08, 0x08,0x0C,0x0C,0x00,  //-2-
0x08,0x0C,0x44,0x44, 0x44,0xFC,0xB8,0x00, 0x04,0x0C,0x08,0x08, 0x08,0x0F,0x07,0x00,  //-3-

0xC0,0xE0,0xB0,0x98, 0xFC,0xFC,0x80,0x00, 0x00,0x00,0x00,0x08, 0x0F,0x0F,0x08,0x00,  //-4-
0x7C,0x7C,0x44,0x44, 0x44,0xC4,0x84,0x00, 0x04,0x0C,0x08,0x08, 0x08,0x0F,0x07,0x00,  //-5-
0xF0,0xF8,0x4C,0x44, 0x44,0xC0,0x80,0x00, 0x07,0x0F,0x08,0x08, 0x08,0x0F,0x07,0x00,  //-6-
0x0C,0x0C,0x04,0x84, 0xC4,0x7C,0x3C,0x00, 0x00,0x00,0x0F,0x0F, 0x00,0x00,0x00,0x00,  //-7-
...
};
有数字库,想实现通过定义一个变量i,当i获得一个值的时候,能通过调用相应数字的模来显示出i
请问大佬,怎么办?

网友A:
你这个是二维的数组,最好用两个变量吧。

网友B:
SEND_BUF=CharTab[DisBuf[i]];  SEND_BUF是变换过来的字模,CharTab是按ASCII顺序放的字模数组,DisBuf[i]]是想要显示的字符比如 0 .

网友C:
1、先写一个子程序:输入为地址S_ADD,输出为显示以S_ADD开始的字库文字。
2、将你欲显示的文字按一定的序列排列好(字模),序号 I 可以用来代列表汉字。
3、这时候,你就可以实现通过定义一个变量 i 来显示它了。
方法是:通过 i 计算出这个字模的地址 S_ADD (= i * 字模字节数) ,再调子程序显示。

网友D:
用行指針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