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电梯变频器EV-ECD01-4T0075故障通病》

楼主:
日立HGP电梯变频器EV-ECD01-4T0075这款机器使用6-8年以上就会出故障,故障有电梯运行抖动,上电无显示电源不启动,上电显示PoFF,运行主板报110故障,爆电容,爆模块,电梯上行正常下行报故障。我们专业维修这个变频器,通常马上修好,维修更换老化原件可以再用很久

网友A(2020-10-13):
维修了不少EV-ECD01-4T0150、EV-ECD01-4T0110电梯变频器,多数是烧坏制动模块APT60GF120其驱动电路!有时整流模块及充电电阻也烧坏了,本身性能不好是其主要原因,另有一个原因是运行接触器触点打火,电压波动大,所以要以经常检查这接触器,定期清洗其触点,但这个很多电梯保养公司都没有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