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关于内存不够及如何分配内存的问题,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9-08-04):
刚刚开始学习DSP,自己建的工程,编译了一下出现这个错误,在网上找了找解决方案,不知道怎么修改,有没有精通DSP的大神可以帮一下忙?

网友A:
既然是刚开始学,建议你学习STM32F4或者STM32H7系列,学的人多,资料也好找.官方提供的DSP库非常强大,比如做一些类似音乐频谱之类的小项目,直接调用库函数就行了.而且还开源,结合官方现在大力推行的CUBE,使用熟练了基本可以跳过繁杂且难记外设设置代码.直接写功能实现这部分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刚开始学,建议你学习STM32F4或者STM32H7系列,学的人多,资料也好找.官方提供的DSP库非常强大,比如做一 ...

谢谢您的建议,我之前也学过32单片机,但是现在我们老师要求用DSP,所以我现在还得用DSP,请问您能帮我看看这个问题吗?

网友B:
先读通并了解你所使用的DSP功能及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