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学习版做红外遥控小车,不能持续用遥控器。

楼主(2019-08-04):
为什么红外遥控不是按着的时候车才前进呢。这个问题我觉得问的很好,于是我花了两个小时上网查资料时才发现,我解决不了。因为遥控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当你按下一个键,它会发出信号,经检测没有错误之后它就会发送一个码值。单片机这边经过解码接收到这个码值之后就会根据码值跳转对应的函数,然后做出相应动作。但是,当你按着不放的时候的时候,遥控器会接着发一个重复码。然后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获取这个重复码。。。所以如果你知道怎么获取的话,我们可以交流交流心得。

网友A:
第一:重复码的格式是由9ms的AGC高电平和4.5ms的低电平及一个560us的高电平组成
第二:110ms为周期的重复码

网友B:
你如果试过自己编写解码程序我相信你会觉得重复码很容易获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一:重复码的格式是由9ms的AGC高电平和4.5ms的低电平及一个560us的高电平组成
第二:110ms为周期的重复 ...

错了是重复码的格式是由9ms的AGC高电平和2.25ms的低电平及一个560us的高电平组成,周期是110ms,,根据这个就可以写长按几秒之后还收到重复码说明长按执行前进的功能,,如果失败了就停止

网友D:
因为解码程序是你抄的,所以不会解重复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