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修改程序 error C267: 'write_date':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楼主(2019-08-04):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0[]="Welcome!";
uchar code table1[]="I Love You!";

uchar num;
sbit lcden=P2^2;                //液晶使能端
sbit lcdrs=P2^0;               //液晶数据命令选择端
//声明子函数
void delayms(uint xms);            //延时函数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液晶写命令函数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液晶写数据函数
void led_init();                //液晶初始化函数
void t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

void delayms(uint xms)//延时函数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11.0592MHZ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液晶写命令函数
{
    lcdrs=0;
    P0=com;
    delayms(5);
    lcden=1;
    delayms(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液晶写数据函数
{
    lcdrs=1;
    P0=date;
    delayms(5);
    lcden=1;
    delayms(5);
    lcden=0;
}

void led_init()//液晶初始化函数
{
    lcden=0;
    write_com(0x38);            //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c);            //设置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com(0x06);            //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
    write_com(0x01);            //显示清0,数据指针清0
    //write_com(0x80);            //显示欢迎界面
}

void main()
{
    led_init();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1;num++)
    {
        write_date(table0[num]);
        delayms(5);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3;num++)
    {
        write_date(table1[num]);
        delayms(5);
    }
    while(1);
}

Re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A51...
compiling 1602.c...
1602.c(61): warning C206: 'write_date':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1602.c(61): error C267: 'write_date':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2

网友A:
兄弟,你也太粗心了吧,前面write_data(),后面是write_date();本来就不同的函数,你把最后的“data”写成“dat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