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转可控的直流电机 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9-08-04):
正反转可通过按键控制直流电机,代码如下
/***************   writer:shopping.w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1   = P3^0;
sbit K2   = P3^1;
sbit K3   = P3^2;
sbit LED1 = P0^0;
sbit LED2 = P0^1;
sbit LED3 = P0^2;
sbit MA   = P1^0;
sbit MB   = P1^1;
void main(void)
{
LED1 = 1;
LED2 = 1;
LED3 = 0;
while(1)
{
   if(K1 == 0)
  {
    while(K1 == 0);
   LED1 = 0;
   LED2 = 1;
   LED3 = 1;
   MA   = 0;
   MB   = 1;
  }
  if(K2 == 0)
  {
    while(K1 == 0)
   LED2 = 0;
   LED3 = 1;
   MA   = 1;
   MB   = 0;
  }
  {
    while(K1 == 0);
   LED1 = 1;
   LED2 = 1;
   LED3 = 0;
   MA   = 0;
   MB   = 0;
  }
}
}

26 正反转可控的直流电机.rar

网友A(2019-09-11):
k2中while后面是k2==0,还有最后一个while没看懂,k1又是正转又是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