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函数#include"uart.c"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9-08-04):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为什么是分号这个在keil里面是不是要单独建一个工程添加

网友A:
一般#include <头文件.h>,不要用.c文件做头文件

网友B:
uart是串口的意思,是串口c文件

网友C:
精而言之,就是“包含uart.c这个文件”到当前程序位置。“工程”及keil你要再理解。

网友D:
一般是包含头文件用的,但是不要包含.c的后缀

网友E:
一般我都写#include“uart.h”,意思是包含uart.h这个头文件(uart通常指串口)

网友F:
include.c不建议这样做,一般include.h文件,这样做需要.c

网友G:
#include< > 引用的是编译器的类库路径里面的头文件。
#include" " 引用的是你程序目录的相对路径中的头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include< > 引用的是编译器的类库路径里面的头文件。
#include" " 引用的是你程序目录的相对路径中的头文 ...

请问这个相对路径怎么理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而言之,就是“包含uart.c这个文件”到当前程序位置。“工程”及keil你要再理解。

意思就是说一个工程包含两个C文件是吗

网友H:
可以包含.h文件

网友I:
调用串口文件的头文件呀

网友J(2020-04-17):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相对路径怎么理解呢

如果你用的是#include “...h” 编译器优先从你.c所在路径查找是否有该.h文件,如果有,引用;如果没有,它回去标准库中找,是否存在该.h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