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7725摄像头 出现全彩面与条纹

楼主(2019-08-04):
STM32单片机,接线下载程序,出现了如图问题,
ALIENTEK的
摄像头OV7725,求解!!!!!!

网友A:
显示的同步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的同步出问题了。

用手按着引脚的位置,才会正常,有什么具体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B:
信号收到干扰了,改为屏蔽线试试,摄像头电源端接一个104电容

网友C:
可以采用STM32F103进行ov7725的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采用STM32F103进行ov7725的调试

是用的STM32F103ZET6板子,不是程序的问题,应该,换了一个一样的就好了,应该是我摄像头后面没有焊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