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学了AD转换,但是不明白什么叫AD值?

楼主(2019-08-04):
什么叫AD值啊    今天学了AD转换 就分了四个种类  然后程序就是显示出电位AD值  光敏AD值什么的  个个都是四位的数
不是AD转换就是显示电压吗 求解

网友A:
AD就是英文Analog和Digita的缩写,AD指ADC(l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转换,模数转换器(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的转换器)

网友B:
你怕是对AD转换有点误解,首先它不是电表,也没人那么聪明,不会直接把你的电压显示出来。它只是个电路而已,你用单片机去读出值后要进行单位的换算。比如你的基准电压是3.3v,AD精度是12位(2^12=4096).那么每v电压就对应 4096/3.3的数值。以上,如果看不太懂要去补一补AD的知识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怕是对AD转换有点误解,首先它不是电表,也没人那么聪明,不会直接把你的电压显示出来。它只是个电路而已 ...

楼上正解

网友D:
虚拟值转换为数字值

网友E:
AD值就是模拟量转数字量的值,如果你的ADC外设精度是12位(0-4096),基准电压为3.3V,那么AD=4096就是测量3.3V的AD值。每一份AD=3.3V/4096=0.805mV。假设你采集得到的AD为3000,那么此时测量出来的电压=3000×0.805mV=2.41V。

网友F:
引用 网友E:
AD值就是模拟量转数字量的值,如果你的ADC外设精度是12位(0-4096),基准电压为3.3V,那么AD=4096就是测量 ...

正解,赞同,回答的精辟!

楼主:
引用 网友E:
AD值就是模拟量转数字量的值,如果你的ADC外设精度是12位(0-4096),基准电压为3.3V,那么AD=4096就是测量 ...

谢谢 知道了 谢谢

网友G:
模拟量对应的数字量的值,范围是0-2的n次方,n是adc位数

网友H:
AD值就是模拟量转换为数字量的一个值,单片机内的AD值检测出来后需要借助LCD1602、数码管等表示出来,也就是楼主所说的AD值经过公示计算所得的电压值(所测电压为模拟量)。

网友I:
AD就是英文Analog和Digita的缩写,,模数转换器

网友I:
模数转换器,那个读出来的值要通过计算temp=(float)adcx*(3.3/4096);

网友J:
分类方式不一样,电位的类似于比较器结果,如输入量程0~3V,对应0~1023,显然大于1.5V,AD值大于211,即AD的第9位为1(一共0~9位),光敏AD意思类似,用光通断表示0和1,ad转换值再乘以你的硬件设置转换比,反求出采样的电压

网友K:
AD,A模拟信号,D数字信号,AD值显示的并不是精确的电压,而是电压被量化后的数值,比如说一个AD类芯片可以最高测量5V的电压输入,输出为8位的数字量,当一个1V的信号输入得到的AD值为1/(5/128)结果为25.6,但要注意25.6并不是整数,所以现在AD芯片只能输出25,也就是11001

网友L:
AD值就是把模拟量电压转换成的数字量,8位就是把电压分成256份,10位就是1024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