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陆电源模块修复记TEA1733不起振(打嗝)

楼主(2019-08-04):
网上淘到科陆双路电源模块一块,(默认坏),收到货简单测了一下,12V这路没问题,5V这路无输出。
经过仔细检测,是5V这路电源芯片(TEA1733)不起振(打嗝):就是芯片1脚电压不断变化,判断为不起振,
就在小立板上,好在板上 元件不多,用数字表逐一检查,最终查出是R6(82K)开路所致,由于手头没有82K电阻,随用100K电阻代换,修复成功!

模块背面

模块背面

模块正面

模块正面

科陆标志

科陆标志

标签

标签

就是它坏了

就是它坏了

网友A(2019-11-06):
请问这块电路板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小立板才是电源控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