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夜灯可以升级控制2个设备交替工作?求电路图

楼主(2019-08-04):
    我是小白一个,上月底无意中进了这个51黑电子论坛,羡慕大大大超级神,自己动手做一些东西,我就也买了些元件,跟着本论坛的基础学习照猫画虎的焊了个光敏感应板子,又买了个红外感应模块,组成了一体的光感红外感应(3.7V锂电电源)。
    今天刚刚做好,就想到了二个问题:
1、在这光感红外的基础上,怎么能实现2个设备交替,人来灯亮,紫外灯灭,人走灯灭,紫外灯亮,材料范围就用电阻+三极管+电容+光敏电阻+红外感应模块。
2.小孩晚上卫生间,要从卧室玄关处开门到走廊再进卫生间,我是在这几个点都按了夜灯,能不能只使用一条长8米的LED灯条,在这个范围内多装几个红外感应来回都可以有小夜灯的效果(写完这第二条,我就想到了这条问题解决办法就是不知道3个3.7V的锂电串联可以当电源吗吗?)

网友A: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肯定可以实现的,不知道你的紫外灯干嘛用的,驱蚊么。电路先用数字电路设计出来,再用二极管三极管电阻电容实现,不好细说,应该不难设计。第二个问题,8米的灯带,你用电池估计够呛,充电也麻烦。你计算下功率,最好接个电源适配器,挺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肯定可以实现的,不知道你的紫外灯干嘛用的,驱蚊么。电路先用数字电路设计出来,再用 ...

我是想用些低压的设备,家中有孩子小,预防万一。
第一个问题:我是想利用夜晚给房间杀菌,医用紫外灯对人有伤害,担心家人不清楚误开,改成红外光感的,这样就没问题了。我是个外行,完全不懂,完全都是百度资料学习,从7月29号才进来看资料,边动手边学习中,白天还要上班,都是下班来着。设计数字线路,对我太高深,只能……
第二个问题:我还是先自己分段来操作吧,一个光敏电阻总控,红外分段,把8米灯分成好几段,乐在自己动手。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还是希望求一个电路图,我先做出来,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用些低压的设备,家中有孩子小,预防万一。
第一个问题:我是想利用夜晚给房间杀菌,医用紫外灯对 ...

楼主最好不要别出心裁在家里安装紫外线、负离子,臭氧等杀菌装置。除非特殊情况,家庭中只要保持正常清洁卫生就可以了,否则弄巧成拙那就得不偿失。多年前某年轻医生夫妇喜得贵子,唯恐染病。在家打造无菌环境。结果孩子常年有恙弱不禁风。辗转求医终得结论,免疫机能发育不良。

网友C:
用适配器才合适,况且安装时可以安装在高处,另外电路图怎么做给你?你是否会自己写程序?你会用什么单片机,各种问题太多了,我觉得你还是去那个宝先购买成熟的电路,然后再自己做

网友D:
第一个问题如果在有一个继电器就更容易实现,第二个恕我直言你点电池带不动这个灯条

网友E:
第一个问题:关键是如何区分来和去。需要用两个传感器A、B,通过A、B动作的先后来判定来和去。
第二个问题:用声、光传感器较为恰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好不要别出心裁在家里安装紫外线、负离子,臭氧等杀菌装置。除非特殊情况,家庭中只要保持正常清洁 ...

谢谢你的善意提醒,我不是要在家中安装,只是想到了这个问题,举个例子好去实现这个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问题如果在有一个继电器就更容易实现,第二个恕我直言你点电池带不动这个灯条

可以给个电路图吗,我是初学者,完全就是在实践中摸索学习中。

网友F:
你的问题都可以实现,购置一个501红外线模块,在输出端附近有一个光敏电阻位置焊上一只光敏电阻,该模块在感应到有人活动时输出端输出高电平,以此高电平去控制灯,而在输出端接一个PNP三极管来控制紫外灯的工作,因为输出端在没有检测到有人活动时输出低电平,PNP三极管或者PMOS管导通。至于3只3.7V锂电池是否可以控制8米LED串,;可以采取DC升压方式获得合适驱动电压,关键是电池容量必须足够。

网友F:
或者你可以通过光耦来隔离驱动市电控制的8米灯串

网友G:
复杂的逻辑可以用单片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