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VL53L0X激光测距程序,oled显示,单位mm,亲测最小距离50mm

楼主(2019-08-05):
VL53L0X激光测距,oled显示,单位mm,亲测最小距离50mm,下载后可直接使用,看现象

#include "VL53L0X.h"

void vl53l0x_send(uchar reg,uchar dat)
{
    I2C_Start();
    I2C_SendByte(address);
    I2C_SendByte(reg);
    I2C_SendByte(dat);
    I2C_Stop();
}

uchar vl53l0x_read(uchar reg)
{
    unsigned char num;
    I2C_Start();
    I2C_SendByte(address); //发送写器件地址
    I2C_SendByte(reg); //发送要读取的地址
                I2C_Stop();
    I2C_Start();
    I2C_SendByte(address+1); //发送读器件地址
    num=I2C_ReadByte(); //读取数据
    I2C_Stop();
    return num;
}

short makeuint16(int lsb, int msb)
{
    return ((msb & 0xFF) << 8) | (lsb & 0xFF);
}
//unsigned short VL53L0X_decode_vcsel_period(short vcsel_period_reg)
//{
//    // Converts the encoded VCSEL period register value into the real
//    // period in PLL clocks
//    unsigned short vcsel_period_pclks = (vcsel_period_reg + 1) << 1;
//    return vcsel_period_pclks;
//}

网友A(2021-03-28):
历经多次尝试、修改,这个程序包1.C文件中距离语句:
dist = makeuint16(gbuf[11], gbuf[10]);
测试结果是 dist = gbuf[11] + 254 x gbuf[10]
在1.2M左右距离有效,距离越远误差越大,常规误差在 1-2CM
学识有限,如有表述错误,还望指正,勿喷。在此附上此芯片的中文手册:

网友B(2025-10-31):
引用 网友C:
你的代码有效果,谢谢

有效果时,0x14寄存器的值是多少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的程序我已下载测试过,还可以,测试距离超过50厘米,显示距离数值不稳定,请问如何让数值超过50厘米以上 ...

测试出来寄存器0x14的值是0x5F;这个正常吗?我测试的距离误差很大呢?

网友E(2024-10-30):
pdf中文描述太少了

网友F(2023-11-21):
谢谢,我来试试这个驱动

网友G(2023-08-22):
为啥我用不了你的测量程序

网友H(2023-07-23):
我来试试这个驱动

网友I:
老师还有没有校准和这个传感器的设置之类的程式分享?

网友J(2023-06-12):
老师,是否有原理图,图片,这样,更方便实物对照

网友K(2021-08-15):
引用 网友D:
你的程序我已下载测试过,还可以,测试距离超过50厘米,显示距离数值不稳定,请问如何让数值超过50厘米以上 ...

您好,请问,用的显示器是哪个,怎么接

网友A(2021-03-26):
代码有问题吧,我无论如此改,或重写,均报错

网友L(2020-09-27):
这是什么芯片

网友M(2020-08-02):
请问楼主距离数据的地址是多少?

网友C(2020-06-30):
你的代码有效果,谢谢

网友N(2020-03-17):
能不能指导指导

网友D(2019-08-28):
50厘米=50CM

网友O:
是50CM还是50mm?

网友D:
你的程序我已下载测试过,还可以,测试距离超过50厘米,显示距离数值不稳定,请问如何让数值超过50厘米以上不读出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