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4*4矩阵键盘程序,无上拉电阻,直接可用

楼主(2019-08-05):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Keyboard.h"
#include "stm32f10x.h"

#define Key_GPIO  GPIOD
#define ReKey     RCC_APB2Periph_GPIOD
#define Key_Hang  0x000f
#define Key_Lie   0x00f0

/**
* 函数功能:矩阵键盘初始化
* 参 数   :无
* 返回值  :无
*/
void KEY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eKey,ENABLE);  //使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Key_Hang;
        GPIO_Init(Key_GPIO,&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Key_Li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Key_GPIO,&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Key_GPIO,Key_Lie);
}

/**
* 函数功能:松手检测
* 参 数   :无
* 返回值  :成功-0  失败-1
*/
uint8_t keyScan(GPIO_TypeDef* GPIOx,uint16_t GPIO_Pin)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x,GPIO_Pin) == 0)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x,GPIO_Pin) == 0);  //松手检测
                        return 0;
        }
        else
                return 1;
}

/**
* 函数功能:按键检测
* 参 数   :无
* 返回值  :int型键值
*/
int Key_Scan(void)
{
        static u16 pin[4]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static uint8_t i = 0;
        int temp = -1;

        GPIO_ResetBits(Key_GPIO,pin[i]);  //轮流置低

        if(keyScan(Key_GPIO,GPIO_Pin_0) == 0)  //如果第一行有按键按下
        {
                switch(i)
                {
                        case 0:return 0;
                        case 1:return 1;
                        case 2:return 2;
                        case 3:return 3;
                }
        }
        else if(keyScan(Key_GPIO,GPIO_Pin_1) == 0)   //如果第二行有按键按下
        {
                switch(i)
                {
                        case 0:return 4;
                        case 1:return 5;
                        case 2:return 6;
                        case 3:return 7;
                }
        }
        else if(keyScan(Key_GPIO,GPIO_Pin_2) == 0)   //如果第三行有按键按下
        {
                switch(i)
                {
                        case 0:return 8;
                        case 1:return 9;
                        case 2:return 10;
                        case 3:return 11;
                }
        }
        else if(keyScan(Key_GPIO,GPIO_Pin_3) == 0)   //如果第四行有按键按下
        {
                switch(i)
                {
                        case 0:return 12;
                        case 1:return 13;
                        case 2:return 14;
                        case 3:return 15;
                }
        }
        GPIO_SetBits(Key_GPIO,pin[i]);  //置高

        i++;
                if(i >= 4)
                        i = 0;
        return tem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