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HVS-AS5-05MA的电压传感器如何使用。

楼主(2019-08-05):
有用过这个霍尔原理的电压传感器吗?他的外围电路是什么?如何计算输入电压?求大神指导。

网友A:
上面的“+”和“-”接待测回路,下面的“+”接5V,“G”接0V,“VR”接2.5V,“V0”为所测量输出电压

网友B:
你的使用说明书哪里去了。
MA和mA相差1000000000倍,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和“-”接待测回路,下面的“+”接5V,“G”接0V,“VR”接2.5V,“V0”为所测量输出电压

这个2.5V必须接的吗?是偏置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使用说明书哪里去了。
MA和mA相差1000000000倍,知道吗。

好吧,真没注意这个问题,不太严谨,是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使用说明书哪里去了。
MA和mA相差1000000000倍,知道吗。

+ - 接220市电,但是VR悬空。出来的电压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