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51芯片一次可控制几个单片机同时工作

楼主(2019-08-05):
    最近在搞单片机组装雕刻机,打印机的事情。目前,一个芯片完全可以控制一个单片机工作,但是当单片机控制两个步进电机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快一个慢。我在考虑是不是由于51单片机是一个cpu,所以一次只能有一个程序在运行。有深入研究过的大神帮忙解答一下吗?
      我有个设想,是不是51单片机可以作为驱动芯片使用,意思是一个51芯片只能控制一个步进电机,就好像arduino上的一个驱动芯片使用?然后多个51芯片进行通信才能组装出一个完整的3d打印机或者雕刻机。
      最后,我很想知道为什么一个芯片只能控制一个步进电机?能帮我解惑吗?

网友A:
1、单片机任何时刻只能运行一个程序。
2、一个单片机控制两个步进电机,时间是足足的,即便控制10个也不成问题。
3、你控制不了两个电机,是你的程序设计不合理。
4、单片机不能直接驱动电机是因为输出电流、电压不能满足电机的需求。
你的硬件、软件基础都不足以支撑你做电机驱动,所以才有此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单片机任何时刻只能运行一个程序。
2、一个单片机控制两个步进电机,时间是足足的,即便控制10个也不成 ...

我指的是同时控制两个步进电机,单个电机控制或者说挨个控制,我也没有问题,现在的关键就是同时控制。

网友B:
并不是一个芯片只能控制一个电机,而是单片机一次只能跑一个程序,如果你想同时控制两个步进电机及以上,任务分配顺序一定要做好,不要让程序在延时函数中空跑浪费时间

网友A:
地板的话100%赞同,请楼主对照一下。

网友C:
我觉得这极有可能是你的上位机程序没做好,漏洞太大导致的

网友D:
每个单片机都是一次只能运行一条程序。问题是是速度的。。像我们电影。也只是一张一张的图片速度快了就相当于里的人物动了。只要单片机运行速度够快就能运行很多东西。。。。。。在给你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像你走路去的上学用十分钟。别人用跑五分钟就能到学校。剩下五分钟可以去喝点水。对于你来说十分钟只能干一件事。别人十分钟就能干两件事

网友D:
一个芯片不止能控制一个电机。很多小玩具车都是用51的。

网友D:
很多玩具小车都是用51控制的。所以51完全都能控制4个步进电机。可以是你程序没有写好。

网友E:
用状态机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