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块液晶用一个单片机,硬件上怎么接线?

楼主(2019-08-05):
硬件接线图:

除了CS管脚分开接的,其他管脚共用,这样接对吗?

楼主:
已解决,硬件电路没有问题。代码魔改一下即可,初始化的时候要将两块液晶一起初始化,之后的操作都跟CS的片选情况有关,比如在第一块液晶中填充矩形,那么片选第一块液晶(CS1置0,低电平使能),第二块液晶(CS2置1,高电平失能)这样就选中第一块液晶,此时再进行填充矩形函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