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双轴摇杆+舵机源程序

楼主(2019-08-05):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adc.h"

float ADC_CH_1=0.0;
float ADC_CH_2=0.0;

static unsigned char TxBuffer[256];
static unsigned char TxCounter=0;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0;
extern void CopeSerial1Data(unsigned char ucData);
void UART2_Put_Char(unsigned char DataToSend);
void UART2_Put_String(unsigned char *Str);
void UART_DM_ReportData(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char duoji0_init[15]={ 0xff, 0x01, 0x00, 0x14, 0x00, 0xff, 0x02, 0x00, 0xdc, 0x05 };  //旋转舵机
unsigned char duoji2_init[15]={ 0xff, 0x01, 0x02, 0x14, 0x00, 0xff, 0x02, 0x02, 0xf4, 0x01 };  //升降舵机
unsigned char duoji4_init[15]={ 0xff, 0x01, 0x04, 0x14, 0x00, 0xff, 0x02, 0x04, 0xd0, 0x07 };  //前后舵机
unsigned char duoji6_init[15]={ 0xff, 0x01, 0x06, 0x14, 0x00, 0xff, 0x02, 0x06, 0xc4, 0x09 };  //机械爪舵机
unsigned char duoji8_init[15]={ 0xff, 0x01, 0x08, 0x14, 0x00, 0xff, 0x02, 0x08, 0xf4, 0x01 };  //升降舵机

unsigned char duoji0_work[15]={ 0xff, 0x01, 0x00, 0x14, 0x00, 0xff, 0x02, 0x00, 0xdc, 0x05 };  //旋转舵机
unsigned char duoji2_work[15]={ 0xff, 0x01, 0x02, 0x14, 0x00, 0xff, 0x02, 0x02, 0xf4, 0x01 };  //升降舵机
unsigned char duoji4_work[15]={ 0xff, 0x01, 0x04, 0x14, 0x00, 0xff, 0x02, 0x04, 0xd0, 0x07 };  //前后舵机
unsigned char duoji6_work[15]={ 0xff, 0x01, 0x06, 0x14, 0x00, 0xff, 0x02, 0x06, 0xc4, 0x09 };  //机械爪舵机
unsigned char duoji8_work[15]={ 0xff, 0x01, 0x08, 0x14, 0x00, 0xff, 0x02, 0x08, 0xf4, 0x01 };  //升降舵机

unsigned char duoji6_open[15]={ 0xff, 0x01, 0x06, 0x14, 0x00, 0xff, 0x02, 0x06, 0xdc, 0x05 };  //机械爪舵机
unsigned char duoji6_close[15]={ 0xff, 0x01, 0x06, 0x14, 0x00, 0xff, 0x02, 0x06, 0xc4, 0x09 };  //机械爪舵机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2_init(void);
//void Delay_Ms(u32 nTime);
void TIM2_Base_Init(u16 Count);
extern float Get_AdcValue(u8 ch);

/*******************变量定义**************************************************/
u32 TimingDelay = 0;
u8 str[30];
u8 flag=0;
u8 flag2=0;
u8 j=0;

u16 pwm=500;
u8 pwm_h=0;
u8 pwm_l=0;

u16 PWM_X=1500;
u16 PWM_Y=500;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3);
}

void duoji_init(void)
{
        UART_DM_ReportData(duoji0_init);
        Delay_Ms (1000);
        UART_DM_ReportData(duoji2_init);
        Delay_Ms (1000);
        UART_DM_ReportData(duoji4_init);
        Delay_Ms (1000);
        UART_DM_ReportData(duoji6_init);
        Delay_Ms (1000);
}

int main(void)
{
  uint8_t j; //定义变量
        u8 key2=0;

        LED_Init();//LED初始化
  KEY_Init();//按键初始化
  SysTick_Init();//延时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usart2_init();
        Adc_Init();
        Delay_Ms (1000);
        duoji_init();
  while (1)
  {
                ADC_CH_1=Get_AdcValue(ADC_Channel_0);  //旋转
                ADC_CH_2=Get_AdcValue(ADC_Channel_1);  //升降

                if(ADC_CH_1>2)
                {
                        PWM_X=PWM_X+11;
                        if(PWM_X>2500)  PWM_X=2500;

                        pwm_h=PWM_X >> 8;
                        pwm_l=PWM_X % 256;
                        duoji0_work[8]=pwm_l;
                        duoji0_work[9]=pwm_h;
                        UART_DM_ReportData(duoji0_work);
                        Delay_Ms (100);
                }
                if(ADC_CH_1<1)
                {
                        PWM_X=PWM_X-11;
                        if(PWM_X<500)  PWM_X=500;

                        pwm_h=PWM_X >> 8;
                        pwm_l=PWM_X % 256;
                        duoji0_work[8]=pwm_l;
                        duoji0_work[9]=pwm_h;
                        UART_DM_ReportData(duoji0_work);
                        Delay_Ms (100);
                }

                if(ADC_CH_2>2)
                {
                        PWM_Y=PWM_Y+11;
                        if(PWM_Y>2500)  PWM_Y=2500;

                        pwm_h=PWM_Y >> 8;
                        pwm_l=PWM_Y % 256;
                        duoji2_work[8]=pwm_l;
                        duoji2_work[9]=pwm_h;
                        UART_DM_ReportData(duoji2_work);
                        Delay_Ms (100);
                }
                if(ADC_CH_2<1)
                {
                        PWM_Y=PWM_Y-11;
                        if(PWM_Y<500)  PWM_Y=500;

                        pwm_h=PWM_Y >> 8;
                        pwm_l=PWM_Y % 256;
                        duoji2_work[8]=pwm_l;
                        duoji2_work[9]=pwm_h;
                        UART_DM_ReportData(duoji2_work);
                        Delay_Ms (100);
                }

                if(!S1)
                {
                        Delay_ms(10);
                        if(!S1)

                        {
                                 while(!S1);//等待按键释放
                                 LED2_REV;

                                        if(key2==0)
                                        {
                                                UART_DM_ReportData(duoji6_open);
                                                Delay_Ms (1000);
                                                key2=1;
                                        }
                                        else if(key2==1)
                                        {
                                                UART_DM_ReportData(duoji6_close);
                                                Delay_Ms (1000);
                                                key2=0;
                                        }

                        }
                }

                ////////////////////////////////////////////
                if(!S2)
                {
                        Delay_ms(10);
                        if(!S2)

                        {
//                                 while(!S2);
//                                 LED3_REV;
//                                pwm=pwm-110;
//                                if(pwm<500)  pwm=500;
//                                pwm_h=pwm >> 8;
//                                pwm_l=pwm % 256;
//                                duoji1_init[8]=pwm_l;
//                                duoji1_init[9]=pwm_h;
//                                UART_DM_ReportData(duoji1_init);
                        }
                }
                //////////////////////////////////////////
                if(!S3)
                {
                        Delay_ms(10);
                        if(!S3)

                        {
//                                 while(!S3);
//                                 LED2_REV;
//                                 LED3_REV;
//                                pwm=pwm+110;
//                                if(pwm>2500)  pwm=2500;
//                                pwm_h=pwm >> 8;
//                                pwm_l=pwm % 256;
//                                duoji1_init[8]=pwm_l;
//                                duoji1_init[9]=pwm_h;
//                                UART_DM_ReportData(duoji1_init);

                        }
                }
        ///////////////////////////////////////////
         if(S4)
                {
                        Delay_ms(10);
                        if(S4)

                        {
                                 while(S4);
                                 for(j=0;j<10;j++)
                                {
                                 LED2_REV;
                                 LED3_REV;
                                 Delay_ms(100);
                                }
                        }
                }

  }
}

void usart2_init(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

        USART_De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TXE, DISABLE);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learFlag(USART2,USART_FLAG_TC);
        USART_Cmd(USART2,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1 ;//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UART2_Put_StringL(unsigned char *Str,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char i = 0;
        for (i=0;i<len;i++) UART2_Put_Char(*(Str + i));
}

void UART_DM_ReportData(unsigned char data[])
{
        UART2_Put_StringL(data,10);     //打印长度根据所打印的数组长度来改,动作组是5,速度状态是10。最好填10。
}

void UART2_Put_Char(unsigned char DataToSend)
{
        TxBuffer[count++] = DataToSend;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TXE, ENABLE);
}                                                   //以上仅是部分程序

全部程序51hei下载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