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 PWM双极性的问题

楼主(2019-08-05):
大佬帮忙看一下,下面的说法对吗
如果是PWM1模式
如果设置TIM_OCPolarity_High     TIMx_CNT<TIMx_CCR输出为高电平   TIMx_CNT>TIMx_CCR输出为低电平
如果设置TIM_OCPolarity_Low      TIMx_CNT<TIMx_CCR输出就为低电平  TIMx_CNT>TIMx_CCR输出就为高电平

如果是PWM2模式
如果设置TIM_OCPolarity_High     TIMx_CNT>TIMx_CCR输出为低电平   TIMx_CNT>TIMx_CCR输出为高电平
如果设置TIM_OCPolarity_Low      TIMx_CNT>TIMx_CCR输出就为高电平  TIMx_CNT<TIMx_CCR输出就为低电平

如果不对的话,怎么改正?
还有下面这个程序,会有什么现象,如果去掉
void TIM1_PWM_Ini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  //使能GPIO外设时钟使能

   //设置该引脚为复用输出功能,输出TIM1 CH1的PWM脉冲波形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TIM_CH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80K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设置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IM_OC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x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        //MOE 主输出使能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CH1预装载使能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使能TIMx在ARR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Cmd(TIM1, ENABLE);  //使能TIM1
}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TIM1_PWM_Init(89,0); //不分频。PWM频率=72000/(89+1)=800Khz
        while(1)
        {
                TIM_OC1PolarityConfig(TIM1,TIM_OCPolarity_Low);        //低电平有效
                 delay_ms(10);
                TIM_SetCompare1(TIM1,45);
                 delay_ms(10);
                TIM_SetCompare1(TIM1,0);
                delay_ms(10);
                TIM_SetCompare1(TIM1,45);
                delay_ms(10);
                TIM_SetCompare1(TIM1,0);
                TIM_OC1PolarityConfig(TIM1,TIM_OCPolarity_High);        //高电平有效
                 delay_ms(10);
                TIM_SetCompare1(TIM1,45);
                 delay_ms(10);
                TIM_SetCompare1(TIM1,0);
                delay_ms(10);
                TIM_SetCompare1(TIM1,45);
                delay_ms(10);
                TIM_SetCompare1(TIM1,0);
        }
}
如果去掉TIM_OC1PolarityConfig(TIM1,TIM_OCPolarity_Low);        //低电平有效        这句呢

网友A:
如果是PWM1模式
如果设置TIM_OCPolarity_High     TIMx_CNT<TIMx_CCR输出为高电平   TIMx_CNT>TIMx_CCR输出为低电平
如果设置TIM_OCPolarity_Low      TIMx_CNT<TIMx_CCR输出就为低电平  TIMx_CNT>TIMx_CCR输出就为高电平

如果是PWM2模式
如果设置TIM_OCPolarity_High     TIMx_CNT>TIMx_CCR输出为低电平   TIMx_CNT>TIMx_CCR输出为高电平
如果设置TIM_OCPolarity_Low      TIMx_CNT>TIMx_CCR输出就为高电平  TIMx_CNT<TIMx_CCR输出就为低电平

这里反了吧,pwm1的low相当于pwm2的high。。

楼主:
哪里反了,还望指正一下

网友B:
PWM1 高电平有效,这个比较常用。
        TIM_OCInitStru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3Init(TIM2,&TIM_OCInitStrue);

网友C:
PWM1 高电平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