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遥控器按键单片机解码 只能关机不能开机 按键值相同

楼主(2019-08-05):
电视遥控器按键解码。开、关机键按键值都为0x707030CF ,却是只能关机不能开机 .......是怎么回事 ?

解码按键值

解码按键值

网友A:
有可能是载波出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载波出现的问题

38kHz 载波,3分之一占空比 。之前2分之一占空比实验过,也有问题

网友B:
是因为你的关机程序不对吧

网友C:
具体需要那方面的技术啊

网友C:
这方面技术我也蛮想研究的

网友D:
这个应该与你的硬件电路有关吧,开关机动作对应IO端口就是取反的,没理由只能关机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