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搏心率检测hex文件(液晶同步波形显示)缺少源码

楼主(2019-08-05):
    脉搏传感器是用来测试心跳速率的传感器,学生、艺术家、运动员、创造者、游戏或者移动终端开发人员,可以开发出和心率有关
的相关作品。传感器可以戴在手指或者耳垂上,通过接线可以与单
片机相连。通过12864液晶可以实时的把您的心率用图线显示出来。
下面模块是一款
集成了放大电路和噪声消除电路的光学心率传感器。

硬件选择
1、单片机  STC 12C5A60S2
2、液晶 LCD12864(汉字库)
3、51最小系统或51开发板一块
4、心率传感器模块

液晶硬件连接
   sbit       CE    =P2^2;
   sbit       RW   =P2^1;
   sbit       RS    =P2^0;
   #define  DATA_PORT        P0

心率传感器连接
    P0^0

单片机 HEX 文件下载(缺少源码,请勿下载)

扩展功能
    1、心率波形可以同步上位机显示
    2、心率波形可以同步安卓APP显示

网友A(2020-01-09):
您好,可以分享一下源码吗,感想

网友B(2021-04-05):
博主您好,请问可以免费分享一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C(2022-01-20):
请问 有max30102 proteus仿真吗?

楼主:
max30102 是不能仿真的,我这里有max30102实物,通过TTL串口发送测量结果,需要的话,可以联系

网友D(2022-06-02):
仅供参考。

资料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m-6-WGiEGRARIZ4bVf4CrA 提取码: 83fi

资料网盘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IaHmvEXNmHU14CUYr4bhQ 提取码:1f5a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gfOU3o3 密码: fr6q

//******************************参数说明*********************************//
//MCU:STC12C5A60S2
//ADC PIN:P1.0
//SYSTEM CLOCK:11.0592MHz
//Baudrate:115200
//UART:P3.0 P3.1
//**********************************************************************//
//******************************使用说明*********************************//
//注意:使用前务必将短路块J1,J5,J6拿掉,不然会严重影响信号!
//可以保留短路块J2,此时LED1会跟随心跳闪烁
//**********************************************************************//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stdio.h"

#define false 0
#define true 1
#define FOSC 11059200L                //系统时钟
#define BAUD 115200                                //波特率
#define T0MS (65536-FOSC/12/500)                //500HZ in 12T MODE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 POWER CONTROL BIT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 COMPLETE FLAG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 START CONTROL BIT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L 0x20                        //36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8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90 CLOCKS
#define ADC_MASK 0x01

void UART_init(void);
void ADC_init(unsigned char channel);
void T0_init(void);
void sendDataToProcessing(char symbol, int dat);
void UART_send(char dat);
void LCD12864_Init(void);                  //LCD12864初始化函数
void LCD12864_WriteInfomation(unsigned char ucData,bit bComOrData);           //向LCD12864写入数据,bComOrData为1时写入的是数据,0时写入的是命令
void LCD12864_CheckBusy(void);                //忙检测函数
void LCD12864_DisplayOneLine(unsigned char ucPos,unsigned char *ucStr);          //向LCD12864写入一行文字
void LCD12864_set_pos(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void LCD_disp_list_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char *DData);
void delay(unsigned int uiCount);

unsigned char PulsePin = 0;       // Pulse Sensor purple wire connected to analog pin 0(P1.0为AD口)
//sbit blinkPin = P2^0;                // pin to blink led at each beat
//sbit fadePin = P2^3;                  // pin to do fancy classy fading blink at each beat
//sbit led1 = P2^1;
//sbit led2 = P2^2;
int fadeRate = 0;                 // used to fade LED on with PWM on fadePin

sbit LCD12864_RS  =  P0^7;         //RS控制引脚
sbit LCD12864_RW  =  P0^6;         //RW控制引脚
sbit LCD12864_EN  =  P0^5;         //EN控制引脚
sbit LCD12864_PSB  =  P0^4;          //模式选择引脚,ST7920控制器,1为8位并行接口,0为串行接口
#define LCDPORT P2                //数据引脚

// these variables are volatile because they are used during the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volatile unsigned int BPM;                   // used to hold the pulse rate
volatile unsigned int Signal;                // holds the incoming raw data
volatile unsigned int IBI = 600;             // holds the time between beats, must be seeded!
volatile bit Pulse = false;     // true when pulse wave is high, false when it's low
volatile bit QS = false;        // becomes true when Arduoino finds a beat.
volatile int rate[10];                    // array to hold last ten IBI values
volatile unsigned long sampleCounter = 0;          // used to determine pulse timing
volatile unsigned long lastBeatTime = 0;           // used to find IBI
volatile int Peak =512;                      // used to find peak in pulse wave, seeded
volatile int Trough = 512;                     // used to find trough in pulse wave, seeded
volatile int thresh = 512;                // used to find instant moment of heart beat, seeded
volatile int amp = 100;                   // used to hold amplitude of pulse waveform, seeded
volatile bit firstBeat = true;        // used to seed rate array so we startup with reasonable BPM
volatile bit secondBeat = false;      // used to seed rate array so we startup with reasonable BPM
static unsigned char order=0;
unsigned char code ucStr1[]  =  "Pulsesensor test";                //显示信息1
unsigned char code ucStr2[]  =  "                ";                //显示信息2
unsigned char code ucStr3[]  =  "  BPM:          ";                //显示信息3
unsigned char code ucStr4[]  =  "作者:anning86525";                //显示信息4
unsigned char DisBuff[4]={0};

/******************************************************************************
函数名称:delay
函数功能:延时函数
入口参数:uiCount-延时参数
返回值:无
备注:无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j;
        for(i=0;i<n;i++)
            for(j=0;j<100;j++);
}

/******************************************************************************
函数名称:LCD12864_WriteInfomation
函数功能:向LCD12864写入命令或者数据
入口参数:ucData-要写入液晶的数据或者命令的内容
                  bComOrData-命令或者数据的标志位选择,0或者1,其中
                        1:写入的是数据
                        0:写入的是命令
返回值:无
备注:  无
*******************************************************************************/
void LCD12864_WriteInfomation(unsigned char ucData,bit bComOrData)
{
        LCD12864_CheckBusy();          //忙检测
        LCD12864_RW = 0;              //拉低RW
        LCD12864_RS = bComOrData;        //根据标志位判断写入的是命令还是数据
        delay(15);                                  //延时,等待操作
        LCDPORT = ucData;                  //将数据送至数据端口
        LCD12864_EN = 1;                  //使能信号
        delay(15);                                  //延时
        LCD12864_EN = 0;                //按照时序来操作
        delay(15);
}

/******************************************************************************
函数名称:LCD12864_Init
函数功能:LCD12864液晶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备注:无
*******************************************************************************/
void LCD12864_Init(void)
{
        delay(40);//延时
        LCD12864_PSB = 1;        //8位并口工作模式
        delay(15);//延时

        LCD12864_WriteInfomation(0x30,0); //基本指令集
        delay(15);
        LCD12864_WriteInfomation(0x08,0);  //显示设置
        delay(15);
        LCD12864_WriteInfomation(0x10,0);        //光标设置
        delay(15);
        LCD12864_WriteInfomation(0x0c,0);        //游标设置
        delay(15);
        LCD12864_WriteInfomation(0x01,0);  //清屏
        delay(15);
        LCD12864_WriteInfomation(0x06,0);        //进入点设定
        delay(15);

}

/******************************************************************************
函数名称:LCD12864_CheckBusy
函数功能:忙检测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备注:使用变量i做计时,避免液晶在死循环处停滞。
*******************************************************************************/
void LCD12864_CheckBusy(void)
{
        unsigned char i = 250;        //局部变量
        LCD12864_RS = 0;          //拉低
        LCD12864_RW = 1;          //拉高
        LCD12864_EN = 1;          //使能
        while((i > 0) && (P0 & 0x80))i--;  //判断忙标志位
        LCD12864_EN = 0;          //释放
}

/******************************************************************************
函数名称:LCD12864_DisplayOneLine
函数功能:显示一行汉字(8个汉字或者16个英文字符)
入口参数:position-要显示的行的首地址,可选值0x80,0x88,0x90,0x98,其中:
                        0x80:液晶的第一行;
                        0x88:液晶的第三行;
                        0x90:液晶的第二行;
                        0x98:液晶的第四行。
                p-要显示的内容的首地址。
返回值:无
备注:无
*******************************************************************************/
void LCD12864_DisplayOneLine(unsigned char position,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char i;
        LCD12864_WriteInfomation(position,0);//写入要显示文字的行的首地址
        delay(15);

        for(i = 0;i<16;i++)                //依次执行写入操作
        {
                LCD12864_WriteInfomation(*p,1);
                p++;
        }
}
/******************************************************************************
函数名称:LCD12864_set_pos
函数功能:设定显示位置
入口参数:X-行数,Y-列数
返回值:无
备注:无
*******************************************************************************/
void LCD12864_set_pos(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pos;
        if(X==1)
        X=0x80;
        else if(X==2)
        X=0x90;
        else if(X==3)
        X=0x88;
        else if(X==4)
        X=0x98;

        pos=X+Y;
        LCD12864_WriteInfomation(pos,0);
}
/*****************************************
函数名称:LCD_disp_list_char
函数功能:在指定位置显示内容
入口参数:X-行数,Y-列数,DData-显示缓冲地址
返回值:无
备注:无
*****************************************/
void LCD_disp_list_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char *DData)
{
        unsigned char ListLength;

        ListLength = 0;
        LCD12864_set_pos(X,Y);
        delay(15);
        while(DData[ListLength]!=0)
        {
                LCD12864_WriteInfomation(DData[ListLength],1);
                ListLength++;
                Y++;
                if(Y==16){
                        Y = 0;
                        X++;
                        LCD12864_set_pos(X,Y);
                }
        }
        //输出一行后发现结尾字符为英文字母,补一个空格
        if(ListLength%2){
                LCD12864_WriteInfomation(0,1);
        }
        return;
}

void sys_init()
{
        LCD12864_Init();   //初始化液晶
        UART_init();             // we agree to talk fast!
        ADC_init(PulsePin);
        T0_init();                 // sets up to read Pulse Sensor signal every 2mS
}

void main(void)
{
        sys_init();
        LCD12864_DisplayOneLine(0x80,ucStr1);        //显示信息1
        LCD12864_DisplayOneLine(0x90,ucStr2);        //显示信息2
        LCD12864_DisplayOneLine(0x88,ucStr3);        //显示信息3
        LCD12864_DisplayOneLine(0x98,ucStr4);        //显示信息4
        while(1)
        {
                sendDataToProcessing('S', Signal);     // send Processing the raw Pulse Sensor data
                if (QS == true){                       // Quantified Self flag is true when arduino finds a heartbeat
                        fadeRate = 255;                  // Set 'fadeRate' Variable to 255 to fade LED with pulse
                        sendDataToProcessing('B',BPM);   // send heart rate with a 'B' prefix
                        sendDataToProcessing('Q',IBI);   // send time between beats with a 'Q' prefix
                        QS = false;                      // reset the Quantified Self flag for next time
                        LCD_disp_list_char(3,4,DisBuff);//在LCD12864上显示BPM
                }

                //ledFadeToBeat();

                delay(138);                             //  take a break 19.6ms

        }
}

//void ledFadeToBeat(){
//    fadeRate -= 15;                         //  set LED fade value
//    fadeRate = constrain(fadeRate,0,255);   //  keep LED fade value from going into negative numbers!
//    analogWrite(fadePin,fadeRate);          //  fade LED
//  }

void sendDataToProcessing(char symbol, int dat ){
        putchar(symbol);                // symbol prefix tells Processing what type of data is coming
        printf("%d\r\n",dat);                                                // the data to send culminating in a carriage return
}

void UART_init(void)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BRT = 0xFD;    //独立波特率产生器初值
        AUXR |= 0x04;  //时钟设置为1T模式
        AUXR |= 0x01;  //选择独立波特率产生器
        AUXR |= 0x10;  //启动波特率产生
}
char putchar(unsigned char dat)
{
        TI=0;
        SBUF=dat;
        while(!TI);
        TI=0;

        return SBUF;
}

void T0_init(void){
        // Initializes Timer0 to throw an interrupt every 2mS.
        TMOD |= 0x01;        //16bit TIMER
        TL0=T0MS;
        TH0=T0MS>>8;
        TR0=1;                //start Timer 0
        ET0=1;                //enable Timer Interrupt
        EA=1;             // MAKE SURE GLOBAL INTERRUPTS ARE ENABLED
}

void ADC_init(unsigned char channel)
{
        P1ASF=ADC_MASK<<channel;        //enable PlusePin as ADC INPUT
        ADC_RES=0;        //clear former ADC result
        ADC_RESL=0;        //clear former ADC result
        AUXR1 |= 0x04;        //adjust the format of ADC result
        ADC_CONTR=channel|ADC_POWER|ADC_SPEEDLL|ADC_START;        //power on ADC and start conversion
}

unsigned int analogRead(unsigned char channel)
{
        unsigned int result;

        ADC_CONTR &=!ADC_FLAG;        //clear ADC FLAG
        result=ADC_RES;
        result=result<<8;
        result+=ADC_RESL;
        ADC_CONTR|=channel|ADC_POWER|ADC_SPEEDLL|ADC_START;
        return result;
}
// Timer 0中断子程序,每2MS中断一次,读取AD值,计算心率值
void Timer0_rountine(void) interrupt 1
{
        int N;
        unsigned char i;
        // keep a running total of the last 10 IBI values
        unsigned int runningTotal = 0;                  // clear the runningTotal variable

        EA=0;                                      // disable interrupts while we do this
        TL0=T0MS;
        TH0=T0MS>>8;                                //reload 16 bit TIMER0
        Signal = analogRead(PulsePin);              // read the Pulse Sensor
        sampleCounter += 2;                         // keep track of the time in mS with this variable
        N = sampleCounter - lastBeatTime;       // monitor the time since the last beat to avoid noise

        //  find the peak and trough of the pulse wave
        if(Signal < thresh && N > (IBI/5)*3){       // avoid dichrotic noise by waiting 3/5 of last IBI
                if (Signal < Trough){                        // T is the trough
                        Trough = Signal;                         // keep track of lowest point in pulse wave
                }
        }

        if(Signal > thresh && Signal > Peak){          // thresh condition helps avoid noise
                Peak = Signal;                             // P is the peak
        }                                        // keep track of highest point in pulse wave

        //  NOW IT'S TIME TO LOOK FOR THE HEART BEAT
        // signal surges up in value every time there is a pulse
        if (N > 250){                                   // avoid high frequency noise
                if ( (Signal > thresh) && (Pulse == false) && (N > (IBI/5)*3) ){
                        Pulse = true;                               // set the Pulse flag when we think there is a pulse
                        //      blinkPin=0;               // turn on pin 13 LED
                        IBI = sampleCounter - lastBeatTime;         // measure time between beats in mS
                        lastBeatTime = sampleCounter;               // keep track of time for next pulse

                        if(secondBeat){                        // if this is the second beat, if secondBeat == TRUE
                                secondBeat = false;                  // clear secondBeat flag
                                for(i=0; i<=9; i++){             // seed the running total to get a realisitic BPM at startup
                                        rate[i] = IBI;
                                }
                        }

                        if(firstBeat){                         // if it's the first time we found a beat, if firstBeat == TRUE
                                firstBeat = false;                   // clear firstBeat flag
                                secondBeat = true;                   // set the second beat flag
                                EA=1;                               // enable interrupts again
                                return;                              // IBI value is unreliable so discard it
                        }

                        for(i=0; i<=8; i++){                // shift data in the rate array
                                rate[i] = rate[i+1];                  // and drop the oldest IBI value
                                runningTotal += rate[i];              // add up the 9 oldest IBI values
                        }

                        rate[9] = IBI;                          // add the latest IBI to the rate array
                        runningTotal += rate[9];                // add the latest IBI to runningTotal
                        runningTotal /= 10;                     // average the last 10 IBI values
                        BPM = 60000/runningTotal;               // how many beats can fit into a minute? that's BPM!
                        if(BPM>200)BPM=200;                        //限制BPM最高显示值
                        if(BPM<30)BPM=30;                                //限制BPM最低显示值
                        DisBuff[2]   = BPM%10+48;//取个位数
                        DisBuff[1]   = BPM%100/10+48; //取十位数
                        DisBuff[0]   = BPM/100+48;           //百位数
                        if(DisBuff[0]==48)
                        DisBuff[0]=32;
                        QS = true;                              // set Quantified Self flag
                        // QS FLAG IS NOT CLEARED INSIDE THIS ISR
                }
        }

        if (Signal < thresh && Pulse == true){   // when the values are going down, the beat is over
                //    blinkPin=1;            // turn off pin 13 LED
                Pulse = false;                         // reset the Pulse flag so we can do it again
                amp = Peak - Trough;                           // get amplitude of the pulse wave
                thresh = amp/2 + Trough;                    // set thresh at 50% of the amplitude
                Peak = thresh;                            // reset these for next time
                Trough = thresh;
        }

        if (N > 2500){                           // if 2.5 seconds go by without a beat
                thresh = 512;                          // set thresh default
                Peak = 512;                               // set P default
                Trough = 512;                               // set T default
                lastBeatTime = sampleCounter;          // bring the lastBeatTime up to date
                firstBeat = true;                      // set these to avoid noise
                secondBeat = false;                    // when we get the heartbeat back
        }

        EA=1;                                   // enable interrupts when youre done!
}// end i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