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4988驱动只能驱动电机单方向旋转,且容易烧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9-08-05):
我用a4988驱动步进电机,有时候电机只能单方向旋转,给dir高低电平也控制不了。有时候换了新a4988就行了,但有时候很快就继续只能单方向旋转了。怀疑是驱动烧了,怎么会这么容易烧,已经烧了很多次了。求解?

网友A(2024-07-08):
引用 网友B:
你好,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也是自己画的板子,在12v电源处加一个470uf的电容就好了。不要怪我把两年的贴子挖 ...

多谢,多谢

网友C(2021-04-26):
引用 网友B:
你好,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也是自己画的板子,在12v电源处加一个470uf的电容就好了。不要怪我把两年的贴子挖 ...

有用,是470uf?看资料上说是47uf
小白求教

网友B:
你好,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也是自己画的板子,在12v电源处加一个470uf的电容就好了。不要怪我把两年的贴子挖出来。我也是想帮助后遇到这个问题的人

网友D(2019-08-06):
信息量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