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单片机+HX711称重传感器+12864源程序

楼主(2019-08-05):
这是我从网上一堆程序整合成的电子秤,发给大家参考参考,有什么不对的希望大家指出。
程序已经完全调试正常,在虽然小数点的显示不出来,但是稳定在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
//主时钟在 common.H 定义
//u8,u16,u32已在"STC15Fxxxx.h"定义
//因为15W系列快89系列 6——12倍,
//时序图上面的时间也要相应的加倍,具体多少要具体测试
*********************************************************************/

/*
**********************************************************************
*                         头文件包含
**********************************************************************
*/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HX711.h"
//使用了宏晶科技的资料及程序

/*********************************************************************
0 0 准双向口(标准 8051 单片机输出模式),灌电流可达 20mA,拉电流典型 值为 200uA,由于制造误差,实际为 150~270 uA。
0 1 推挽输出,强上拉输出,可达 20 mA,外加限流电阻,尽量少用
1 0 仅为输入(高阻)
1 1 开漏,内部上拉电阻断开,要外接上拉电阻才可以输出高电平。
**********************************************************************/
void port_mode(void)
{
        P0M1 = 0;        P0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1M1 = 0;        P1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2M1 = 0;        P2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3M1 = 0;        P3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4M1 = 0;        P4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5M1 = 0;        P5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6M1 = 0;        P6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7M1 = 0;        P7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参数列表       : 无
* 函数输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port_mode();                                                                //设置为准双向口

                Lcd12864Init();                                                        //初始化
                Lcd12864ClearScreen();                        // 清屏
                Lcd12864ShowStr(0,0,"   Holle word!");
                Lcd12864FlashScreen();
                delay_ms(200);
                Lcd12864ClearScreen();                        // 清屏
        delay_ms(1);
        chengzhongmain();                                                                //显示重量:单位G
        while(1);

}

楼主:
12864的部分代码
/*
**********************************************************************
*                         头文件包含
**********************************************************************
*/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delay.h"

/*
**********************************************************************
*                         本地全局变量
**********************************************************************
*/
sbit gLcd12864_E  = P5^2;                        // LCD12864控制总线的使能信号
sbit gLcd12864_RW = P5^1;                        // LCD12864控制总线的读写选择信号
sbit gLcd12864_RS = P5^0;                        // LCD12864控制总线的数据/命令选择信号
sbit gLcd12864_PSB= P5^4;                        // PSB脚为12864-12系列的串、并通讯功能切换,PSB=1为并口,PSB=0为串口

// 显示的图片字模,取模软件在光盘工具软件目录下的字模提取软件
// 注意要设置为横向取模,不要勾选字节倒序

/*
**********************************************************************
*                         内部函数原型声明
**********************************************************************
*/

/*********************************************************************
* 函 数 名       : Lcd12864WaitNoBusy
* 函数功能                 : 阻塞等待LCD12864直到不忙状态
* 参数列表       : 无
* 函数输出             : 无
*********************************************************************/
static void Lcd12864WaitNoBusy(void)  //忙检测函数,判断bit7是0,允许执行;1禁止
{
    u8 sta = 0;

    LCD12864_DATA_PORT = 0xff;
    gLcd12864_RS = 0;
    gLcd12864_RW = 1;
    do
    {
        gLcd12864_E = 1;
        sta = LCD12864_DATA_PORT;
        gLcd12864_E = 0;    //使能,用完就拉低,释放总线
    }while(sta & 0x80);
}

/*********************************************************************
* 函 数 名       : Lcd12864WriteCmd
* 函数功能                 : 按照LCD12864低层时序向LCD内部写入8位命令字
* 参数列表       : cmd - 待写入的8位命令字
* 函数输出             : 无
*********************************************************************/
static void Lcd12864WriteCmd(u8 cmd)
{
        Lcd12864WaitNoBusy();                // 先等待LCD1602处于不忙状态

        gLcd12864_E = 0;                     // 禁止LCD
//        Delay100us();
        gLcd12864_RS = 0;                           // 选择发送命令模式
//        Delay100us();
        gLcd12864_RW = 0;                           // 选择写入模式
//        Delay100us();
        LCD12864_DATA_PORT = cmd;    // 将1字节命令字放入8位并行数据端口
        Delay100us();
        gLcd12864_E = 1;                          // 使能LED
        Delay100us();
        gLcd12864_E = 0;                                // 禁止LCD
}

/*********************************************************************
* 函 数 名       : Lcd12864WriteData
* 函数功能                 : 按照LCD12864低层时序向LCD内部写入8位数据
* 参数列表       : dat - 待写入的8位命令字
* 函数输出             : 无
*********************************************************************/
static void Lcd12864WriteData(u8 dat)
{
        Lcd12864WaitNoBusy();                // 先等待LCD12864处于不忙状态

        gLcd12864_E = 0;                     // 禁止LCD
//        Delay100us();
        gLcd12864_RS = 1;                           // 选择发送数据模式
//        Delay100us();
        gLcd12864_RW = 0;                           // 选择写入模式
//        Delay100us();
        LCD12864_DATA_PORT = dat;    // 将1字节命令字放入8位并行数据端口
        Delay100us();
        gLcd12864_E = 1;                          // 使能LED
        Delay100us();
        gLcd12864_E = 0;                                // 禁止LCD
}

/************* 上面是底层时序函数,下面是高层时序函数 ***************/

/*********************************************************************
* 函 数 名       : Lcd12864Init
* 函数功能                 : 按照LCD12864低层时序进行初始化序列
* 参数列表       : 无
* 函数输出             : 无
*********************************************************************/
void Lcd12864Init(void)
{
        gLcd12864_PSB = 1;                        // 设置为8位并行总线
        Delay100us();
        // 发送初始化序列
        Lcd12864WriteCmd(0x30);          // 0x30为基本指令集
        Lcd12864WriteCmd(0x01);                // 0x01为清屏指令
        Lcd12864WriteCmd(0x06);          // 地址自动加1
        Lcd12864WriteCmd(0x0c);                // 整体显示、游标关闭
}

/*********************************************************************
* 函 数 名       : Lcd12864ClearScreen
* 函数功能                 : 清屏,即清除屏幕整个显示内容
* 参数列表       : 无
* 函数输出             : 无
*********************************************************************/
void Lcd12864ClearScreen(void)
{

        // 发送初始化序列
        Lcd12864WriteCmd(0x01);          // 0x01为清屏指令
//        Lcd12864WriteCmd(0x34);                // 0x34为扩充指令集
//        Lcd12864WriteCmd(0x30);          // 0x30为基本指令集
}

/*********************************************************************
* 函 数 名       : Lcd12864FlashScreen3
* 函数功能                         : 屏幕闪烁3次
* 参数列表       : 无
* 函数输出             : 无
*********************************************************************/
void Lcd12864FlashScreen(void)
{
        u8 time = 0;

        for (time=0; time<3; time++)
        {
                Lcd12864WriteCmd(0x08);
                Delay500ms();
                Lcd12864WriteCmd(0x0c);
                Delay500ms();
        }
}
/****************************************************
//显示一个字符
void Lcd12864ShowChar(u8 x, u8 y, u8 DData)
{
        switch (y)
        {
                case 0:
                        x |= 0x80;        break;
                case 1:
                        x |= 0x90;        break;
                case 2:
                        x |= 0x88;        break;
                case 3:
                        x |= 0x98;        break;
                default:
                                                break;
        }
                                Lcd12864WriteCmd(x); //这里不检测忙信号,发送地址码
        Lcd12864WriteData(DData);
}
*******************************************************/
/*********************************************************************
* 函 数 名       : Lcd12864ShowStr
* 函数功能                 : 从坐标(x, y)开始显示字符串str,注意这个函数不能跨行
*                                   显示,因为显存地址是不连续的。
* 参数列表       : x - 横向坐标,范围是0-7
*                                   y - 纵向坐标,范围是0-3
*                                   pStr - 指向待显示的字符串的指针
* 函数输出             : 无
*********************************************************************/
void Lcd12864ShowStr(u8 x, u8 y, u8 *pStr)     //显示字符串
{
        switch (y)
        {
                case 0:
                        x |= 0x80;        break;
                case 1:
                        x |= 0x90;        break;
                case 2:
                        x |= 0x88;        break;
                case 3:
                        x |= 0x98;        break;
                default:
                                                break;
        }
        Lcd12864WriteCmd(x);                                         // 发送地址码
          while (*pStr != '\0')                         // 若到达字串尾则退出
          {
             Lcd12864WriteData(*pStr);
             pStr++;
                 Delay100us();
          }
}

/*********************************************************************
* 函 数 名       : Lcd12864ShowImage
* 函数功能                         : 显示一个128*64分辨率的2值位图。
* 参数列表       : pData - 指向待显示的位图图像数组指针
* 函数输出             : 无
*********************************************************************/
//void Lcd12864ShowImage(u8 *pData)
//{
//        u8 x = 0, y = 0, i = 0;
//        u16 tmp = 0;

//        //分两屏,上半屏和下半屏,因为起始地址不同,需要分开
//        for (i=0; i<9; i+=8)
//        {
//                for (x=0; x<32; x++)
//                {                                //32行
//                        Lcd12864WriteCmd(0x34);
//                        Lcd12864WriteCmd(0x80 + x);                // 列地址
//                        Lcd12864WriteCmd(0x80 + i);                // 行地址,下半屏,即第三行地址0X88
//                        Lcd12864WriteCmd(0x30);
//                        for (y=0; y<16; y++)
//                                Lcd12864WriteData(pData[tmp+y]);        // 将取数据写入LCD
//                        tmp += 16;
//                }
//        }
//        Lcd12864WriteCmd(0x36);                                        // 扩充功能设定
//        Lcd12864WriteCmd(0x30);
//}

楼主:
HX711部分代码
#include "HX711.h"
#include "LCD12864.h"

//校准参数
//因为不同的传感器特性曲线不是很一致,因此,每一个传感器需要矫正这里这个参数才能使测量值很准确。
//当发现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大时,增加该数值。
//如果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小时,减小改数值。
//该值可以为小数

#define GapValue A
u16 A = 442.8;//这是一个修正系数,例如100g砝码称出来是99.2g,A=99.2*A/原数据;

#define MEDIAN_LEN  9               //中值滤波的滤波长度,一般取奇数
#define MEDIAN      5               //中值在滤波数组中的位置
u32   buffer[MEDIAN_LEN];           //中值滤波的数据缓存
u16     medleng = 0;                //一组中值滤波数据中,进入滤波缓存的数据个数
u32   xd,xd1;                       //数据对比大小中间变量

//函数或者变量声明
extern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extern void Get_Maopi();
extern void Get_Weight();
extern void Scan_Key();

/*unsigned char code b[]={"0123456789.-g"};                //ZF        占两个字符*/
u8        dat[]="0000.00G";

unsigned long HX711_Buffer = 0;
unsigned long Weight_Maopi = 0;
long Weight_Shiwu = 0;

unsigned char flag = 0;
bit Flag_ERROR = 0;
sbit KEY1 = P2^3;

sbit speak= P5^5;//板子上的测试灯

//****************************************************
//读取HX711
//****************************************************
u32 HX711_Read(void)        //增益128
{
        unsigned long count;
        unsigned char i;

          HX711_DOUT=1;
                Delay5us();
          HX711_SCK=0;
          count=0;
                        EA = 1;
                        while(HX711_DOUT);
                        EA = 0;
                        for(i=0;i<24;i++)        //做24个脉冲
                                {
                                        HX711_SCK=1;
                                        count=count<<1;
                                        HX711_SCK=0;

                                        if(HX711_DOUT)
                                                count++;
                                }
                HX711_SCK=1;
    count=count^0x800000;//第25个脉冲下降沿来时,转换数据
                Delay5us();
                HX711_SCK=0;
                return(count);
}

//****************************************************
//显示称重程序
//****************************************************
void chengzhongmain()
{
        u16 i;
                Get_Maopi();                                //称毛皮重量
                Delay100us();
                Get_Maopi();                                //再次称毛皮重量

                while(1)
                {
                        EA = 0;
                        Get_Weight();                        //称重
                        EA = 1;

                        Scan_Key();                                //按键,触发去皮

                        if(medleng == 0)                    //缓存的第1个元素,直接放入,不需要排序
                        {
                                buffer[0] = Weight_Shiwu; medleng = 1;
                        }
                        else                                            //插入排序算法,按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
                        {
                                for(i = 0; i < medleng; i ++)
                                {
                                        if( buffer[i] > Weight_Shiwu)         // 轮询到的当前元素>AD值,则交换它们的值,xd为中间变量存放位置
                                        {
                                                xd = Weight_Shiwu; Weight_Shiwu = buffer[i]; buffer[i] = xd;
                                        }
                                }
                                buffer[medleng] = Weight_Shiwu;         //把轮询出较大的数放入缓存的后面.
                                medleng++;
                        }
                        //显示当前重量
                if(medleng >= MEDIAN_LEN)                                     //ADC采样的数据个数达到中值滤波要求的数据个数
                {
                        Weight_Shiwu = buffer[MEDIAN];            //最终重量取中值滤波数组的中间值
                        medleng = 0;
                        if( Flag_ERROR == 1)
                        {
                                Lcd12864ClearScreen();                                                                                        //清屏
                                Lcd12864ShowStr(2,1,"error");                                                                //显示错误
                                speak=0;                                                                                                    //大于5千克时亮
                                delay_ms(200);
                                Lcd12864ClearScreen();                                                                                        //清屏
                        }
                        else
                        {
                                                        speak=1;
                                        Lcd12864ShowStr(0,0,"重量:");                                                        //占三个字符
                                        dat[0] = Weight_Shiwu/100000+'0';                                                //显示千位
                                        dat[1] = Weight_Shiwu%100000/10000+'0';
                                        dat[2] = Weight_Shiwu%10000/1000+'0';
                                        dat[3] = Weight_Shiwu%1000/100+'0';
                                        dat[5] = Weight_Shiwu%100/10 + '0';                                        //显示小数点后一位
                                        dat[6] = Weight_Shiwu%10 + '0';
                                        Lcd12864ShowStr(3,0,dat);                                                                                //从第三个字符开始显示,按中文字符算两个
                        }                                                                                                    //中文前面不能只有一个英文字符,否则会乱码
                }
        }
}

//扫描按键
void Scan_Key()                                        //key = P2^3
{
        if(KEY1 == 0)
        {
                Delay_ms(5);
                if(KEY1 == 0)
                {
                        while(KEY1 == 0);
                        Get_Maopi();                        //去皮
                }
        }
}

//****************************************************
//称重:获取被测物体重量
//****************************************************
void Get_Weight()
{
        Weight_Shiwu = 100*HX711_Read();                                                        //放大获取小数
        Weight_Shiwu = Weight_Shiwu - Weight_Maopi;                //获取净重
        if(Weight_Shiwu > 1)
        {
                Weight_Shiwu = (unsigned int)((float)Weight_Shiwu/GapValue);         //计算实物的实际重量,重量转换函数,传感器型号不同此函数要适当修改(修GapValue大小)

                if(Weight_Shiwu > 500000)                //超重报警,5千克放大了100倍
                {
                        Flag_ERROR = 1;
                }
                else
                {
                        Flag_ERROR = 0;
                }
        }
        else
        {
                Weight_Shiwu = 0;
        //        Flag_ERROR = 1;                                //负重报警
        }

}

//****************************************************
//获取毛皮重量,秤盘重量
//****************************************************
void Get_Maopi()
{
        /*u32 hx711_dat;
        u16 i;
        for(i=0;i<MEDIAN_LEN;i++)
        {
                hx711_dat=HX711_Read();                          //HX711AD转换数据处理
                if(medleng == 0)                    //缓存的第1个元素,直接放入,不需要排序
                {
                        buffer[0] = hx711_dat; medleng = 1;
                }
                else                                    //插入排序算法,按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
                {
                        for(i = 0; i < medleng; i ++)
                        {
                                if( buffer[i] > hx711_dat)                 // 轮询到的当前元素>AD值,则交换它们的值,xd为中间变量存放位置
                                {
                                        xd = hx711_dat; hx711_dat = buffer[i]; buffer[i] = xd;
                                }
                        }
                        buffer[medleng] = hx711_dat;                 //把轮询出较大的数放入缓存的后面.
                        medleng++;
                }
                if(medleng >= MEDIAN_LEN)                     //ADC采样的数据个数达到中值滤波要求的数据个数
                {
                        hx711_dat = buffer[MEDIAN];            //最终重量取中值滤波数组的中间值
                        medleng = 0;
                }
        }*///去掉上面这个可以加快速度,但精度有所降低,如果不显示小数,加不加无所谓
        Weight_Maopi = 100*HX711_Read();                //放大获取小数
}

网友A:
这是用的51还是?

网友B:
学习中,希望一次调试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