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MINI板输出PWM给电调,控制四轴的无刷电机的代码

楼主(2019-08-05):
电调的控制线一般为黑红白三根,红色是电调的5V输出,千万不要往板子上接。
黑色是地,白色是PWM。
控制电调用的PWM波的频率是50Hz,即周期是20ms,高电平时间小于1ms时(占空比5%),电机停转。
高电平时间达到2ms占空比(10%)时,达到最大转速。

程序通过TIM1的CH2(PA.9)输出PWM。使用变量ledpwmval来表示油门。led最小值为9,此时电机停,最大值为20。
每按一下KEY1键,油门增大一档,每按一下KEY0键,油门减小一档。
按一下WK_UP键,油门减到9,电机停转。

红灯闪烁表示程序正在运行。当前油门大小会显示在LCD上。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pwm.h"
#include "key.h"
#include "lcd.h"

int main(void)
{
        u16 led0pwmval=0;
        u8 dir=1;
        u8 buff[1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LCD_Init();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TIM1_PWM_Init(199,7199);//PMW初始化,使用PA9,TMI-CH2通道输出PMW
        KEY_Init();
          led0pwmval=9;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60,50,200,16,16,"power instruction ");
        LCD_ShowString(60,70,200,16,16,"10 is the min");
        LCD_ShowString(60,90,200,16,16,"20 is the max");
         while(1)
        {

                LED0=0;
                delay_ms(50);
                dir=KEY_Scan(1);
        switch(dir)
                {
                        case KEY0_PRES:
                                led0pwmval--;
                        if(led0pwmval<10)led0pwmval=9;
                                break;
                        case KEY1_PRES:
                                led0pwmval++;
                        if(led0pwmval>20)led0pwmval=20;
                                break;
                        case WKUP_PRES:
                                led0pwmval =9;
                                break;
                        default:
                                delay_ms(10);
                }
                TIM_SetCompare2(TIM1,led0pwmval);
sprintf(buff,"current power is %d ",led0pwmval);
                LCD_ShowString(60,110,200,16,16,buff);//显示读到的字符串

                LED0 =1;
                delay_ms(50);
        }
}

#include "pwm.h"
#include "led.h"
//PWM输出初始化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void TIM1_PWM_Ini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ENABLE);  //使能GPIO外设时钟使能

   //设置该引脚为复用输出功能,输出TIM1 CH1的PWM脉冲波形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TIM_CH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80K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设置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2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IM_OC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x

  TIM_CtrlPWMOutputs(TIM1,ENABLE);        //MOE 主输出使能

        TIM_OC2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CH1预装载使能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使能TIMx在ARR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Cmd(TIM1, ENABLE);  //使能TIM1

}

网友A:
STM32带直流无刷,正在研究。谢谢资料

网友B(2021-01-13):
研究一下谢谢

网友B:
下载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