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按键扫描来检测某个柜子里是否有存放东西?有实现的可能吗?

楼主(2019-08-05):
用按键扫描的方式,检测某个柜子里是否有存放东西,扫描得出的结果显示在LED屏幕上。请问这个思路有没有实现的可能性?

网友A:
一切皆有可能。不过为什么用按键扫描,不用实时检测么。那你的意思大概是按键触发一次就检查柜子里有没有东西, 这个你用个传感器,然后在按键触发后去读传感器就行了。红外,压力传感

网友B:
说出大概思路是怎么构思出来的,按键与物体之间是怎样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切皆有可能。不过为什么用按键扫描,不用实时检测么。那你的意思大概是按键触发一次就检查柜子里有没有东 ...

最好是实时检测,请问有类似的案例我看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