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stc15单片机的PWM波程序

楼主(2019-08-05):
#include  "include.h"

/*------------------pwm功能初始化-------------------*/
void PWM_GO(void)
{
        PWMCFG &= 0xBF;                         //将CBTADC位置0,即PWM计数器归零时不触发ADC转换
        PWMIF &= 0xBF;                         //将CBIF位置0,PWM计数器归零中断标志位,需软件清零
        P_SW2 |= 0x80;                         //将EAXSFR位置1,以访问PWM在扩展RAM区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对PWM波形发生器时钟源进行初始化

        PWMCKS &= 0xef;                         //使用分频后时钟作为pwm发生器时钟源,11.0592/11,1.00538微秒。
        PWMCKS |= 0xa;                     //11倍分频
        PWMC = 19892l;             //PWM计数器赋值(同时对PWMCH和PWMCL进行了赋值)

        P_SW2 &= 0x7F;

        //PWM外部异常控制寄存器的操作
        PWMFDCR &= 0xDF;                       //将ENFD位置0,关闭PWM外部异常检测功能
        PWMFDCR &= 0xF7;                       //将ENDI位置0,关闭PWM异常检测中断
        PWMFDCR &= 0xFB;                       //将FDCMP位置0,比较器与PWM无关
        PWMFDCR &= 0xFD;                       //将FDIO位置0,P2.4的状态与PWM无关
        PWMFDCR &= 0xFE;                       //将FDIF位置0,PWM异常检测中断标志位,需软件清零

        IP2 |= 0x40;                           //将PPWM位置1,使能PWM中断为最高优先级中断

                //使能PWM波形发生器
        PWMCR |= 0x80;                         //将ENPWM位置1,使能PWM波形发生器,PWM计数器开始计数
        PWMCR &= 0xBF;                         //将ECBI位置0,禁止PWM计数器归零中断
}

/*------------------pwm2初始化-------------------*/
void PWM2_init(void)
{

        P_SW2 |= 0x80;

  //对PWM2的初始化部分
        PWM2CR |= 0x08;                   //将PWM2_PS位置1,选择PWM2的输出引脚是P2.7
        PWMCR |= 0x01;                         //将ENC2O位置1,PWM2的端口为PWM输出口,受PWM波形发生器控制
        PWMCFG &= 0xFE;                         //将C2INI位置0,设置PWM2输出端口的初始电平为低电平
        PWMIF &= 0xFE;                         //将C2IF位置0,PWM2中断标志位,需软件清零
        PWM2CR |= 0x04;                   //将EPWM2I位置1,使能PWM2中断
        PWM2CR &= 0xFD;                   //将EC2T2SI位置0,关闭T2翻转时中断
        PWM2CR &= 0xFE;                   //将EC2T1SI位置0,关闭T1翻转时中断

        //对PWM2翻转计数器赋初值
        PWM2T1 =1;                 //赋值PWM2第一次翻转计数器值
        PWM2T2 = 0x00;           //赋值PWM2第二次翻转计数器值

        P_SW2 &= 0x7F;
}

/*------------------pwm3初始化-------------------*/
void PWM3_init(void)
{
        P_SW2 |= 0x80;

        //对PWM3的初始化部分
        PWM3CR |= 0x08;                   //将PWM3_PS位置1,选择PWM3的输出引脚是P4.5
        PWMCR |= 0x02;                         //将ENC3O位置1,PWM3的端口为PWM输出口,受PWM波形发生器控制
        PWMCFG &= 0xFD;                         //将C3INI位置0,设置PWM3输出端口的初始电平为低电平
        PWMIF &= 0xFD;                         //将C3IF位置0,PWM3中断标志位,需软件清零
        PWM3CR |= 0x04;                   //将EPWM3I位置1,使能PWM3中断
        PWM3CR &= 0xFD;                   //将EC3T2SI位置0,关闭T2翻转时中断
        PWM3CR &= 0xFE;                   //将EC3T1SI位置0,关闭T1翻转时中断

        //对PWM3翻转计数器赋初值
        PWM3T1 =1;                 //赋值PWM3第一次翻转计数器值
        PWM3T2 = 0x00;           //赋值PWM3第二次翻转计数器值
        P_SW2 &= 0x7F;
}
//
//
//
///*------------------pwm4初始化-------------------*/
//void PWM4_init(void)
//{
//        P_SW2 |= 0x80;
//        PWM4CR |= 0x08;                   //将PWM4_PS位置1,选择PWM4的输出引脚是P4.4
//        PWMCR |= 0x04;                         //将ENC4O位置1,PWM4的端口为PWM输出口,受PWM波形发生器控制
//        PWMCFG &= 0xFB;                         //将C4INI位置0,设置PWM4输出端口的初始电平为低电平
//        PWMIF &= 0xFB;                         //将C4IF位置0,PWM4中断标志位,需软件清零
//        PWM4CR |= 0x04;                   //将EPWM4I位置1,使能PWM4中断
//        PWM4CR &= 0xFD;                   //将EC4T2SI位置0,关闭T2翻转时中断
//        PWM4CR &= 0xFE;                   //将EC4T1SI位置0,关闭T1翻转时中断
//
//        //对PWM4翻转计数器赋初值
//        PWM4T1 =1;                 //赋值PWM4第一次翻转计数器值
//        PWM4T2 = 0x00FA;           //赋值PWM4第二次翻转计数器值
//        P_SW2 &= 0x7F;
//}
//
///*------------------pwm5初始化-------------------*/
//void PWM5_init(void)
//{
//                P_SW2 |= 0x80;
//        //对PWM5的初始化部分
//        PWM5CR |= 0x08;                   //将PWM5_PS位置1,选择PWM5的输出引脚是P4.2
//        PWMCR |= 0x08;                         //将ENC5O位置1,PWM5的端口为PWM输出口,受PWM波形发生器控制
//        PWMCFG &= 0xF7;                         //将C5INI位置0,设置PWM5输出端口的初始电平为低电平
//        PWMIF &= 0xF7;                         //将C5IF位置0,PWM5中断标志位,需软件清零
//        PWM5CR |= 0x04;                   //将EPWM5I位置1,使能PWM5中断
//        PWM5CR &= 0xFD;                   //将EC5T2SI位置0,关闭T2翻转时中断
//        PWM5CR &= 0xFE;                   //将EC5T1SI位置0,关闭T1翻转时中断
//
//                //对PWM5翻转计数器赋初值
//        PWM5T1 =1;                 //赋值PWM5第一次翻转计数器值
//        PWM5T2 = 0x00FA;           //赋值PWM5第二次翻转计数器值
//        P_SW2 &= 0x7F;
//}

/*------------------pwm控制函数(cycle:周期  wide:占空比控制 wide/cycle)-------------------*/
void PWM2_control(long cycle,long wide)
{
          P_SW2 |= 0x80;
          PWMC=cycle;
    PWM2T1 = wide;    //赋值PWM2第一次翻转计数器值(不断变化值)
                PWM2T2 = 0x0;              //赋值PWM2第二次翻转计数器值(定值)
          P_SW2 &= 0x7F;
}

void PWM3_control(long cycle,long wide)
{
          P_SW2 |= 0x80;
          PWMC=cycle;
    PWM3T1 = wide;    //赋值PWM2第一次翻转计数器值(不断变化值)
                PWM3T2 = 0x0;              //赋值PWM2第二次翻转计数器值(定值)
          P_SW2 &= 0x7F;
}

//void PWM4_control(long cycle,long wide)
//{
//          P_SW2 |= 0x80;
//          PWMC=cycle;
//    PWM4T1 = wide;    //赋值PWM2第一次翻转计数器值(不断变化值)
//                PWM4T2 = 0x0;              //赋值PWM2第二次翻转计数器值(定值)
//          P_SW2 &= 0x7F;
//}

//void PWM5_control(long cycle,long wide)
//{
//          P_SW2 |= 0x80;
//          PWMC=cycle;
//    PWM5T1 = wide;    //赋值PWM2第一次翻转计数器值(不断变化值)
//                PWM5T2 = 0x0;              //赋值PWM2第二次翻转计数器值(定值)
//          P_SW2 &= 0x7F;
//}

/*------------------pwm中断服务函数-------------------*/
void PWM(void) interrupt PWM_VECTOR using 1
{
        PWMIF &= 0xBF;                         //将CBIF位置0,PWM计数器归零中断标志位,需软件清零
        PWMIF &= 0xFE;                         //将C2IF位置0,PWM2中断标志位,需软件清零
        PWMIF &= 0xFD;                         //将C3IF位置0,PWM3中断标志位,需软件清零
}

网友A(2020-03-31):
请问有完整的源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