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可以不设置boot方式吗?

楼主(2019-08-05):
boot1 boot2 一定要设置吗?不设置的话会按照默认的闪存模式吗?
bootloader怎么修改?

网友A:
嗯......是BOOT0 BOOT1  这两个脚是控制单片机从哪里启动的,BOOT0=0,BOOT1=X;从用户FLASH启动,就是正常跑程序,也是最常用的模式,BOOT0=1;BOOT1=0;是从系统启动,一般进行程序串口下载时会用到,因为通信程序出厂就写在系统里,BOOT0=1,BOOT1=1;是从SRAM启动。一般调试长代码会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