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温控风扇源程序和电路图

楼主(2019-08-05):
本系统可由用户根据需要自由设置大小风档的切换温度值TH,TL,硬件上设计了3个按键,按下一次设置键K1,进入温度上限设置,此时按下“加”键K2,加一,按下“减”键K3,减一。再按一次设置键K1进入温度下限设置状态,此时按下“加”键K2,加一,按下“减”键K3,减一。再按一次设置键K1退出下限温度设置状态,恢复到当前温度显示状态。
注:温度上下限以及当前温度显示格式为H-XX L-XXD-XX.
XX为温度值;D为档位值。

/**************************************************************************************
*                              DS18B20温度传感器实验                                                                                                  *
实现现象:下载程序后,在温度传感器接口处,按照丝印方向插好温度传感器,数码管就会显示
                        检测的温度值,
注意事项: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temp.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char i;

sbit dj=P1^0;//电机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key1=P3^1;//设置温度
sbit key2=P3^0;//温度加
sbit key3=P3^2;//温度减

u8 wen_du;//温度变量
u8 shang,xia; //对比温度暂存变量
u16 dang;//档位显示
u16 flag;
u16 d1,d2,d3;//显示温度暂存变量
u8 DisplayData[8];
u8 code smgduan[22]={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x40,0x38,0x76,0x00,0xff,0x37};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数名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数码管显示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4;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3):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2):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1):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0):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
                Ds18b20ReadTemp();
                P0=smgduan[DisplayData[i]];//发送数据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
* 函 数 名         : Delay1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1ms(uint y)
{
        uint x;
        for( ; y>0; y--)
        {
                for(x=110; x>0; x--);
        }
}
/*******************************************************************************
* 函 数 名         : Ds18b20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初始化成功返回1,失败返回0
*******************************************************************************/

uchar Ds18b20Init()
{
        uchar i;
        DSPORT = 0;                         //将总线拉低480us~960us
        i = 70;
        while(i--);//延时642us
        DSPORT = 1;                        //然后拉高总线,如果DS18B20做出反应会将在15us~60us后总线拉低
        i = 0;
        while(DSPORT)        //等待DS18B20拉低总线
        {
                Delay1ms(1);
                i++;
                if(i>5)//等待>5MS
                {
                        return 0;//初始化失败
                }

        }
        return 1;//初始化成功
}

/*******************************************************************************
* 函 数 名         : Ds18b20WriteByte
* 函数功能                   : 向18B20写入一个字节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8b20WriteByte(uchar dat)
{
        uint i, j;

        for(j=0; j<8; j++)
        {
                DSPORT = 0;                       //每写入一位数据之前先把总线拉低1us
                i++;
                DSPORT = dat & 0x01;  //然后写入一个数据,从最低位开始
                i=6;
                while(i--); //延时68us,持续时间最少60us
                DSPORT = 1;        //然后释放总线,至少1us给总线恢复时间才能接着写入第二个数值
                dat >>= 1;
        }
}
/*******************************************************************************
* 函 数 名         : Ds18b20ReadByte
* 函数功能                   : 读取一个字节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uchar Ds18b20ReadByte()
{
        uchar byte, bi;
        uint i, j;
        for(j=8; j>0; j--)
        {
                DSPORT = 0;//先将总线拉低1us
                i++;
                DSPORT = 1;//然后释放总线
                i++;
                i++;//延时6us等待数据稳定
                bi = DSPORT;         //读取数据,从最低位开始读取
                /*将byte左移一位,然后与上右移7位后的bi,注意移动之后移掉那位补0。*/
                byte = (byte >> 1) | (bi << 7);
                i = 4;                //读取完之后等待48us再接着读取下一个数
                while(i--);
        }
        return byte;
}
/*******************************************************************************
* 函 数 名         : Ds18b20ChangTemp
* 函数功能                   : 让18b20开始转换温度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8b20ChangTemp()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44);            //温度转换命令
        //Delay1ms(100);        //等待转换成功,而如果你是一直刷着的话,就不用这个延时了

}
/*******************************************************************************
* 函 数 名         : Ds18b20ReadTempCom
* 函数功能                   :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be);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
* 函 数 名         : Ds18b20ReadTemp
* 函数功能                   : 读取温度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int Ds18b20ReadTemp()
{
        int temp = 0;
        uchar tmh, tml;
        Ds18b20ChangTemp();                                 //先写入转换命令
        Ds18b20ReadTempCom();                        //然后等待转换完后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tml = Ds18b20ReadByte();                //读取温度值共16位,先读低字节
        tmh = Ds18b20ReadByte();//再读高字节
  wen_du=((tmh*256+tml)>>4);
        temp = tmh;
        temp <<= 8;
        temp |= tml;
        return temp;
}
void zi_keyscan()                  //自动模式按键扫描函数
{
        if(key1==0)                                                          //设置键按下
        {
                delay(30);                                                  //延时去抖
                if(key1==0)flag=1;                                  //再次判断按键,按下的话进入设置状态
                while(key1==0);//????                  //按键释放
        }
                                //显示上限温度H
        while(flag==1)                                                  //进入设置按键上限状态
        {
                d1=18;d2=shang/10;d3=shang%10;          //显示字母H 和上线温度值
                DisplayData[0]=d1;                                        //调用显示函数
                                                                DisplayData[1]=16;
                                                                DisplayData[2]=d2;
                                                                DisplayData[3]=d3;
                                                                DigDisplay();
                if(key1==0)                                                  //判断设置键是否按下
                {
                        delay(30);                                          //延时去抖
                        if(key1==0)flag=2;                          //按键按下,进入设置下限模式
                        while(key1==0);//松手检测
                }
                if(key2==0)                                                  //加键按下
                {
                        delay(30);                                          //延时去抖
                        if(key2==0)                                          //加键按下
                        {
                                shang+=1;                                  //上限加5
                                if(shang>=40)shang=40;  //上线最大加到100
                        }while(key2==0);//松手检测
                }
                if(key3==0)                                                  //减键按下
                {
                        delay(30);                                          //延时去抖
                        if(key3==0)                                          //减键按下
                        {
                                shang-=1;                                  //上限减1
                                if(shang<=15)shang=15;          //上限最小减到10
                        }while(key3==0);//松手检测
                }
        }
                                                                //显示下限温度L
        while(flag==2)                                                  //设置下限
        {
                d1=17;d2=xia/10;d3=xia%10;                  //显示字母L 显示下限温度值
                DisplayData[0]=d1;                                        //调用显示函数
                                                                DisplayData[1]=16;
                                                                DisplayData[2]=d2;
                                                                DisplayData[3]=d3;
                                                                DigDisplay();
                if(key1==0)
                {
                        delay(30);
                        if(key1==0)flag=0;
                        while(key1==0);
                }
                if(key2==0)
                {
                        delay(30);
                        if(key2==0)
                        {
                                xia+=1;
                                if(xia>=40)xia=40;
                        }while(key2==0);//????
                }
               if(key3==0)
                {
                        delay(30);
                       if(key3==0)
                        {
                                xia-=1;
                                if(xia<=15)xia=15;
                        }while(key3==0);//????
                }
        }
}
void zi_dong()  //传感器采集温度以及挡位显示
{
        u16 i;
        d1=dang;d2=wen_du/10;d3=wen_du%10;                //显示档位,显示当前温度值
        zi_keyscan();               //按键扫描函数
                                DisplayData[0]=d1;                                        //调用显示函数
                                DisplayData[1]=16;
                                DisplayData[2]=d2;
                                DisplayData[3]=d3;
                                DigDisplay();               //调用显示函数
       if(wen_du<xia){dj=0;dang=0;}      //低于下限  显示为0 电机停止
       if((wen_du>=xia)&&(wen_du<=shang))//温度大于下限,小于上限  1档
        {
                dang=1;
                for(i=0;i<2;i++){dj=0;DigDisplay();zi_keyscan();}        //PWM通过延时降低风扇转速
                for(i=0;i<4;i++){dj=1;DigDisplay();zi_keyscan();}
        }
        if(wen_du>shang){dj=1;dang=2;}//高温全速
}
void main()                  //主函数
{
        u16 j;
        dj=0;                    //电机开
        shang=30;
        xia=20;                  //初始上下限值
        for(j=0;j<80;j++)          //现读取温度值,防止开机显示85
        Ds18b20ReadTemp();
        while(1)                          //进入while循环
          {
                Ds18b20ReadTemp();        //读取温度值
                for(j=0;j<100;j++)zi_dong();//自动温控模式
        }
}

fengshan (3).zip

温控风扇

电路仿真图,51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