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lcd12864显示时产生随机数的单片机函数,请问大神这个0x30是啥意思尼?

楼主(2019-08-05):
void makerand()
{
        uint ran;
        ran=rand();
        dis1[0]=ran/10000+0x30;
        dis1[1]=ran%10000/1000+0x30;
        dis1[2]=ran%1000/100+0x30;
        dis1[3]=ran%100/10+0x30;
        dis1[4]=ran%10+0x30;
        ran=rand();
        dis1[5]=ran/10000+0x30;
        dis1[6]=ran%10000/1000+0x30;
        dis1[7]=ran%1000/100+0x30;
        dis1[8]=ran%100/10+0x30;
        dis1[9]=ran%10+0x30;
}
这个是lcd12864显示时产生随机数的函数,请问大神这个0x30是啥意思尼?

网友A:
lcd中存贮的是ASCII码的形式表示的 各个字符和数字的,0x30是字符'0'的数值,加0x30表示以字符'0'以上的数字。如0x30+3就表示是字符'3'。

网友B:
对点阵式液晶显示器而言不是显示数字而是显示代表数字的点阵图形,在这里是把0~9的数+0x30或+‘0’是转换成代表0~9的ASCII码,也就是液晶显示器的点阵图形码,类似于数码管的段码。

网友C:
加0x30表示ASCII码
如果得的结果是0,加上0x30后,就是数字“0”的ASCII码,
如果得到结果是1,加上0X30后,就是数字“1”的ASCII码,
如果得到结果是2,加上0X30后,就是数字“2”的ASCII码,

楼主:
谢谢各位,明白嘞!!!

网友D:
是将数字转换为SCII码

网友E(2019-11-28):
这样 那样 嗯再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