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语句YPR[0]=(BUF[1]<<8|BUF[2]);如何理解?

楼主(2019-08-05):
请教一下,YPR[0]=(BUF[1]<<8|BUF[2]); 这句话在c语言里怎样理解》???

网友A:
数据拆包发送后又合成吗/, 串口通信一般就是8位, 想发送个16位的数据就需要拆包,高八位 第八位装在两个8位的变量里。接收到之后再进行合成。 你的代码就是将BUF[1]中的数作为高位,BUF[2]中的数作为低位 ,合成的位数放进YRR[0]

网友B:
额,就这样理解,按语句一步步运算啊,可以直接定义几个值然后按这样运算然后看看结果是怎么样的,加深印象啊,可以帮助你更深入的了解这语句的意思,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你就知道为什么怎么写了。

网友C:
这是算术优先级的问题吧。这两个都是双目运算符,而移位运算符的优先级是大于位运算符的,所以你只要先将BUF[1]<<8,然后结果或上BUF[2]

网友D:
这是一个赋值语句,把等式右边的值赋给左边;先来看左边是怎么运算的,由于移位运算符<<的优先级大于位运算符|,所以先计算BUF[1]左移八位,然后再或上BUF[2],或的操作可以理解为两个数相加;通俗理解的话可以举个列子,假设BUF[1]的值为0000 0001b(为方便描述,故用二进制表示) ,左移八位后变成10000 0000b   ,BUF[2]的值为1  ,然后两者相加变为10000 0001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