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序逻辑电路,请问红色圆圈内是怎么来的?谢谢

楼主(2019-08-05):
刚学数字电路不久,请问红色圆圈内的是怎么来的?谢谢

网友A:
Qn是当前状态,Qn+1是下一时刻状态(下一脉冲来了之后跳变的)。根据状态改变时J K 和输入写激励方程的

网友A:
怀疑是芯片问题

网友B:
每一排的Q1(n)、Q0(n)、J、K是已知的,表中也都列出来了,根据每一排的Q1(n)、Q0(n)、J、K的情况,分别对两个触发器套JK触发器的方程,得到的结果就是Q1(n+1)、Q0(n+1),这个结果也是下一排的Q1(n)、Q0(n)

网友C:
jk触发器吗

网友D:
你自己看看书上的求解步骤,要求先有触发器的输出方程,其次你要明白Q(n+1)是根据Q(n)来的,你再根据电路图上Q和输入的关系,把Q(n)作为输入代入就行

网友E:
看样子说不到是芯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