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602频率显示计Proteus仿真程序(有代码注释)

楼主(2019-08-05):
将信号源的信号输入到单片机,经过处理将信号的频率在液晶上显示出来!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init_lcd(void);
           void disp_str(uchar x,uchar y,uchar *p);
           sbit FS=P3^5;  //被测信号FS输入端
           bit RDY=0;         //测量完成标志
           uint msn;  //定时中断计数

           uint count(void)        //测量FS的频率
           {RDY=0;
            TMOD=0x52;        //T0:定时
                   TH0=TL0=6;//T0定时时间为250us
                msn=4000;        //4000次中断正好1s
                TH1=TL1=0x00; //T1工作于计数方式,初值为0
                ET0=1;        //允许T0中断
                EA=1;        //开中断
                while(FS==1);         //等待被测信号变低
                while(FS==0);        //等待被测信号变高
                TR0=1;                //T0开始定时
                TR1=1;        //T1开始计数
                while(RDY==0);        //等待1s
                TR1=0;                //关闭T1、T0
                TR0=0;
                return(TH1*256+TL1);  //返回计数值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msn--;
            if(msn==0)        //如果1s已到
                     RDY=1;        //设置测量完成标志位
           }

          void main()
           {uint f;
            uchar str[9]="f=     Hz";
                uchar i;
                init_lcd();         //液晶屏初始化
                while(1)
                 {f=count();  //测量频率
                  _nop_();
                  for(i=6;i>=2;i--)        //测量结果转换为5位ASCII码
                  {str[i]=f%10+0x30;
                   f=f/10;
                  }
                  disp_str(0,3,str); //显示测量结果
                 }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6;   //数据/命令寄存器选择控制端
   sbit RW=P2^5;  //读写控制端
   sbit E=P2^7;          //使能控制端
   sfr LCD=0x80;  //P1口作为总线端口
   sbit BF=LCD^7;  //就绪线BF,低电平有效

   void lcd_cmd(uchar cmd)
   { LCD=cmd;
     RS=0;//选择命令寄存器
         RW=0;//执行写数据操作
         E=1;
         _nop_();//延时
         E=0;        //使能信号有效
         while(1)
           {LCD=0xff;//总线变高
            RS=0;        //选择命令寄存器
            RW=1;//读操作
            E=0; //使能信号有效
            _nop_();
            E=1; //撤销使能信号
            if(BF==0)break;  //如果就绪,返回
           }
   }

   void lcd_dat(uchar dat)
   {
     LCD=dat;//显示数据总线
     RS=1;//选择数据寄存器
         RW=0;//执行写数据操作
         E=1;
         _nop_();//延时
         E=0;        //使能信号有效
         while(1)
           {LCD=0xff;//总线变高
            RS=0;        //选择命令寄存器
            RW=1;//读操作
            E=0; //使能信号有效
            _nop_();
            E=1; //撤销使能信号
            if(BF==0)break;  //如果就绪,返回
                dat=LCD;
           }
   }

   void init_lcd(void)//初始化液晶屏
   {
  lcd_cmd(0x01); //清屏幕
        lcd_cmd(0x3c); //设置双行显示,5*10点阵
        lcd_cmd(0x0c); //开显示,关闭光标
   }
   void disp_str(uchar x,uchar y,uchar *p) //在x行、y列显示字符串p
   {
           if(x==0)   //如果在第一行显示
          lcd_cmd(0x80+y); //设置写入地址
        else                          //如果在第二行显示
          lcd_cmd(0xc0+y);//设置写入地址
        while(*p)        //将字符依次发送到液晶屏
          lcd_dat(*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