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T6驱动AD9954源程序

楼主(2019-08-05):
可以用,ZET6的

/**********************************************************

功能:stm32f103rct6控制,20MHz时钟, AD9954正弦波点频输出,范围0-130M(可编辑0-200M),
                        扫频默认正弦波 。
                        显示:12864cog
接口:控制接口请参照AD9954.h  按键接口请参照key.h

**********************************************************/
#include "AD9954.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math.h"

//系统频率fosc(外部晶振频率),系统频率=fosc*M
#define fosc  20                        //晶振频率
#define PLL_MULTIPLIER  20             //PLL倍频数(4--20)
#define fs  (fosc*PLL_MULTIPLIER)       //系统时钟频率

//double fH_Num=11.2204;
double fH_Num=10.73741824; //400M
//double fH_Num=11.3671588397205;//
//double fH_Num = 11.3025455157895;
/*
** 函数名称 :void GPIO_AD9954_Init(void)
** 函数功能 :AD9954接口IO初始化
**            AD9954_CS----------PB9                         OUT
**                              AD9954_SCLK--------PB10                         OUT
**            AD9954_SDIO--------PB11           OUT
**            AD9954_OSK---------PB12           OUT
**                  PS0----------------PB13                  OUT
**                              PS1----------------PB14                         OUT
**            IOUPDATE-----------PB15                  OUT

**                              AD9954_SDO---------PB5                  IN
**            AD9954_IOSY--------PB6                  OUT
**            AD9954_RET---------PB7            OUT
**            AD9954_PWR---------PB8            OUT
*/
void GPIO_AD9954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E, ENABLE);         //使能PB,PE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LED0-->PB.5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B.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2|GPIO_Pin_7|GPIO_Pin_6;                                 //LED0-->PB.5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B.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GPIO_Pin_1|GPIO_Pin_0;                                 //LED0-->PB.5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B.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LED1-->PE.5 端口配置,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设置成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E2,3,4

        AD9954_IOSY=0;
        AD9954_OSK=0;
        AD9954_PWR=0;
}
/*********************************************************************************************************
** 函数名称 :void AD9954_RESET(void)
** 函数功能 :复位AD9954
** 函数说明 :不复位也可以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AD9954_RESET(void)
{
        AD9954_CS = 0;
        AD9954_RET = 0;
        AD9954_RET = 1;
        delay_ms(100);
        AD9954_RET = 0;
        AD9954_CS = 0;
        AD9954_SCLK = 0;
        PS0 = 0;
        PS1 = 0;
        IOUPDATE = 0;
        AD9954_CS = 1;
}
/*********************************************************************************************************
** 函数名称 :void AD9954_SENDBYTE(u8 dat)
** 函数功能 :往AD9954发送一个字节的内容
** 函数说明 :AD9954的传输速度最大为25M,所以不加延时也可以
** 入口参数 :待发送字节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AD9954_SENDBYTE(u8 dat)
{
        u8 i;
        for (i = 0;i<8;i++)
        {
                AD9954_SCLK = 0;
                if (dat & 0x80)
                {
                        AD9954_SDIO = 1;
                }
                else
                {
                        AD9954_SDIO = 0;
                }
                AD9954_SCLK = 1;
                dat <<= 1;
        }
}
u8 AD9954_ReadByte(void)
{
        u8 i,dat=0;
        for (i = 0;i<8;i++)
        {
                AD9954_SCLK = 0;
                dat|=AD9954_SDO;
                AD9954_SCLK = 1;
                dat <<= 1;
        }
        return dat;
}
/*********************************************************************************************************
** 函数名称 :void UPDATE(void)
** 函数功能 :产生一个更新信号,更新AD9954内部寄存器,
** 函数说明 :可以不加任何延时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UPDATE(void)
{
        IOUPDATE=0;
//        delay_us(100);
        IOUPDATE = 1;
        //delay_us(200);
        IOUPDATE = 0;
}
/*********************************************************************************************************
** 函数名称 :void AD9954_Init(void))
** 函数功能 :初始化AD9954的管脚和最简单的内部寄存器的配置,
** 函数说明 :默认关掉比较器的电源,因板上的晶振为100MHz,最大采用了4倍频,为400M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读寄存器
u32 Read_Vau1(void)
{
    uint32_t ret;
//    char i;
    AD9954_CS=1;
    AD9954_SENDBYTE(CFR1);
    ret = AD9954_ReadByte();
    ret<<=8;
    ret += AD9954_ReadByte();
    ret<<=8;
    ret += AD9954_ReadByte();
    ret<<=8;
    ret += AD9954_ReadByte();
    AD9954_CS=1;
    return ret;
}
u32 Read_Vau2(void)
{
    uint32_t ret;
//    char i;
    AD9954_CS=1;
    AD9954_SENDBYTE(CFR2);
    ret = AD9954_ReadByte();
    ret<<=8;
    ret += AD9954_ReadByte();
    ret<<=8;
    ret += AD9954_ReadByte();
    AD9954_CS=0;
    return ret;
}
void AD9954_Init(void)
{
        GPIO_AD9954_Init();
        AD9954_RESET();
        delay_ms(10);
        AD9954_CS = 0;
        //single tone
        AD9954_SENDBYTE(CFR1);//地址0写操作
        AD9954_SENDBYTE(0x02);//02
        AD9954_SENDBYTE(0x00);
        AD9954_SENDBYTE(0x10);
//        AD9954_SENDBYTE(0x40);//比较器power down
        AD9954_SENDBYTE(0x00);//比较器使能

        AD9954_SENDBYTE(CFR2);//地址1写操作
        AD9954_SENDBYTE(0x00);//
        AD9954_SENDBYTE(0x00);
#if fs>400
    #error "系统频率超过芯片最大值"
#elseif fs>=250
    AD9954_SENDBYTE(PLL_MULTIPLIER<<3|0x04|0X03);
#else
    AD9954_SENDBYTE(PLL_MULTIPLIER<<3);
#endif
//        AD9954_SENDBYTE(0x24);//4倍频,打开VCO控制高位,系统时钟倍频后为400M
        AD9954_CS=1;
}
//Get_FTW的修正后频率
u32 Get_FTW(double f)
{
                return (u32)((fH_Num+4.6)*f);
}

/*********************************************************************************************************
** 函数名称 :void AD9954_SETFRE(float f)
** 函数功能 :设置AD9954当前的频率输出,采用的是单一频率输出
** 函数说明 :因为采用的浮点数进行计算,转换过程中会出现误差,通过调整可以精确到0.1Hz以内
** 入口参数 :欲设置的频率值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AD9954_SETFRE(double f)//single tone
{
        u32 date;
        AD9954_CS = 0;

        date = Get_FTW(f);//det=(f/fclk)x2^32=10.7374xf
        //date=10.7374*f;
        AD9954_SENDBYTE(FTW0);//FTW0地址
//        delay_ms(1);
        AD9954_SENDBYTE((u8)(date >> 24));//频率控制字
        AD9954_SENDBYTE((u8)(date >> 16));
        AD9954_SENDBYTE((u8)(date >> 8));
        AD9954_SENDBYTE((u8)date);

        AD9954_CS=1;
        UPDATE();
//        fH_Num+=0.001;
}
/*

*/
void DirectSwitchPSK(float f, float phase1, float phase2, float phase3, float phase4)
{
        u16 date;
        AD9954_CS = 0;
        IOUPDATE = 0;
        delay_us(1);
        AD9954_SENDBYTE(0x00);//地址0写操作
        AD9954_SENDBYTE(0x00);//打开RAM控制位驱动FTW
        AD9954_SENDBYTE(0x00);
        AD9954_SENDBYTE(0x00);
        AD9954_SENDBYTE(0x40);

        AD9954_SENDBYTE(0x01);//地址1写操作
        AD9954_SENDBYTE(0x00);//
        AD9954_SENDBYTE(0x00);
        AD9954_SENDBYTE(0xA4);//4倍频,打开VCO控制高位,系统时钟倍频后为400M
        AD9954_SETFRE(f);//载波频率
        PS0 = 0;
        PS1 = 0;
        AD9954_SENDBYTE(0x07);
        AD9954_SENDBYTE(0x01);//ramp rate=0x0010
        AD9954_SENDBYTE(0x00);
        AD9954_SENDBYTE(0x00);//final address:0x000
        AD9954_SENDBYTE(0x00);//start address:0x000;
        AD9954_SENDBYTE(0x00);//RAM0工作于模式0,不停留位没有激活
        UPDATE();
        date = 45.51*phase1;
        date = date << 2;
        AD9954_SENDBYTE(0x0b);
        AD9954_SENDBYTE((u8)(date >> 8));//频率控制字
        AD9954_SENDBYTE((u8)date);
        AD9954_SENDBYTE(0x00);
        AD9954_SENDBYTE(0x00);

        PS0 = 1;//ram1
        PS1 = 0;

        AD9954_SENDBYTE(0x08);
        AD9954_SENDBYTE(0x01);//ramp rate=0x0010
        AD9954_SENDBYTE(0x00);
        AD9954_SENDBYTE(0x01);//final address:0x0001
        AD9954_SENDBYTE(0x04);//start address:0x0001
        AD9954_SENDBYTE(0x00);//RAM1工作于模式0,不停留位没有激活
        UPDATE();
        date = 45.51*phase2;
        date = date << 2;
        AD9954_SENDBYTE(0x0b);
        AD9954_SENDBYTE((u8)(date >> 8));//频率控制字
        AD9954_SENDBYTE((u8)date);
        AD9954_SENDBYTE(0x00);
        AD9954_SENDBYTE(0x00);

        PS0 = 0;//ram2
        PS1 = 1;

        AD9954_SENDBYTE(0x09);
        AD9954_SENDBYTE(0x01);//ramp rate=0x0010
        AD9954_SENDBYTE(0x00);
        AD9954_SENDBYTE(0x02);//final address:0x0002
        AD9954_SENDBYTE(0x08);//start address:0x0002
        AD9954_SENDBYTE(0x00);
        UPDATE();
        date = 45.51*phase3;
        date = date << 2;
        AD9954_SENDBYTE(0x0b);
        AD9954_SENDBYTE((u8)(date >> 8));//频率控制字
        AD9954_SENDBYTE((u8)date);
        AD9954_SENDBYTE(0x00);
        AD9954_SENDBYTE(0x00);
        PS0 = 1;//ram3
        PS1 = 1;
        AD9954_SENDBYTE(0x0a);
        AD9954_SENDBYTE(0x01);//ramp rate=0x0010
        AD9954_SENDBYTE(0x00);
        AD9954_SENDBYTE(0x03);//final address:0x0003
        AD9954_SENDBYTE(0x0c);//start address:0x0003
        AD9954_SENDBYTE(0x00);
        UPDATE();
        date = 45.51*phase4;
        date = date << 2;
        AD9954_SENDBYTE(0x0b);
        AD9954_SENDBYTE((u8)(date >> 8));//频率控制字
        AD9954_SENDBYTE((u8)date);
        AD9954_SENDBYTE(0x00);
        AD9954_SENDBYTE(0x00);

        AD9954_SENDBYTE(0x00);//地址0写操作
        AD9954_SENDBYTE(0xa0);//打开RAM控制位驱动FTW
        AD9954_SENDBYTE(0x00);
        AD9954_SENDBYTE(0x00);
        AD9954_SENDBYTE(0x40);
        AD9954_CS = 1;
        UPDATE();
}
/*********************************************************************************************************
** 函数名称 :void Generate_PSK(float f,u16 *phase)
** 函数功能 :PSK调制信号输出
** 函数说明 :通过RAM端来控制信号的相位,从而实现PSK信号的调制
**            这里使用一个RAM段的循环模式,PSK信号为8为数据位。
**            RAM的更新速度由ram rate定时寄存器控制,寄存器为16位,实现对系统提供的100M时钟1~65535分频,写0是无效的
**                          当跟输出PSK载波的频率是ram rate跟新频率的整数倍时,才能保证每次的相位改变一致
** 入口参数 :float f   :PSK载波的频率
**                           u16 *phase: 写入相位累加器的相位值,180实现对相位翻转,0不改变相位,PSK信号为8位,需为8位的数组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Generate_PSK(double f, u16 *phase)
{
        u8 i;
        u16 date;
        AD9954_CS = 0;
        IOUPDATE = 0;

        AD9954_SENDBYTE(0x00);//地址0写操作
        AD9954_SENDBYTE(0x00);//打开RAM控制位驱动FTW
        AD9954_SENDBYTE(0x00);
        AD9954_SENDBYTE(0x00);
        AD9954_SENDBYTE(0x40);

        AD9954_SENDBYTE(0x01);//地址1写操作
        AD9954_SENDBYTE(0x00);//
        AD9954_SENDBYTE(0x00);
        AD9954_SENDBYTE(0x24);//4倍频,打开VCO控制高位,系统时钟倍频后为400M
        AD9954_SETFRE(f);//载波频率

        AD9954_SENDBYTE(0x04);//FTW0地址
        AD9954_SENDBYTE(0x00);//频率控制字
        AD9954_SENDBYTE(0x10);
        AD9954_SENDBYTE(0x00);
        AD9954_SENDBYTE(0x00);
        UPDATE();

        PS0 = 0;
        PS1 = 0;
        AD9954_SENDBYTE(0x07);
        AD9954_SENDBYTE(0x00);//ramp rate=0x0400
        AD9954_SENDBYTE(0x04);
        AD9954_SENDBYTE(0x07);//final address:0x007
        AD9954_SENDBYTE(0x00);//start address:0x000;
        AD9954_SENDBYTE(0x80);//RAM0工作于模式4,不停留位没有激活
        UPDATE();

        AD9954_SENDBYTE(0x0b);
        for (i = 0;i<8;i++)
        {
                date = 45.51*phase[i];
                date = date << 2;
                AD9954_SENDBYTE((u8)(date >> 8));//频率控制字
                AD9954_SENDBYTE((u8)date);
                AD9954_SENDBYTE(0x00);
                AD9954_SENDBYTE(0x00);
        }
        AD9954_SENDBYTE(0x00);//地址0写操作
        AD9954_SENDBYTE(0xc0);//打开RAM控制位驱动FTW
        AD9954_SENDBYTE(0x00);
        AD9954_SENDBYTE(0x00);
        AD9954_SENDBYTE(0x40);
        AD9954_CS = 1;
        UPDATE();
}
/*********************************************************************************************************
** 函数名称 :void Generate_FM(u32 *fre)
** 函数功能 :FM调制信号输出
** 函数说明 :通过RAM端来控制信号的频率,从而实现FM信号的调制
**            这里使用一个RAM段的循环模式,PSK信号为8为数据位。
**            RAM的更新速度由ram rate定时寄存器控制,寄存器为16位,实现对系统提供的100M时钟1~65535分频,写0是无效的
**                          ram rate的跟新速度为调制信号的频率,这里如1KHz,写入ram rate的值为0X0C35,
** 入口参数 :u32 *fre:FM信号频率值,这里采用的是32点频率采样,调用此函数之前需先设置好频率表的值,其按正弦规律改变
**            for(i=0;i<32;i++)
**                                {
**                                        fre[i]=Fc+Fshift*sin(wt);
**                                }
** 出口参数 :无
Fc调制前载波的角频率,Fshift
*********************************************************************************************************/
void Generate_FM(u32 *fre)
{
        u8 i;
        u32 date;
        AD9954_CS = 0;
        IOUPDATE = 0;

        AD9954_SENDBYTE(0x00);//地址0写操作
        AD9954_SENDBYTE(0x00);//打开RAM控制位驱动FTW
        AD9954_SENDBYTE(0x00);
        AD9954_SENDBYTE(0x00);
        AD9954_SENDBYTE(0x40);

        AD9954_SENDBYTE(0x01);//地址1写操作
        AD9954_SENDBYTE(0x00);//
        AD9954_SENDBYTE(0x00);
        AD9954_SENDBYTE(0x24);//4倍频,打开VCO控制高位,系统时钟倍频后为400M

        PS0 = 0;
        PS1 = 0;
        AD9954_SENDBYTE(0x07);
        AD9954_SENDBYTE(0x35);//ramp rate=32kHz
        AD9954_SENDBYTE(0x0C);
        AD9954_SENDBYTE(0x1F);//final address:0x000
        AD9954_SENDBYTE(0x00);//start address:0x000;
        AD9954_SENDBYTE(0x80);//RAM0工作于模式0,不停留位没有激活
        UPDATE();

        AD9954_SENDBYTE(0x0b);
        for (i = 0;i<32;i++)
        {
                date = 10.73741*fre[i];
                AD9954_SENDBYTE((u8)(date >> 24));//频率控制字
                AD9954_SENDBYTE((u8)(date >> 16));
                AD9954_SENDBYTE((u8)(date >> 8));
                AD9954_SENDBYTE((u8)date);
        }
        AD9954_SENDBYTE(0x00);//地址0写操作
        AD9954_SENDBYTE(0x80);//打开RAM控制位驱动FTW
        AD9954_SENDBYTE(0x00);
        AD9954_SENDBYTE(0x00);
        AD9954_SENDBYTE(0x40);
        AD9954_CS = 1;
        UPDATE();
}
/*********************************************************************************************************
** 函数名称 :void ASK_Init(void)
** 函数功能 :ASK调制信号输出初始化
** 函数说明 :ASK调制,需要先设置好载波频率,然后改变DAC比例因子 scale factor其为14位,通过设置为最大和0两种值实现ASK信号的调制
**                          调用Write_ASF(u16 factor)来改变幅值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
void ASK_Init(void)
{
        AD9954_CS = 0;
        AD9954_SENDBYTE(0x00);//地址0写操作
        AD9954_SENDBYTE(0x02);//手动打开OSK打开
        AD9954_SENDBYTE(0x00);

        AD9954_SENDBYTE(0x20);//当受到UPDATE信号,自动清楚相位累加器                //
                                                  //        AD9954_SENDBYTE(0x00);//不改变任何

        AD9954_SENDBYTE(0x40);

        //控制相位偏移,因默认输出是余弦波,所以需控制相位累加器的累加相位为270
        AD9954_SENDBYTE(0X05);
        AD9954_SENDBYTE(0X30);
        AD9954_SENDBYTE(0X00);

        AD9954_CS = 1;
        UPDATE();
}
/*********************************************************************************************************
** 函数名称 :void AM_Init(void)
** 函数功能 :AM调制信号输出初始化
** 函数说明 :AM调制,需要先设置好载波频率,然后改变DAC比例因子 scale factor其为14位,AM的幅度值按正弦规律变换,可以实现AM
**            最高可以采用32点采样
**                          调用Write_ASF(u16 factor)来改变幅值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AM_Init(void)
{
        AD9954_CS = 0;
        AD9954_SENDBYTE(0x00);//地址0写操作
        AD9954_SENDBYTE(0x02);//手动打开OSK打开
        AD9954_SENDBYTE(0x00);
        AD9954_SENDBYTE(0x00);//不改变任何
        AD9954_SENDBYTE(0x00);

        AD9954_CS = 1;
        UPDATE();
}
/*********************************************************************************************************
** 函数名称 :void Write_ASF(u16 factor)
** 函数功能 :改变scale factor数值,改变DAC输出幅度
** 函数说明 :写入最大为0X3FFF,最小为0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Write_ASF(u16 factor)  //2ASK
{
        AD9954_CS = 0;
//                AD9954_SENDBYTE(0x00);//地址0写操作
//        AD9954_SENDBYTE(0x02);//手动打开OSK打开
//        AD9954_SENDBYTE(0x00);

//        AD9954_SENDBYTE(0x20);//当受到UPDATE信号,自动清楚相位累加器                //
//        //        AD9954_SENDBYTE(0x00);//不改变任何

//        AD9954_SENDBYTE(0x40);

//        //控制相位偏移
//        AD9954_SENDBYTE(0X05);
//        AD9954_SENDBYTE(0X30);
//        AD9954_SENDBYTE(0X00);

        AD9954_SENDBYTE(0x02);//幅度
        AD9954_SENDBYTE(factor >> 8);
        AD9954_SENDBYTE(factor);
        AD9954_CS = 1;
        UPDATE();

}
void Write_Pow0(void)
{

        AD9954_CS = 0;
        AD9954_SENDBYTE(0X05);
//        AD9954_SENDBYTE((u8)(date >> 8));//频率控制字
//        AD9954_SENDBYTE((u8)date);

        AD9954_SENDBYTE(0X10);
        AD9954_SENDBYTE(0X00);

        AD9954_CS = 1;
        UPDATE();

}
//相位控制:相位偏移=(pow/16384)*360                        pow=(相位偏移/360)*16384
void Write_Pow(double xw)
{
        u16 date;
        date=xw*45.511;
        AD9954_CS = 0;
        AD9954_SENDBYTE(0X05);
//        date>>=2;
        AD9954_SENDBYTE((u8)(date >> 8));//频率控制字
        AD9954_SENDBYTE((u8)date);

//        AD9954_SENDBYTE(0X00);
//        AD9954_SENDBYTE(0X00);

        AD9954_CS = 1;
        UPDATE();

}
/******************************************************************
*  名    称:Linear_Sweep
*  功    能:AD9954扫频模式输出
*  参    数:MinFreq:扫频下限频率,MaxFreq:扫频上限频率
*            UpStepFreq:向上扫频步进,UpStepTime:向上扫频的跳频时间
*            DownStepFreq:向下扫频步进,DownStepTime:向下扫频的跳频时间
*            Mode:扫频模式
*  返 回 值:无 Linear_Sweep(100, 100000000, 100,  250,   100,250, 1);
*  说    明:步进频率单位是100khz
*            Mode=DoubleScan(双边扫频)时,PS0=1,即为向上扫频,但配置了
*            向下扫频的寄存器,可以直接通过PS0_WriteBit()来改变扫频方向
******************************************************************/
void Linear_Sweep(double MinFreq,double MaxFreq,double UpStepFreq,u8 UpStepTime,double DownStepFreq,u8 DownStepTime,ScanMode Mode )//0向下扫频模式,1向上扫频模式,2双边扫频

{
    uint32_t FTW_Vau;
                PS0=0;
    PS1=0;

    AD9954_CS=0;
    AD9954_SENDBYTE(CFR1);
    AD9954_SENDBYTE(0x02);//斜坡键控使能
    AD9954_SENDBYTE(0x20);//线性频率扫描使能
    AD9954_SENDBYTE(0x00);
//    if (Mode & No_Dwell)
//                                AD9954_SENDBYTE(0x44);//使能比较器和线性扫描无停留
//    else
       AD9954_SENDBYTE(0x40); //使能比较器
//
    //写入FTW0----最小频率
    FTW_Vau =  Get_FTW(MinFreq);
    AD9954_SENDBYTE(FTW0);
    AD9954_SENDBYTE((u8)(FTW_Vau>>24));
    AD9954_SENDBYTE((u8)(FTW_Vau>>16));
    AD9954_SENDBYTE((u8)(FTW_Vau>>8));
    AD9954_SENDBYTE((u8)(FTW_Vau));

    //写入FTW1----最大频率
    FTW_Vau = Get_FTW(MaxFreq);
    AD9954_SENDBYTE(FTW1);
    AD9954_SENDBYTE(FTW_Vau>>24);
    AD9954_SENDBYTE(FTW_Vau>>16);
    AD9954_SENDBYTE(FTW_Vau>>8);
    AD9954_SENDBYTE(FTW_Vau);

  //  Mode &= 0x7F;

    if(Mode == DownScan)
    {
                                  PS0=0;
        //写入NLSCW----下降频率步进和跳频时间
        FTW_Vau = Get_FTW(DownStepFreq);
        AD9954_SENDBYTE(NLSCW);
        AD9954_SENDBYTE(DownStepTime); //跳频时间(DownStepTime个??周期)
        AD9954_SENDBYTE(FTW_Vau>>24);  //频率步进
        AD9954_SENDBYTE(FTW_Vau>>16);
        AD9954_SENDBYTE(FTW_Vau>>8);
        AD9954_SENDBYTE(FTW_Vau);
        PS0=0;                         //下降扫频
    }
    if (Mode == UpScan)
    {

        //写入PLSCW----上升频率步进和跳频时间
        FTW_Vau = Get_FTW(UpStepFreq);
        AD9954_SENDBYTE(PLSCW);
        AD9954_SENDBYTE(UpStepTime); //跳频时间(0XFF个??周期)
        AD9954_SENDBYTE(FTW_Vau>>24);  //频率步进
        AD9954_SENDBYTE(FTW_Vau>>16);
        AD9954_SENDBYTE(FTW_Vau>>8);
        AD9954_SENDBYTE(FTW_Vau);
           PS0=1;                   //上升扫频
    }
    AD9954_CS=1;
                UPDATE();
}

/******************************************************************
*  名    称:PS0_WriteBit
*  功    能:设置PS0的状态
*  参    数:BitVal:PS0状态
*  返 回 值:无
*  说    明:PS0可以控制AD9954扫频方向
******************************************************************/
void PS0_WriteBit(BitAction BitVal)
{
    PS0=BitVal;
}

/*********************************************************************************************************
** 函数名称 :void DirectSwitchFSK(float f1,float f2,float f3,float f4)
** 函数功能 :四相FSK信号输出
** 函数说明 :在四个RAM区各设置了一个频率值,通过改变PS0和PS1的电平选择对应的RAM端输出相应的频率值来实现FSK,也可以实现二项的FSK;
**            通过设置定时器中断控制PS0,PS1管脚的电平就可以将二进制的编码转化为FSK信号输出
** 入口参数 :float f1:频率1
**               float f2:频率2
**               float f3:频率3
**               float f4:频率4
** 隐含控制                           PS0: 0   1        0         1
管脚参数:                                 PS1: 0   0        1         1
** 对应控制 RAM段:                 0   1        2         3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DirectSwitchFSK(double f1,double f2,double f3,double f4)
{
        u32 FTW_Vau;
        AD9954_CS = 0;

        AD9954_SENDBYTE(0x00);//地址0写操作
        AD9954_SENDBYTE(0x00);//打开RAM控制位驱动FTW
        AD9954_SENDBYTE(0x00);
        AD9954_SENDBYTE(0x00);
        AD9954_SENDBYTE(0x40);

        AD9954_SENDBYTE(0x01);//地址1写操作
        AD9954_SENDBYTE(0x00);//
        AD9954_SENDBYTE(0x00);
        AD9954_SENDBYTE(0xA4);//8倍频,打开VCO控制高位,系统时钟倍频后为400M
        PS0=0;
        PS1=0;
        AD9954_SENDBYTE(0x07);
        AD9954_SENDBYTE(0x01);//ramp rate=0x0010
        AD9954_SENDBYTE(0x00);
        AD9954_SENDBYTE(0x00);//final address:0x000
        AD9954_SENDBYTE(0x00);//start address:0x000;
        AD9954_SENDBYTE(0x00);//RAM0工作于模式0,不停留位没有激活
        UPDATE();
        FTW_Vau=Get_FTW(f1);
        AD9954_SENDBYTE(0x0b);
        AD9954_SENDBYTE(FTW_Vau>>24);  //频率步进
        AD9954_SENDBYTE(FTW_Vau>>16);
        AD9954_SENDBYTE(FTW_Vau>>8);
        AD9954_SENDBYTE(FTW_Vau);

        PS0=1;//ram1
        PS1=0;

        AD9954_SENDBYTE(0x08);
        AD9954_SENDBYTE(0x01);//ramp rate=0x0010
        AD9954_SENDBYTE(0x00);
        AD9954_SENDBYTE(0x01);//final address:0x0001
        AD9954_SENDBYTE(0x04);//start address:0x0001
        AD9954_SENDBYTE(0x00);//RAM1工作于模式0,不停留位没有激活
        UPDATE();
        FTW_Vau=Get_FTW(f2);
        AD9954_SENDBYTE(0x0b);
        AD9954_SENDBYTE(FTW_Vau>>24);  //频率步进
        AD9954_SENDBYTE(FTW_Vau>>16);
        AD9954_SENDBYTE(FTW_Vau>>8);
        AD9954_SENDBYTE(FTW_Vau);

        PS0=0;//ram2
        PS1=1;

        AD9954_SENDBYTE(0x09);
        AD9954_SENDBYTE(0x01);//ramp rate=0x0010
        AD9954_SENDBYTE(0x00);
        AD9954_SENDBYTE(0x02);//final address:0x0002
        AD9954_SENDBYTE(0x08);//start address:0x0002
        AD9954_SENDBYTE(0x00);
        UPDATE();
        FTW_Vau=Get_FTW(f3);
        AD9954_SENDBYTE(0x0b);
        AD9954_SENDBYTE(FTW_Vau>>24);  //频率步进
        AD9954_SENDBYTE(FTW_Vau>>16);
        AD9954_SENDBYTE(FTW_Vau>>8);
        AD9954_SENDBYTE(FTW_Vau);
        PS0=1;//ram3
        PS1=1;
        AD9954_SENDBYTE(0x0a);
        AD9954_SENDBYTE(0x01);//ramp rate=0x0010
        AD9954_SENDBYTE(0x00);
        AD9954_SENDBYTE(0x03);//final address:0x0003
        AD9954_SENDBYTE(0x0c);//start address:0x0003
        AD9954_SENDBYTE(0x00);
        UPDATE();
        FTW_Vau=Get_FTW(f4);
        AD9954_SENDBYTE(0x0b);
        AD9954_SENDBYTE(FTW_Vau>>24);  //频率步进
        AD9954_SENDBYTE(FTW_Vau>>16);
        AD9954_SENDBYTE(FTW_Vau>>8);
        AD9954_SENDBYTE(FTW_Vau);

        AD9954_SENDBYTE(0x00);//地址0写操作
        AD9954_SENDBYTE(0x80);//打开RAM控制位驱动FTW
        AD9954_SENDBYTE(0x00);
        AD9954_SENDBYTE(0x00);
        AD9954_SENDBYTE(0x40);
        AD9954_CS = 1;
        UPDATE();
}
/*********************************************************************************************************
** 函数名称 :void LINEARSWEEP(float f1,float f2)
** 函数功能 :线性扫面输出模式
** 函数说明 :使频率按预置的模式线性扫描上去,详细参见官方PDF
** 入口参数 :float f1:起始频率
**                           float f2:终止频率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LINEARSWEEP(float f1,float f2)//linear sweep mode
{
        u32 date;
        AD9954_SCLK=0;
        AD9954_RET=0;
        IOUPDATE=0;
        PS0=0;
        PS1=0;
        AD9954_CS=0;

        //linear sweep mode
        AD9954_SENDBYTE(0x00);//地址0写操作
        AD9954_SENDBYTE(0x02);//
        AD9954_SENDBYTE(0x20);
        AD9954_SENDBYTE(0x00);
        AD9954_SENDBYTE(0x40);

        AD9954_SENDBYTE(0x01);//地址1写操作
        AD9954_SENDBYTE(0x00);//
        AD9954_SENDBYTE(0x02);
//        AD9954_SENDBYTE(0x24);//4倍频,打开VCO控制高位,系统时钟倍频后为400M
        AD9954_SENDBYTE(PLL_MULTIPLIER<<3|0x04);

        date=10.7374*f1;
        AD9954_SENDBYTE(0x04);//FTW0地址
        AD9954_SENDBYTE((u8)(date>>24));//频率控制字
        AD9954_SENDBYTE((u8)(date>>16));
        AD9954_SENDBYTE((u8)(date>>8));
        AD9954_SENDBYTE((u8)date);

        date=10.7374*f2;
        AD9954_SENDBYTE(0x06);//FTW1地址
        AD9954_SENDBYTE((u8)(date>>24));//频率控制字
        AD9954_SENDBYTE((u8)(date>>16));
        AD9954_SENDBYTE((u8)(date>>8));
        AD9954_SENDBYTE((u8)date);

        AD9954_SENDBYTE(0x07);//NLSCW
        AD9954_SENDBYTE(0x01);
        AD9954_SENDBYTE(0x00);
        AD9954_SENDBYTE(0x00);
        AD9954_SENDBYTE(0x1b);
        AD9954_SENDBYTE(0xf4);

        AD9954_SENDBYTE(0x08);//PLSCW
        AD9954_SENDBYTE(0x01);
        AD9954_SENDBYTE(0x00);
        AD9954_SENDBYTE(0x01);
        AD9954_SENDBYTE(0xa3);
        AD9954_SENDBYTE(0x6f);

        AD9954_CS=1;
        UPDATE();
}

网友A(2021-05-01):
楼主,我试了一下发现输出不是正弦波,请问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