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彩串口屏控制BYJ步进电机(基于freertos)源程序

楼主(2019-08-05):
stm32f103rct6,正点原子mini板,大彩4.3寸串口屏,w25q16掉电保存数据。基于freerto。  //学习交流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FreeRTOS.h"
#include "task.h"

#include "hmi_driver.h"
#include "hmi_user_uart.h"
#include "cmd_queue.h"
#include "cmd_proces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hmi_ctl.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spi.h"
#include "flash.h"
extern struct Para xi;
extern struct Para yu;

volatile uint32  timer_tick_count = 0; //定时器节拍
static uint8 update_en = 0;

uint8 cmd_buffer[CMD_MAX_SIZE];//指令缓存

uint8 jogadd ;    //对应ccw
uint8 jogsub ;    //对应cw
int32 jogSpeed;
int32 Number=0;

int32 huanLength;
int32 huanSpeed;

        const u8* inbuffer[];
        #define SIZE 10
  u8 datatemp[SIZE];
        #define FLASH_SIZE 2*1024*1024        //FLASH 大小为2M字节

//任务优先级
#define START_TASK_PRIO                1
//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START_STK_SIZE                 128
//任务句柄
TaskHandle_t StartTask_Handler;
//任务函数
void start_task(void *pvParameters);

//任务优先级
#define LED0_TASK_PRIO                3
//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LED0_STK_SIZE                 50
//任务句柄
TaskHandle_t LED0Task_Handler;
//任务函数
void led0_task(void *pvParameters);

//任务优先级
#define LED1_TASK_PRIO                3
//任务堆栈大小
#define LED1_STK_SIZE                 50
//任务句柄
TaskHandle_t LED1Task_Handler;
//任务函数
void led1_task(void *pvParameters);
u8 key;
void SetScreen(uint16 screen_id);
void UpdateUI(void);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4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
        LED_Init();                                                          //初始化LED

        //创建开始任务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start_task,            //任务函数
                (const char*    )"start_task",          //任务名称
                (uint16_t       )START_STK_SIZE,        //任务堆栈大小
                (void*          )NULL,                  //传递给任务函数的参数
                (UBaseType_t    )START_TASK_PRIO,       //任务优先级
                (TaskHandle_t*  )&StartTask_Handler);   //任务句柄
    vTaskStartScheduler();          //开启任务调度

}

//开始任务任务函数
void start_task(void *pvParameters)
{
    taskENTER_CRITICAL();           //进入临界区
    //创建LED0任务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led0_task,
                (const char*    )"led0_task",
                (uint16_t       )LED0_STK_SIZE,
                (void*          )NULL,
                (UBaseType_t    )LED0_TASK_PRIO,
                (TaskHandle_t*  )&LED0Task_Handler);
    //创建LED1任务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led1_task,
                (const char*    )"led1_task",
                (uint16_t       )LED1_STK_SIZE,
                (void*          )NULL,
                (UBaseType_t    )LED1_TASK_PRIO,
                (TaskHandle_t*  )&LED1Task_Handler);
    vTaskDelete(StartTask_Handler); //删除开始任务
    taskEXIT_CRITICAL();            //退出临界区
}

//  LED0主任务函数
void led0_task(void *pvParameters)
{

  u8 i=0;
        int32 speed=0;
        qsize  size = 0;
        uint32 timer_tick_last_update = 0; //上一次更新的时间

        SPI_Flash_Init();                  //SPI FLASH 初始化

                /*串口初始化,波特率设置为9600*/
        UartInit(9600);
  SetScreen(0);
        SetTextValueInt32(0,15,Number);
        /*清空串口接收缓冲区*/
        queue_reset();

        /*延时等待串口屏初始化完毕,必须等待300ms*/
         vTaskDelay(300);

        while(1)
        {

   key=KEY_Scan(0);

                                if(key==WKUP_PRES)        //WK_UP 按下,写入W25Q64
                {

          sprintf((char*)inbuffer, "%d",  xi.Length);
                        SPI_Flash_Write((u8*)inbuffer,FLASH_SIZE-100,SIZE);                //从倒数第100个地址处开始,写入SIZE长度的数据

                }
                if(key==KEY0_PRES)        //KEY0 按下,读取字符串并显示
                {

                        SPI_Flash_Read(datatemp,FLASH_SIZE- 100,SIZE);                                //从倒数第100个地址处开始,读出SIZE个字节
                        sscanf(datatemp, "%u", &xi.Length); //字符串转整数
                        SetTextValueInt32(2,14,(int)xi.Length);

                }

//                if(IN1==1) {LED0=1;}
                                size = queue_find_cmd(cmd_buffer,CMD_MAX_SIZE); //从缓冲区中获取一条指令
                if(size>0)// 大于0表示是完整指令
                {
                        ProcessMessage((PCTRL_MSG)cmd_buffer, size);//指令处理,将cmd_buffer强转为PCTRL_MSG数据结构
                }

                 if(jogadd==1)
                 {
       for(i=0;i<8;i++)  //
                         {
                                        switch(i)
                                        {
                                                case 7:IN1=1;IN2=0;IN3=0;IN4=0;break;
                                                case 6:IN1=1;IN2=1;IN3=0;IN4=0;break;
                                                case 5:IN1=0;IN2=1;IN3=0;IN4=0;break;
                                                case 4:IN1=0;IN2=1;IN3=1;IN4=0;break;
                                                case 3:IN1=0;IN2=0;IN3=1;IN4=0;break;
                                                case 2:IN1=0;IN2=0;IN3=1;IN4=1;break;
                                                case 1:IN1=0;IN2=0;IN3=0;IN4=1;break;
                                                case 0:IN1=1;IN2=0;IN3=0;IN4=1;break;
                                                default:break;
                                        }
                                        vTaskDelay(1);

                         }
            }
                else if(jogadd==0)
                 {
                  IN1=0;IN2=0;IN3=0;IN4=0;
                 }

        }   //while(1)右括号

}

//LED1任务函数
void led1_task(void *pvParameters)
{
        u8 i,j;
    while(1)
    {
                        UpdateUI();  vTaskDelay(800);

                        key=KEY_Scan(0);
                        if(key==2||jogadd==1)
                        {
//        LED1=0;
//        vTaskDelay(800);
//        LED1=1;
//        vTaskDelay(200);
//                                 LED1=0;
                         for(i=0;i<8;i++)  //
                         {

                                        switch(i%2)
                                                        {
                                                        case 0:LED1=0;break;
                                                        case 1:LED1=1;break;
//                                                        default:break;
                                                        }

                                        vTaskDelay(800);

                         }

                        }
    }
}

网友A:
系统的思维了 更高一级了

网友B(2020-12-29):
看看电机和屏幕处理的程序

网友C(2021-04-19):
来学习,这程序有点长啊,对于初学者,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