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 CAN通讯接受数据问题,内有代码与说明

楼主(2019-08-06):
大大们好,最近在撸关于CAN总线那些事,现在对于CAN的接受数据有一些不懂,如果我只接收数据,例如来自汽车的CAN数据,根据接收的数据,来做一些功能的话,那么我的接收函数应该配置勒,下面是一些自己写的代码配置,接收一位数据并将其保存在一个缓冲区,有什么问题,请多多指!

void CAN_RCC_Config(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CAN1,ENABLE);
}

void CAN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1_CAN1,ENABLE);

}

void CAN_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USB_LP_CAN1_RX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CAN_Config(void)
{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CAN_DeInit(CAN1);
                CAN_StructInit(&CAN_InitStructure);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 = DIS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 = ENABLE;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 = CAN_Mode_Normal;

                /* CAN Baudrate */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 = CAN_SJW_1tq;

#if 1 // 125K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 = CAN_BS1_3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 = CAN_BS2_5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 = 32;
#endif
#if 0 // 250K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 = CAN_BS1_3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 = CAN_BS2_5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 = 16;
#endif
#if 0 // 500K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 = CAN_BS1_3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 = CAN_BS2_5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 = 8;
#endif
#if 0 // 1MBps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 = CAN_BS1_3tq;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 = CAN_BS2_5tq;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 = 4;
#endif

    CAN_Init(CAN1,&CAN_InitStructure);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1;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CAN_FilterMode_IdMask;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CAN_FilterScale_32bit;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0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0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0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0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 0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ENABLE;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 CAN FIFO0 message pending interrupt enable */
    CAN_ITConfig(CAN1,CAN_IT_FMP0, ENABLE);
}

void 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void)
{
        CanRxMsg        RxMessage;

        CAN_Receive(CAN1,CAN_FIFO0,&RxMessage);

        RxMessage.StdId = 0 ;                                              //选择标准ID
        RxMessage.ExtId = 0 ;                                              //选择扩展ID
        RxMessage.IDE = CAN_ID_STD;                                //选择接收标准帧
        RxMessage.DLC = 1 ;                                               //将接收数据长度
        RxMessage.RTR = CAN_RTR_DATA ;                         //选择接收数据帧

        CAN_Receive(CAN1,CAN_FIFO0, &RxMessage);        //接收FIFO0数据

        if(Rx_flag == 0)
        {
                if(RxMessage.DLC == 1)
                {
                                CAN_RX_BUF[0] = RxMessage.Data[0];                //将接收的数据保存进缓冲区
                }
        }
}

u8 CAN_GetMsg(u8 *msg)
{
        if(Rx_flag == 1)
        {
                *msg = CAN_RX_BUF[0] ;

                Rx_flag = 0;
                return 1;
        }
        else
                return 0;
}

void Clear_CanBuffer(void)
{
        Rx_flag = 0;                //清楚接收标志位
        memset(CAN_RX_BUF, 0 ,sizeof(u8)*CAN_RX_LEN);                //清空缓冲区
}

u8 Check_CanRx(void)
{
        return (Rx_flag == 6);
}

网友A(2023-04-24):
啥是没有看见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