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4针oled显示程序

楼主(2019-08-06):
图为4针oled各个接口情况,暂时只有数字显示

网友A(2020-06-18):
小的32 没有PD端口怎么办  还有 里面的一些注释把我看湿了

网友B(2021-04-22):
学习了,感谢分享,一定会有帮助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小的32 没有PD端口怎么办  还有 里面的一些注释把我看湿了

有代码给你,如果改IO口都做不到,建议以后不用写代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