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隔离220v转3.3v电感有滋滋滋响电流声怎么解决

楼主:
非隔离220v转3.3v电感,光耦工作的时候滋滋滋响电流,
光耦不工作的时候没有滋滋滋响电流。

怎么解决?

网友A(2019-08-06):
高频啸叫,传上电路图看看

网友B:
声音是振动引起的,灌胶可以防止松动,解决振动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高频啸叫,传上电路图看看

就是这个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声音是振动引起的,灌胶可以防止松动,解决振动问题。

电感灌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