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电桥式整流的峰值电压可以用瞬态电压抑制器抑制吗?

楼主(2019-08-06):
作为LED的电源脉动电压的峰值是LED过流的主要原因,如果用瞬态电压抑制器有好处吗?

网友A:
有好处,但要注意使用的频率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好处,但要注意使用的频率条件。

市电频率50赫兹瞬态电压抑制器应该没问题吧?是不是还要考虑瞬态电压抑制器的耗散功率?脉动峰值不同于偶然出现的尖峰短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