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铁锂电池还能用吗?

楼主:
当然不能“用”了。但实测了3个还有1.5-10A的短路电流呢?

网友A(2019-08-06):
这种软封装没硬封装的安全,怀孕鼓包后就不要冒险再使用了

网友B:
你可以用针扎一下,

网友C:
能不能用,要看你对目标的定义是什么。

网友D:
鼓包了 不安全了

网友E:
不安全了,容易泄露,建议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