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DA电源资料 msp430单片机+TLC2543双向DC-DC电源

楼主(2019-08-06):
(1)充电电流精度测试
测试方法:输入接直流稳压电源,使 U2 = 30V,对电池进行恒流充电,按键0.05A 步进值调节电流 I10,用万用表测量实际充电电流 I1,显示电流值 I11,结果如表 1 所示,可以计算出电流控制精度
,显示精度
2 。满足基础部分要
求。
表 1
充电电流控制精度测试表
I10/A 1.0 1.25 1.5 1.65 2.0
I1/A 0.993 1.247 1.505 1.655 2.008
I11/A 1.0 1.25 1.5 1.65 2.005
1
/% 0.7 0.24 0.33 0.3 0.4
2
/% 0 0 0 0 0.25
(2)充电电流变化率测试
测试方法:输入接直流稳压电源,使 U2 = 30V 时,充电电流为 I1,U2 = 24V
时,充电电流为 I11,U2 = 36V 时,充电电流为 I12,计算电流变化率 SI1为 0.099%,

表 2
充电电流变化率测试表
I1/A I11/A I12/A 误差/%
2.008 2.006 2.004 0.099
(3)充电效率测试
测试方法:调节充电电压值,分别用数字万用表测量 U1,I1,U2,I2,计算效率,η1 如下表
表 3
充电效率测试表
U1/V 21.57 19.5 19.4
I1/A 2.029 2.006 1.98
U2/V 30 30 30
I2/A 1.52 1.35 1.32
η1 95.98 96.23 96.5
(4)过充保护功能测试
测试方法:设定 I1 值为 2A,在 A、B 点之间串入滑线变阻器,调节 U1,当超过阈值时 U1th = 240.5V,是否停止充电。
测试结果证明当 U1 超过 23.8V 时会停止充电。
(5)放电效率测试
测试方法:设置为放电模式,保持 U2 = 30
0.5V 条件下,分别测量 U1,I1,
U2,I2,计算效率η2 如下表
表 5
放电效率测试表
U1/V 20.5 19.2 17.7
I1/A 1.47 1.58 1.72
U2/V 29.98 29.99 30.03
I2/A 0.990 0.987 0.988
η1/% 98.49 97.57 97.46

(6)模式自动切换功能测试
测试方法:调整电路,接入稳压电源输出电压,使 Us 在 32~38V 内变化时,
测试当 Us<35V 时自动切换为放电模式,当 Us>35V 时,自动切换为充电模式。
测试结果证明可以实现模式自动切换

#include <msp430.h>
#include "TLC2543CN.h"
#include "nokia5110.h"
#include "CLK25M.h"
#include "PWM.h"
#include "menu.h"
/*
* main.c
*/

void main()
{
        while(1)
        {
                WDTCTL=WDTPW+WDTHOLD;
                P1SEL &=~(BIT2+BIT3);
                P1REN |=(BIT2+BIT3);
                P1DIR &=~(BIT2+BIT3);
                P1OUT &=~(BIT2+BIT3);

                CLK25M();
                LCD_init();
                initGetKey();
                ClearLcd();
                Init_AD2543();
                _EINT();

                while(1)
                {
                        switch(Menu_Flag)
                        {
                        case 0:        LCD_welcom();break;
                        case 1:        Choose_mode();break;
                        case 2:        Excecute_Mode();break;
                        }
                }
        }
}